Altium Designer6.9的设计电路板的流程

楼主(2015-07-08):
1、拷贝一个项目的原理图到文件夹20141114PCB这里面,根据原理图来绘制PCB
2、新建PCB_Project.PrjPCB,把原理图1.Sch复制到这个文件夹,右键保存工程,并且添加已有文件1.Sch到这个工程
3、添加原理图库Schlib1.SchLib保存到此文件夹,添加封装库PcbLib1.PcbLib保存到此文件夹,用于自己的封装的调用和以后的修改
4、把原理图中的每个没有封装的原件都加上自己封装库里面已有的或者新建的封装,当然也可以添加多个封装库直接调用不同封装库里面的封装,以免复制粘贴编辑的过程太复杂。
5、编译原理图,保证Messages无错误输出,那么下一步就是从原理图导入到PCB在工程里面新建1.PCBDoc,然后可从原理图到PCB也能从PCB里面添加原理图里面的全部原件的封装及NET
6、进行PCB布线工作

强调一下:要复制现成的.SchLib或者.PcbLib可以直接从.PcbLib或者.SchLib中找到原件并且复制到自己的库当中,要保证原点对齐,千万不要指望从.IntLib中复制元器件,因为,IntLib是连个的集成不能直接复制的,一定要打开.IntLib在其中找到.SchLib和.PcbLib添加到libraies,才能进行以上步骤,所以我们一般的添加一些.IntLib到我们的工程,为了是方便直接调用一样的封装而不进行任何的修改
额外添加两个公头的232座子到pcb当中

如何对应引脚也是一个问题,原理图中的引脚的顺序要与PCB封装的顺序对应好

7、假如我们碰到了别人画的比较好的原理图或者PCB电路板,我们要想这其中的原件制作成自己的库,那么分别打开原理图或者PCB,然后进入他们的DESIGNER--->MakePCB Library,Make Schematic Library
8、如果要更改某一个原件的封装或者其他属性,那么可以在原理图中修改,然后update到PCB当中,注意观察是不是你修改的那些项目。
9、用ctrl+shift+滚动滑轮就能在布线的时候放置过孔。
10、理论上如果板子最后要敷铜,那么我们是不用布地线的,这样会增加布线难度,如果铺铜的地方有死区,那么我们在死区添加一个过孔就能再次敷铜了,确保地线连接
11、rules有些还是要遵守的,比如说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一般最小是10mil
12、关于布线的技巧,我们认为可以在原理图中决定哪些芯片的引脚放在主芯片的那些位置,如果在PCB中布线不方便,可以再次修改原理图然后Update,最好是把一块芯片与主芯片的连接放在主芯片的一侧
13、关于自动布线,其实板子太大的话自动布线很容易走死路,那么我们就要先用手动的方法布线然后再自动布线这样配合使用比较快捷,以免自动布线走死
14、如果想要自动布线,除了地线不参与自动布线其他的全部参与自动布线,那么可以DESIGN -  NETLIST - EDIT NETLIST在all里面将地线所在网络删除  ,自动布线后重新加载网络即可(添加的方法就是在原理图中重新updata一下子)
15、关于如何在板子的周围打螺丝孔去掉铺铜,螺丝孔用keepoutlayer ,然后在螺丝孔的周围画上topoverlayer丝印层的小方块作为铺铜的面积走势,然后按照这个走势来画出要铺铜的面积图形,或者用圆形的过孔设置他使他的内径和外径一样的长度
16、有一点要非常注意的设计规范就是,要在每个芯片的电源供电端口加上一个104的电容,来抗干扰,所以我们在自动布线之前一般就要把这些电源进端连接到104的一端,这个104或者多个104放在芯片的附近就行了
17、购买的元器件的封装可以跟我们的原理图中的距离测量做比较比如一个7050的50Mhz的晶振,他的长为7mm,宽为5mm,最好是测量一下我们的PCB上面的长和宽然后在根据型号购买
18、对于已经焊接好了的板子的话,如果电源模块发热严重,说明后面的某一块电路存在短路的现象,短路一般出现在电容的两端,或者芯片的相邻的两个引脚相连了,很容易出现在0603这种小封装的电容的焊盘下面短路,因为电容的连个焊盘相距很近,而且一端是电源的正极一端是电源的负极,因此很容易焊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