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板

楼主(2015-07-08):
1、我们首先做好原理图,原理图一定要注意封装的引脚要与PCB中的封装的引脚相对应,不然会出错
2、当做好原理图之后我们就能用compile来检测原理图中的错误,一步一步的排除错误
3、当我们导入到PCB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帮不用ADD room 这个,以免出现规则错误。
4、在绘制PCB的时候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摆放好元器件的位置,一般每个小芯片如果要用外部电源供电的话旁边就会有一个小的104贴片电容来滤波,这个电容放在芯片附近,根据芯片与主控制器的连接线,摆放好位置,如果不好摆放,可以回到原理图中重新绘制连接线,使得PCB当中能很好的绘制走线,主芯片一般有很多VDD我们可以用104电容滤波然后接地。
5、在走线的时候,一般是先走信号线,再走电源线和地线,一般也可以不走地线,最后在敷铜的时候添加网络到DGND就行了,模拟地和数字地可以用0欧姆的电阻连接,或者用电感连接。一般线与线之间的距离在5mil以上,可以修改RULE
6、高频电路的走线不能出现垂直转弯,一定要用弧线转弯,避免信号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