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中调用内核函数实现gpio寄存器的设置

楼主(2015-07-08):
系列函数
系列函数的定义在arch/arm/mach-s3c2410/gpio.c,相关的宏定义在include/asm-arm/arch-s3c2410/regs-gpio.h
(1)void s3c2410_gpio_setpin(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to);
设置相应GPIO口的输出值,例如:
pin=S3C2410_GPG2,to=0,则设置S3C2410_GPG2的输出值为0;
pin=S3C2410_GPG2,to=1,则设置S3C2410_GPG2的输出值为1。
函数定义:
viewplain

  • void s3c2410_gpio_setpin(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 to)
  • {
  •     void __iomem *base = S3C2410_GPIO_BASE(pin);
  •     unsigned long offs = S3C2410_GPIO_OFFSET(pin);
  •     unsigned long flags;
  •     unsigned long dat;
  •
  •     local_irq_save(flags);
  •
  •     dat = __raw_readl(base + 0x04);
  •     dat &= ~(1 << offs);
  •     dat |= to << offs;
  •     __raw_writel(dat, base + 0x04);
  •
  •     local_irq_restore(flags);
  • }
  • EXPORT_SYMBOL(s3c2410_gpio_setpin);

(2)unsigned int s3c2410_gpio_getpin(unsigned intpin);
获取相应GPIO口的值。
函数定义:
viewplain

  • unsigned int s3c2410_gpio_getpin(unsigned int pin)
  • {
  •     void __iomem *base = S3C2410_GPIO_BASE(pin);
  •     unsigned long offs = S3C2410_GPIO_OFFSET(pin);
  •
  •     return __raw_readl(base + 0x04) & (1<< offs);
  • }
  •
  • EXPORT_SYMBOL(s3c2410_gpio_getpin);

(3)void s3c2410_gpio_cfgpin(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function);
设置相应GPIO口的工作模式,输入、输出、中断等。
函数定义:
viewplain

  • void s3c2410_gpio_cfgpin(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 function)
  • {
  •     void __iomem *base = S3C2410_GPIO_BASE(pin);
  •     unsigned long mask;
  •     unsigned long con;
  •     unsigned long flags;
  •
  •     if (pin < S3C2410_GPIO_BANKB) {
  •         mask = 1 << S3C2410_GPIO_OFFSET(pin);
  •     } else {
  •         mask = 3 << S3C2410_GPIO_OFFSET(pin)*2;
  •     }
  •
  •     local_irq_save(flags);
  •
  •     con  = __raw_readl(base + 0x00);
  •     con &= ~mask;
  •     con |= function;
  •
  •     __raw_writel(con, base + 0x00);
  •
  •     local_irq_restore(flags);
  • }
  •
  • EXPORT_SYMBOL(s3c2410_gpio_cfgpin);

(4)unsigned int s3c2410_gpio_getcfg(unsigned intpin);
获取相应GPIO口的工作模式,输入、输出、中断等。
函数定义:
viewplain

  • unsigned int s3c2410_gpio_getcfg(unsigned int pin)
  • {
  •     void __iomem *base = S3C2410_GPIO_BASE(pin);
  •     unsigned long mask;
  •
  •     if (pin < S3C2410_GPIO_BANKB) {
  •         mask = 1 << S3C2410_GPIO_OFFSET(pin);
  •     } else {
  •         mask = 3 << S3C2410_GPIO_OFFSET(pin)*2;
  •     }
  •
  •     return __raw_readl(base) & mask;
  • }
  •
  • EXPORT_SYMBOL(s3c2410_gpio_getcfg);

(5)voids3c2410_gpio_pullup(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to);
设置相应的GPIO口的电平,例如:
pin=S3C2410_GPG2,to=0,则拉低S3C2410_GPG2,也就是设置S3C2410_GPG2的值为0;
pin=S3C2410_GPG2,to=1,则拉高S3C2410_GPG2,也就是设置S3C2410_GPG2的值为1。
函数定义:
viewplain

  • void s3c2410_gpio_pullup(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 to)
  • {
  •     void __iomem *base = S3C2410_GPIO_BASE(pin);
  •     unsigned long offs = S3C2410_GPIO_OFFSET(pin);
  •     unsigned long flags;
  •     unsigned long up;
  •
  •     if (pin < S3C2410_GPIO_BANKB)
  •         return;
  •
  •     local_irq_save(flags);
  •
  •     up = __raw_readl(base + 0x08);
  •     up &= ~(1L << offs);
  •     up |= to << offs;
  •     __raw_writel(up, base + 0x08);
  •
  •     local_irq_restore(flags);
  • }
  •
  • EXPORT_SYMBOL(s3c2410_gpio_pullup);

(6)unsigned int s3c2410_modify_misccr(unsigned int clear,unsigned int change);
杂项设置,设置寄存器MISCCR,具体看函数定义。
函数定义:
viewplain

  • unsigned int s3c2410_modify_misccr(unsigned int clear, unsigned int change)
  • {
  •     unsigned long flags;
  •     unsigned long misccr;
  •
  •     local_irq_save(flags);
  •     misccr = __raw_readl(S3C2410_MISCCR);
  •     misccr &= ~clear;
  •     misccr ^= change;
  •     __raw_writel(misccr, S3C2410_MISCCR);
  •     local_irq_restore(flags);
  •
  •     return misccr;
  • }
  •
  • EXPORT_SYMBOL(s3c2410_modify_misccr);

(7)int s3c2410_gpio_getirq(unsigned intpin);
获取相应的GPIO口所对应的中断号。
函数定义:
viewplain

  • int s3c2410_gpio_getirq(unsigned int pin)
  • {
  •     if (pin < S3C2410_GPF0 || pin > S3C2410_GPG15_EINT23)
  •         return -1;
  •
  •     if (pin < S3C2410_GPG0 && pin > S3C2410_GPF7)
  •         return -1;
  •
  •     if (pin < S3C2410_GPF4)
  •         return (pin - S3C2410_GPF0) + IRQ_EINT0;
  •
  •     if (pin < S3C2410_GPG0)
  •         return (pin - S3C2410_GPF4) + IRQ_EINT4;
  •
  •     return (pin - S3C2410_GPG0) + IRQ_EINT8;
  • }
  •
  • EXPORT_SYMBOL(s3c2410_gpio_getirq);

(8)int s3c2410_gpio_irqfilter(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int on, unsigned int config);
中断过滤配置,具体看函数定义。
函数定义:
viewplain

  • int s3c2410_gpio_irqfilter(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 on,
  •                unsigned int config)
  • {
  •     void __iomem *reg = S3C2410_EINFLT0;
  •     unsigned long flags;
  •     unsigned long val;
  •
  •     if (pin < S3C2410_GPG8 || pin > S3C2410_GPG15)
  •         return -1;
  •
  •     config &= 0xff;
  •
  •     pin -= S3C2410_GPG8_EINT16;
  •     reg += pin & ~3;
  •
  •     local_irq_save(flags);
  •
  •
  •
  •     val = __raw_readl(reg);
  •     val &= ~(0xff << ((pin & 3) * 8));
  •     val |= config << ((pin & 3) * 8);
  •     __raw_writel(val, reg);
  •
  •
  •
  •     val = __raw_readl(S3C2410_EXTINT2);
  •     val &= ~(1 << ((pin * 4) + 3));
  •     val |= on << ((pin * 4) + 3);
  •     __raw_writel(val, S3C2410_EXTINT2);
  •
  •     local_irq_restore(flags);
  •
  •     return 0;
  • }
  •
  • EXPORT_SYMBOL(s3c2410_gpio_irq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