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批量修改原件的属性

楼主(2015-07-08):
altium designer 6PCB设计中的全局编辑功能

用了一阵altium designer 感觉功能强大!还能直接在上面上网,所以挺看好这个版本,升级protel 99 se也是必然!

    这几天我设计一个飞思卡尔的控制板,原理图画好导入PCB后发现不会用全局编辑功能,99se只要双击元件后global就行,然后更改想要改变的选项。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发现如何使用altium designer的全局编辑功能了

    拿更改元件名称字体大小来说

    在元件名称(比如R1)上点击右键,选择查找相似对象,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有多个选项,本文拿更改文本字体大小为例

    PCB文档中,字体默认大小为Text Hight 60 mil,Text Wideth 10 mil,现在全局更改成Text Hight 30 mil,Text Wideth 5 mil,在Text Hight栏默认的是60mil,,同理Text Wideth,改好之后确定,这时字体大小为60milx10mil的全部被选中,同时会出现对话框,在出来的对话框中找到Text Hight和Text Wideth,把自己期望的字体高度和大小写进去,直接退出就行了,这时你会发现所有原来60x10的字体都变为你期望的大小了

-------------------------------------------------------------------------

用Altium Designer 画PCB,想修改所有电源线宽。摸索了一下,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实现,都很简单。

1.选取一根电源线,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快捷键Shift+F),弹出对话框是让你设置筛选条件,比如说我们要选择所有的标号为VDD的导线,就在Net选项中选择Same,其他为Any(默认),然后把线宽改为相同宽度,Apply下,ok。

2.利用PCB Filter和PCB Inspector。PCB Filter,可以利用表达式选取你所需条件的任何器件;打开PCB Inspector,在条件中输入:InNet('VDD3.3V') and IsTrack (Net标号是你要修改的),然后Apply,这时在PCB中就可以看到所有标号为VDD3.3V的导线都被选中,然后打开PCB Inspector修改线宽,Apply,ok。

        两种方法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设法批量选取之后在修改属性;后者的功能更强大,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快捷操作方式。

下面是我经过实践之后补充的心得:

Altium Designer批量修改属性的方法与Protel99se等版本有所不同:

1、Protel 99se等版本在属性编辑对话框(按TAB键或双击编辑对象调出其属性编辑对话框)下面有属性编辑适用范围(局部或全局)的按钮,因而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属性的批量修改。

2、Altium Designe中的对象属性编辑对话框中没有相应的编辑适用范围选项,在Altium Designer中进行批量属性修改的方法可以总结为:先选中待修改属性的所有对象,然后如果是原理图编辑就调出SCH Inspector(点击界面右下角的SCH按钮),或者如果是PCB编辑就调出PCH Inspector(点击界面右下角的PCB按钮),之后在Inspector的对话框界面中的最上面选择适合的适用对象类型,再在下面的属性编辑列表框中修改想要修改的属性的参数,每项属性的参数被修改后按回车或用鼠标点击该属性之外的地方,修改后的结果就立即生效了。

上面转载的批量修改方法1和方法2分别用Find Similar Objects和PCB Filter来选取感兴趣的对象,之后都必须在PCB Inspector中来实现属性的实际修改。

除了上面转载的两种方法之外,我经过摸索实践,找出了一种比较方便的批量属性的方法:

先用任何方式选中想修改其属性的所有对象(在PCB中既可以是元件,也可以是线条或焊盘等元素),然后用鼠标点击界面右下角的PCB或SCH按钮调出相应的Inspector对话框,再按上面我补充的方法实现属性的批量修改。

------------------------------------------------------------------------------------

所有的元件的comment属性都隐藏掉

选中一个COMMENT   然后点击右键  出来  FIND  SIMILAR OBJECTS

注意:此时下面Select Matching前的方框要打上勾,系统已将所有的相同comment的元件进行了选中  STRINGS TYPR   选择SAME   然后点 APPLY  OK      在弹出的对话框勾上HIDE   就可以全部隐藏 COMMENT 用专业的点说法是使用AD的全局功能

FIND  SIMILAR OBJECTS  (查找相似对象)这个是帮助你快速选择元器件的,而不是修改元器件,在FIND  SIMILAR OBJECTS 根据你填入的的设置筛选出你要的器件,并且选中,确定之后会自动弹出inspector这个窗口,你修改这个窗口的信息,所有选中的器件的信息会被同时修改。这个查找相似对象的功能是很实用的;
第二种办法就是在原理图编辑窗口下面,你调出sch list,点击按照位号排序,那么所有的R会排在一起,你一拉就全部选中,之后手动调出inspector这个窗修改.
    这个sch list在前期的原理图整理与修改中发挥很大用处

网友A:
谢谢分享,看完后收获很大,前几天还困扰我怎么批量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