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s...

楼主(2015-07-08):
用stm32f10x_lib.h文件时的问题
    在用uvison4.x(MDK4.x)建立一个开发STM32F103的工程:test.uvproj
在工程中加入源程序main.c文件,源代码内容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t main(void)
{
  return 0;

}
编译会出现错误,使得入门者难以继续深入学习STM32。
错误提示的全部信息如下: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stm32f10x_md.o).
解决办法如下:
  此问题错误提示已经十分清楚的告诉你错在哪里了: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中文意思就是:SystemInit这个符号没有定义,随后的小括号告诉你了,是在startup_stm32f10x_md.o这个文件里面被提及的,这个.o文件在工程里面并没有,它是一个在编译的时候根据.c/.s文件生成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到工程里面的.s或者.c即可,这里对应这个名字的就是startup_stm32f10x_md.s了。
   打开文件startup_stm32f10x_md.s,在此文件里面可以找到SystemInit的所在:
; Reset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原来在复位中断服务函数里面,调用了SystemInit这个函数,而这个函数在.s文件里面没有定义。
   所以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1,在外部(其他任何.c文件里面)定义SystemInit这个函数,哪怕是个空函数也可以。
   2,把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这三句话去掉。
  例如,采用2方法,注释掉3行,改后为:

; Reset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      IMPORT  SystemInit
;                  LDR    R0, =SystemInit
;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保存后再编译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了。

至此,此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