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l.iNet路由器怎么改为外置天线

楼主(2015-07-08):
想改为外置天线增加信号范围,看了论坛,有人改成功,但是没附说明。

请各位指教此款如何改为外置天线!!!

谢谢

网友A(2020-09-06):
无法确定

拆开看看再说。看看天线内置在哪里。

网友B:
拆开外壳,会看到电路板,电路板上有个是连接天线的两个焊点,将你的外置天线,按照相应的线连接上去就可以了(一根是有绝缘层,一根没有),也可以加上一个接口,使用的时候直接插上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