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笔记6:TIM模块定时器

楼主(2015-07-09):
                        TIM模块定时器向上溢出 & 输出比较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ST公司的实力,也承认STM32的确是一款非常不错的Cortex-M3核单片机,但是,他的手册实在是让人觉得无法理解,尤其是其中的TIM模块,没有条理可言,看了两天几乎还是不知所云,让人很是郁闷。同时配套的固件库的说明也很难和手册上的寄存器对应起来,研究起来非常费劲!功能强大倒是真的,但至少也应该配套一个让人看的明白的说明吧~~
两天时间研究了STM32定时器的最最基础的部分,把定时器最基础的两个功能实现了,余下的功能有待继续学习。
首先有一点需要注意:FWLib固件库目前的最新版应该是V2.0.x,V1.0.x版本固件库中,TIM1模块被独立出来,调用的函数与其他定时器不同;在V2.0系列版本中,取消了TIM1.h,所有的TIM模块统一调用TIM.h即可。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代码有许多是基于v1版本的固件库,在移植到v2版本固件库时,需要做些修改。本文的所有程序都是基于V2.0固件库。
以下是定时器向上溢出示例代码:
C语言: TIM1模块产生向上溢出事件
//Step1.时钟设置:启动TIM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Step2.中断NVIC设置:允许中断,设置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1_UP_IRQChannel;    //更新事件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响应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允许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写入设置
//Step3.TIM1模块设置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1 使用内部时钟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1);
//TIM1基本设置
//设置预分频器分频系数71,即APB2=72M, TIM1_CLK=72/72=1MHz
//TIM_Period(TIM1_ARR)=1000,计数器向上计数到1000后产生更新事件,计数值归零
//向上计数模式
//TIM_RepetitionCounter(TIM1_RCR)=0,每次向上溢出都产生更新事件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BaseInitStructure);
//清中断,以免一启用中断后立即产生中断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使能TIM1中断源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1总开关:开启
TIM_Cmd(TIM1, ENABLE);
}
//Step4.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GPIOC->ODR ^=(1<<4);                         //闪灯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FLAG_Update); //清中断
}
下面是输出比较功能实现TIM1_CH1管脚输出指定频率的脉冲:
C语言: TIM1模块实现输出比较,自动翻转并触发中断
//Step1.启动TIM1,同时还要注意给相应功能管脚启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Step2. PA.8口设置为TIM1的OC1输出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tep3.使能TIM1的输出比较匹配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Step4. TIM模块设置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1基本计数器设置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0xffff;                      //这里必须是65535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预分频71,即72分频,得1M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1_OC1模块设置
    TIM_OCStructInit(&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Toggle;             //管脚输出模式:翻转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2000;                           //翻转周期:2000个脉冲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TIM1_CH1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为正逻辑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写入配置
    //清中断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CC1);
    //TIM1中断源设置,开启相应通道的捕捉比较中断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ENABLE);
    //TIM1开启
    TIM_Cmd(TIM1, ENABLE);
    //通道输出使能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Step5.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u16 capture;
    if(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1) == 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1 );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1);
        TIM_SetCompare1(TIM1, capture + 2000);
        //这里解释下:
        //将TIM1_CCR1的值增加2000,使得下一个TIM事件也需要2000个脉冲,
        //另一种方式是清零脉冲计数器
        //TIM_SetCounter(TIM2,0x0000);
    }
}
关于TIM的操作,要注意的是STM32处理器因为低功耗的需要,各模块需要分别独立开启时钟,所以,一定不要忘记给用到的模块和管脚使能时钟,因为这个原因,浪费了我好多时间阿~~!

九九的STM32笔记(二)TIM模块产生PWM
这个是STM32的PWM输出模式,STM32的TIM1模块是增强型的定时器模块,天生就是为电机控制而生,可以产生3组6路PWM,同时每组2路PWM为互补,并可以带有死区,可以用来驱动H桥。
下面的代码,是利用TIM1模块的1、2通道产生一共4路PWM的代码例子,类似代码也可以参考ST的固件库中相应example
C语言: TIM1模块产生PWM,带死区

//Step1.开启TIM和相应端口时钟
//启动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启动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启动TIM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Step2. GPIO做相应设置,为AF输出
//PA.8/9口设置为TIM1的OC1输出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B.13/14口设置为TIM1_CH1N和TIM1_CH2N输出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tep3. TIM模块初始化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1基本计数器设置(设置PWM频率)
    //频率=TIM1_CLK/(ARR+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BaseInitStructure);
    //启用ARR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1_OC1模块设置(设置1通道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20;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启用CCR1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2_OC2模块设置(设置2通道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680;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启用CCR2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死区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0x90;   //这里调整死区大小0-0x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1开启
    TIM_Cmd(TIM1, ENABLE);
    //TIM1_OC通道输出PWM(一定要加)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其实,PWM模块还可以有很多花样可以玩,比方在异常时(如CPU时钟有问题),可以紧急关闭输出,以免发生电路烧毁等严重事故

《九九的STM32笔记》整理(2)

这是一个综合的例子,演示了ADC模块、DMA模块和USART模块的基本使用。
我们在这里设置ADC为连续转换模式,常规转换序列中有两路转换通道,分别是ADC_CH10(PC0)和ADC_CH16(片内温度传感器)。因为使用了自动多通道转换,数据的取出工作最适合使用DMA方式取出,so,我们在内存里开辟了一个u16AD_Value[2]数组,并设置了相应的DMA模块,使ADC在每个通道转换结束后启动DMA传输,其缓冲区数据量为2个HalfWord,使两路通道的转换结果自动的分别落到AD_Value[0]和AD_Value[1]中。
然后,在主函数里,就无需手动启动AD转换,等待转换结束,再取结果了。我们可以在主函数里随时取AD_Value中的数值,那里永远都是最新的AD转换结果。
如果我们定义一个更大的AD_Value数组,并调整DMA的传输数据量(BufferSize)可以实现AD结果的循环队列存储,从而可以进行各种数字滤波算法。
接着,取到转换结果后,根据V=(AD_Value/4096)*Vref+的公式可以算出相应通道的电压值,也可以根据 T(℃) =(1.43 - Vad)/34*10^(-6) + 25的算法,得到片内温度传感器的测量温度值了。
通过重新定义putchar函数,及包含"stdio.h"头文件,我们可以方便的使用标准C的库函数printf(),实现串口通信。
相关的官方例程,可以参考FWLib V2.0的ADC\ADC1_DMA和USART\printf两个目录下的代码。
本代码例子是基于万利199的开发板EK-STM32F实现,CPU=STM32F103VBT6

#i nclude "stm32f10x_lib.h"
#i nclude "stdio.h"

#define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vu16 AD_Value[2];
vu16 i=0;
s16 Temp;
u16 Volt;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int fputc(int ch, FILE *f);
void Delay(void);
u16 GetTemp(u16 advalue);
u16 GetVolt(u16 advalue);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ADC1_Configuration();

   //启动第一次AD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因为已经配置好了DMA,接下来AD自动连续转换,结果自动保存在AD_Value处

    while(1)
    {
       Delay();
       Temp = GetTemp(AD_Value[1]);
       Volt = GetVolt(AD_Value[0]);
       USART_SendData(USART1,0x0c);      //清屏
       //注意,USART_SendData函数不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等待发送完成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printf("电压:%d.%d\t温度:%d.%d℃\r\n", \
           Volt/100, Volt0, Temp/100, Temp0);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USART1->DR =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turnch;
}

void Delay(void)
{
    u32 i;
   for(i=0;i<0x4f0000;i++);
   return;
}

u16 GetTemp(u16 advalue)
{
    u32Vtemp_sensor;
    s32Current_Temp;

//   ADC转换结束以后,读取ADC_DR寄存器中的结果,转换温度值计算公式如下:
//         V25 - VSENSE
// T(℃) = ------------ + 25
//          Avg_Slope
//   V25: 温度传感器在25℃时的输出电压,典型值1.43 V。
// VSENSE:温度传感器的当前输出电压,与ADC_DR寄存器中的结果ADC_ConvertedValue之间的转换关系为:
//           ADC_ConvertedValue * Vdd
// VSENSE = --------------------------
//           Vdd_convert_value(0xFFF)
// Avg_Slope: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和温度的关联参数,典型值4.3 mV/℃。
   Vtemp_sensor = advalue * 330 / 4096;
    Current_Temp= (s32)(143 - Vtemp_sensor)*10000/43 + 2500;
    return(s16)Current_Temp;
}

u16 GetVolt(u16 advalue)
{
    return(u16)(advalue * 330 / 4096);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HSEStartUpStatus;
   //使能外部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晶振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如果外部晶振启动成功,则进行下一步操作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设置HCLK(AHB时钟)=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PCLK1(APB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2(APB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ADC时钟频率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FLASH时序控制
       //推荐值:SYSCLK = 0~24MHz  Latency=0
       //       SYSCLK = 24~48MHz Latency=1
       //       SYSCLK = 48~72MHz Latency=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开启FLASH预取指功能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PLL设置 SYSCLK/1 * 9 = 8*1*9 = 72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启动PLL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系统时钟SYSCLK来自PLL输出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切换时钟后等待系统时钟稳定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下面是给各模块开启时钟
   //启动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启动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启动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启动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启动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C口4567脚设置GPIO输出,推挽 2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KEY2KEY3 JOYKEY
    //位于PD口的3 411-15脚,使能设置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H10--> PC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Set the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Group2:0-3抢占式优先级,0-3的响应式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串口中断打开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开启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2;    //设置转换序列长度为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内置温度传感器使能(要使用片内温度传感器,切忌要开启它)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常规转换序列1:通道1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常规转换序列2:通道16(内部温度传感器),采样时间>2.2us,(239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EnableADC1
   ADC_Cmd(ADC1, ENABLE);
    //开启ADC的DMA支持(要实现DMA功能,还需独立配置DMA通道等参数)
   ADC_DMACmd(ADC1, ENABLE);

    //下面是ADC自动校准,开机后需执行一次,保证精度
    // Enable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ADC1 calibaration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end of ADC1 calib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自动校准结束---------------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32)&AD_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BufferSize=2,因为ADC转换序列有2个通道
   //如此设置,使序列1结果放在AD_Value[0],序列2结果放在AD_Value[1]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循环模式开启,Buffer写满后,自动回到初始地址开始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配置完成后,启动DMA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九九的STM32笔记》整理
这次是RTC的笔记:)
RTC这东西晕晕的,因为一个模块涉及到了RTC,BKP,RCC多个模块,之间的关系让人有点模糊
入门的知识请大家看手册,我来总结:
总之,RTC只是个能靠电池维持运行的32位定时器over!
所以,使用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1. 上电后要检查备份电池有没有断过电。如何检查? 恩,RTC的示例代码中已经明示:
  往备份域寄存器中写一个特殊的字符,备份域寄存器是和RTC一起在断电下能保存数据的。
  上电后检查下这个特殊字符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ok,RTC的数据应该也没丢,不需要重新配置它
  如果那个特殊字符丢了,那RTC的定时器数据一定也丢了,那我们要重新来配置RTC了
  这个过程包括时钟使能、RTC时钟源切换、设置分频系数等等,这个可以参考FWLib\example\RTC\Calendar的代码
  在我的这个实例里,检查备份域掉电在Init.c的RTC_Conig()中,函数内若检测到BKP掉电,则会调用RTC_Configuration()2. 因为RTC的一些设置是保存在后备域中的,so,操作RTC的设置寄存器前,要打开后备域模块中的写保护功能。
3. RTC设定值写入前后都要检查命令有没有完成,调用RTC_WaitForLastTask();

具体的RTC初始化代码如下:
////////////////////////////////////////////////////////////////////////////////
// RTC时钟初始化!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启用PWR和BKP的时钟(from APB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后备域解锁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备份寄存器模块复位
   BKP_DeInit();
   //外部32.768K其哟偶那个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等待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RTC时钟源配置成LSE(外部32.768K)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TC开启
   RCC_RTCCLKCmd(ENABLE);
   //开启后需要等待APB1时钟与RTC时钟同步,才能读写寄存器
   RTC_WaitForSynchro();
   //读写寄存器前,要确定上一个操作已经结束
   RTC_WaitForLastTask();
   //设置RTC分频器,使RTC时钟为1Hz
    //RTC period=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RTC_SetPrescaler(32767);

   //等待寄存器写入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使能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等待写入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return;
}

void RTC_Config(void)
{
   //我们在BKP的后备寄存器1中,存了一个特殊字符0xA5A5
   //第一次上电或后备电源掉电后,该寄存器数据丢失,
   //表明RTC数据丢失,需要重新配置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重新配置RTC
       RTC_Configuration();
       //配置完成后,向后备寄存器中写特殊字符0xA5A5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
       //若后备寄存器没有掉电,则无需重新配置RTC
       //这里我们可以利用RCC_GetFlagStatus()函数查看本次复位类型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这是上电复位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这是外部RST管脚复位
       }
       //清除RCC中复位标志
       RCC_ClearFlag();
       //虽然RTC模块不需要重新配置,且掉电后依靠后备电池依然运行
       //但是每次上电后,还是要使能RTCCLK???????
       //RCC_RTCCLKCmd(ENABLE);
       //等待RTC时钟与APB1时钟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使能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等待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
#ifdef RTCClockOutput_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
#endif
   return;
}

《九九的STM32笔记》整理3

基于STM32处理器
RTC只是个能靠电池维持运行的32位定时器over!
并不像实时时钟芯片,读出来就是年月日。。。
看过些网上的代码,有利用秒中断,在内存中维持一个年月日的日历。
我觉得,这种方法有很多缺点:
1.断电时没有中断可用
2.频繁进中断,消耗资源
3.时间运算复杂,代码需要自己写
4.不与国际接轨。。。。
so,还是用标准的UNIX时间戳来进行时间的操作吧!
什么是UNIX时间戳?
UNIX时间戳,是unix下的计时方式。。。很废话
具体点:他是一个32位的整形数(刚好和STM32的RTC寄存器一样大),表示从UNIX元年(格林尼治时间1970-1-10:0:0)开始到某时刻所经历的秒数
听起来很玄幻的,计算下:32位的数从0-0xFFFFFFFF秒,大概到2038年unix时间戳将会溢出!这就是Y2038bug
不过,事实上的标准,我们还是照这个用吧,还有二十年呢。。。
UNIX时间戳:1229544206 <==>现实时间:2008-12-17 20:03:26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当前时间的UNIX时间戳放在RTC计数器中让他每秒++,over
然后,设计一套接口函数,实现UNIX时间戳与年月日的日历时间格式转换 这样就可以了
在RTC中实现这个时间算法,有如下好处:
1. 系统无需用中断和程序来维持时钟,断电后只要RTC在走即可
2. 具体的两种计时的换算、星期数计算,有ANSI-C的标准C库函数实现,具体可以看time.h
3. 时间与时间的计算,用UNIX时间戳运算,就变成了两个32bit数的加减法
4. 与国际接轨。。。

幸好是与国际接轨,我们有time.h帮忙,在MDK的ARM编辑器下有,IAR下也有
其中已经定义了两种数据类型:unix时间戳和日历型时间
time_t:      UNIX时间戳(从1970-1-1起到某时间经过的秒数)
    typedef unsigned int time_t;

struct tm:   Calendar格式(年月日形式)
同时有相关操作函数
gmtime,localtime,ctime,mktime等等,方便的实现各种时间类型的转换和计算
于是,基于这个time.h,折腾了一天,搞出了这个STM32下的RTC_Time使用的时间库

这是我的RTC_Time.c中的说明:
本文件实现基于RTC的日期功能,提供年月日的读写。(基于ANSI-C的time.h)

作者:jjldc (九九)
QQ: 77058617

RTC中保存的时间格式,是UNIX时间戳格式的。即一个32bit的time_t变量(实为u32)
ANSI-C的标准库中,提供了两种表示时间的数据 型:
time_t:      UNIX时间戳(从1970-1-1起到某时间经过的秒数)
    typedef unsigned int time_t;

struct tm:   Calendar格式(年月日形式)
   tm结构如下:
   struct tm {
      int tm_sec;   // 秒 seconds afterthe minute, 0 to 60
                       (0 - 60 allows for the occasional leap second)
      int tm_min;   // 分 minutes afterthe hour, 0 to 59
       int tm_hour; // 时 hours since midnight, 0 to 23
       int tm_mday; // 日 day of the month, 1 to 31
       int tm_mon;   // 月 months sinceJanuary, 0 to 11
       int tm_year; // 年 years since 1900
       int tm_wday; // 星期 days since Sunday, 0 to 6
       int tm_yday; // 从元旦起的天数 days since January 1, 0 to 365
        int tm_isdst; // 夏令时??Daylight Savings Time flag
        ...
    }
    其中wday,yday可以自动产生,软件直接读取
    mon的取值为0-11
   ***注意***:
   tm_year:在time.h库中定义为1900年起的年份,即2008年应表示为2008-1900=108
    这种表示方法对用户来说不是十分友好,与现实有较大差异。
    所以在本文件中,屏蔽了这种差异。
    即外部调用本文件的函数时,tm结构体类型的日期,tm_year即为2008
    注意:若要调用系统库time.c中的函数,需要自行将tm_year-=1900

成员函数说明:
struct tm Time_ConvUnixToCalendar(time_t t);
    输入一个Unix时间戳(time_t),返回Calendar格式日期
time_t Time_ConvCalendarToUnix(struct tm t);
    输入一个Calendar格式日期,返回Unix时间戳(time_t)
time_t Time_GetUnixTime(void);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Unix时间戳值
struct tm Time_GetCalendarTime(void);
    从RTC取当前时间的日历时间
void Time_SetUnixTime(time_t);
    输入UNIX时间戳格式时间,设置为当前RTC时间
void Time_SetCalendarTime(struct tm t);
    输入Calendar格式时间,设置为当前RTC时间

外部调用实例:
定义一个Calendar格式的日期变量:
struct tm now;
now.tm_year = 2008;
now.tm_mon =11;       //12月
now.tm_mday = 20;
now.tm_hour = 20;
now.tm_min = 12;
now.tm_sec = 30;

获取当前日期时间:
tm_now = Time_GetCalendarTime();
然后可以直接读tm_now.tm_wday获取星期数

设置时间:
Step1. tm_now.xxx = xxxxxxxxx;
Step2. Time_SetCalendarTime(tm_now);

计算两个时间的差
struct tm t1,t2;
t1_t = Time_ConvCalendarToUnix(t1);
t2_t = Time_ConvCalendarToUnix(t2);
dt = t1_t - t2_t;
dt就是两个时间差的秒数
dt_tm =mktime(dt);   //注意dt的年份匹配,ansi库中函数为相对年份,注意超限
另可以参考相关资料,调用ansi-c库的格式化输出等功能,ctime,strftim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