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好心人编程,万分感谢

楼主(2015-07-09):
用c51系列单片机实现从10倒计时为0时,蜂鸣器发出响声,还有一个也是用c51系列的单片机实现用不同的按键实现步进电机的不同转速

网友A:
第一个可以用个定时器进行计数,达到要记的数,直接用个IO进行控制蜂鸣器就行。第二个,步进电机的转速受你的给的步数的间隔时间影响,你可以通过按键调整每步之间的延时的时间进行控制转速。编程还是要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可以用个定时器进行计数,达到要记的数,直接用个IO进行控制蜂鸣器就行。第二个,步进电机的转速受你 ...

什么都不会呀- - 求教

网友B:
楼主,你的第一个定时器计数我做了一下,但是我也是新手,程序有点问题,方便的话,我俩私聊一下,一起研究我的QQ953084480

楼主:
十万火急,求救火呀,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