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郭天祥的I2C总线程序proteus仿真为什么总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5-07-09):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write=0;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sec,tc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  ; ;}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
        }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display(uchar bai_c,uchar sh_c)
          {
          dula=0;
          P0=table[bai_c];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1ms(5);
          dula=0;
          P0=table[sh_c];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wela=1;
          wela=0;
          delay1ms(5);
          }
          void main()
          {
          init();
          sec=read_add(2);
          if(sec>100)
          sec=0;
          TMOD=0x01;
          ET0=1;
          EA=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while(1)
          {
         display(sec/10,sec%10);
          if(write==1)
          {
          write=0;
          write_add(2,sec);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cnt++;
          if(tcnt==20)
          {
          tcnt=0;
          sec++;
          write=1;
          if(sec==100)
          sec=0;
          }
          }

51单片机郭天祥的I2C总线程序proteus仿真为什么总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A(2020-02-22):
我也是仿真这个 数据根本无法保存啊。

网友A:
你找到问题所在了吗 求解答

网友A:
把数码管显示子函数改成这样
void display(uchar bai_c,uchar sh_c)
        {
                P0=0x00;
                dula=1;
                P0=table[bai_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ms(5);

                P0=0x00;
                dula=1;
                P0=table[sh_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ms(5);
        }

网友B:
不要去追求仿真与实物现象一致,仿真只是方便实物前的测试,不一定完全接近实物,最终应以实物为准。

网友C:
仿真只是理论上的测试,不一定完全接近实物

网友D:
因为CPU的负荷,proteus仿真的时间和现实要慢,所以你在实验板上面不闪在proteus上看到会闪

网友E:
估计是仿真软件的BUG吧,发现好像好多仿真出现的现象都不太一致

网友F:
最近也出现老是报错,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G:
只有段的数组,缺少控制位数组。

网友H(2020-04-05):
unsigned char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b,temp;
        temp=date;
        for(i=0;i<8;i++)
        {
                sda=temp>>7;        //起始信号 已经将scl=0,
                Delay10us();
                temp=temp<<1;
                scl=1;       // scl=1 ,sda数据 被对方接收。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sda=1;  //写完数据 将sda 拉为高电平
          Delay10us();
                scl=1;  //写完数据 将SDA和SCL 都为1表示总线 空闲
                while(sda) //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 设备一旦回应,sda=0,结束循环。
                         b++;
                         if(b>200) // 设备2000us 没有回应,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网友H:
借鉴其他人的程序,修改了写这部分,用CY位 怎么也无法写入数据,但是这种右移读取一位的方式 在开发板上实现了写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