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5-07-09):
仿真时候没反应,编译没问题。参考书上找的,书上的是STC15F2K60S2单片机(主函数里有一句CLK_DIV=0x03;//STC降频工作,与传统8051兼容),我仿真用的是AT89C51。数码管7SEG-CC

下面是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ii,any;
uchar vv,crc0,crc1,imm,error=0;
float TEMP=0,HUMI=0;
uchar code table[]={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0x01,0};
sbit DIN=P2^3;
sbit LOAD=P2^4;
sbit CLK=P2^5;
sbit SCL_sht=P3^6;
sbit SDA_sht=P3^7;
sbit D1=P1^6;
sbit ERR=P1^1;
/*********************7219命令函数******************************/
void LEE(uint e)
{
        uint zz;
        LOAD=0;
        for(zz=0x8000;zz>0;zz>>1)
        {
        if(zz&e) DIN=1;
        else DIN=0;
        _nop_();CLK=1;CLK=0;
        }
        LOAD=1;
}
/*********************7219显示函数*******************************/
void Disp()
{
        uint TEMP_,HUMI_;
        uchar sign_;
        TEMP_=fabs(TEMP)*10;
        HUMI_=HUMI*10;
        if(TEMP>=0) sign_=1;
        else sign_=0;
        if(!error)
        {
        if(TEMP>=100) LEE(table[TEMP_%10000/1000]+0xf100);
        else  LEE(table[10+sign_]+0xf100);
        LEE(table[TEMP_%1000/100]+0xf200);
        LEE(table[TEMP_%100/10]+0xf300+0x80);
        LEE(table[TEMP_%10]+0xf400);
        LEE(table[HUMI_%10000/1000]+0xf500);
        LEE(table[HUMI_%1000/100]+0xf600);
        LEE(table[HUMI_%100/10]+0xf700+0x80);
        LEE(table[HUMI_%10]+0xf800);
        }
        else
        {
        LEE(0xf14f);
        LEE(0xf277);
        LEE(0xf377);
        LEE(0xf47e);
        LEE(0xf501);
        LEE(0xf601);
        LEE(0xf701);
        LEE(0xf801);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延时12us,晶振=12MHz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SHT启动传输函数**********************/
void SAT_sht11()
{
        SCL_sht=0;delay();
        SDA_sht=1;SCL_sht=0;delay();
        SDA_sht=0;delay();
        SCL_sht=0;delay();
        SCL_sht=1;delay();
        SDA_sht=1;delay();
        SCL_sht=0;delay();
        SDA_sht=0;delay();
}
/************************SHT11写入函数**********************/
void write_sht11(uchar y)
{
        for(ii=0x80;ii>0;ii>>1)
        {
        if(y&ii) SDA_sht=1;
        else SDA_sht=0;
        delay();
        SCL_sht=1;delay();
        SCL_sht=0;delay();
        }
        SDA_sht=1;delay();
        SCL_sht=1;delay();
        if(SDA_sht) {
                if(!(error&0x08)) error+=0x04;
        }
        SCL_sht=0;
}
/********************SHT软复位函数************************/
void soft_rest_sht11()
{
        SAT_sht11();
        SDA_sht=1; SCL_sht=0; delay();
        for(ii=0;ii<20;ii++){
                SCL_sht=1;delay();
                SCL_sht=0;delay();
        }
        if(error&0x08){
           write_sht11(0x1e);
           for(ii=0;ii<1000;ii++) delay();
        }
        SAT_sht11();
        error &= 0x03;
}
/*******************读取SHT11函数**********************/
void read_sht11(bit x_ack)
{
        vv=0; SDA_sht=1; delay();
        for(ii=0;ii<8;ii++){
                SCL_sht=1;delay();
                vv<<=1;
                if(SDA_sht) vv|=1;
                delay();
                SCL_sht=0;delay();
        }
        SDA_sht=!x_ack; delay();
        SCL_sht=1;delay();
        SCL_sht=0;delay();
        SDA_sht=1;
}
/***********************SHT11校验函数*******************/
void crc_8()
{
        for(ii=0;ii<8;ii++){
                if(crc1&0x80){
                        crc1<<=1;
                        crc1^=0x31;
                }
                else crc1<<=1;
        }
}
/***********************SHT11工作函数*****************/
void Sht11(uchar yi)
{
        if(error&0x0c) soft_rest_sht11();
        else SAT_sht11();
        write_sht11(yi);
        for(ii=0;ii<65532;ii++){
                delay();
                if(!SDA_sht) break;
        }
        if(!SDA_sht) {
                any=0;
                read_sht11(1);
                any=vv; any<<=8;
                crc1=0; crc1^=yi; crc_8();
                crc1^=vv; crc_8();
                read_sht11(1);
                any+=vv; crc1^=vv; crc_8();
                read_sht11(0);
                crc0=0;
                for(ii=1;ii<0xe0;ii<<=1){
                        crc0<<=1;
                        if(vv&ii) crc0++;
                }
                crc0=vv;
        }
        else
        crc1=!crc0;
}
/*************************温、湿度测量函数*******************************/
void EEi_sht11()
{
        Sht11(0x03);
        if(crc1!=crc0){
                if(!(error&0x08))
                error+=0x04;
        }
        else {
                any&=0x3fff;
                TEMP=any*0.01-39.65;
        }

        Sht11(0x05);
        if(crc1!=crc0||!any){
                if(!(error&0x08))
                error+=0x04;
        }
        else {
                error&=0x03;
                D1=~D1;
                any&=0x0fff;
                HUMI=0.0367*any-2.0468-0.0000015955*any*any;
                HUMI+=(TEMP-25)*(0.01+0.00008*any);
                if(HUMI>99.90||HUMI<0)
                HUMI=100;
        }
}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a2; TL0=0;
        i++;
        if(i>62){
                i=0;
                EEi_sht11();
        }
        Disp();
        if(!error) ERR=1;
        else {
                ERR=0;
                imm++;
                if(imm>200){
                        imm=0;
                        error=0;
                }
        }
}
/***************************7219初始化化函数*******************/
void MAX7219_init()
{
        LEE(0xf900);
        LEE(0xfa0e);
        LEE(0xfb07);
        LEE(0xfc01);
        LEE(0xff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CLK_DIV=0x03;
        MAX7219_init();
        TMOD=0x01;
        TH0=0xa2; TL0=0;
        TR0=1;
        EA=1; ET0=1;
        while(1);
}

楼主:
基础比较差

网友A:
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能仿真成功,做成实物达不到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能仿真成功,做成实物达不到效果吗?

有两句语句打错了,现在可以了。

网友B:
恩 不错啊  我想弄个带年月日星期,温湿度,农历,闹钟的万年历

网友C:
能仿真成功,做成实物达不到效果吗?

网友D(2015-11-26):
奥松电子生产的AM2322温湿度传感器可以取代SHT11。

网友E:
可以DHT11直接替换么

网友F(2016-12-09):
很好。还会在来的

网友G(2017-06-06):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能仿真成功,做成实物达不到效果吗?

楼主还记得是哪里出错了吗 刚开始学习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现在 SHT11 是什么情况?

现在改好了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能仿真成功,做成实物达不到效果吗?

湿度传感器采集通过ad转换后是从大到小显示的,怎么把它通过程序变过来?大神求指导

网友J(2020-09-09):
SHT系列的可以对土壤湿度进行监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