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发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7-09):
仿真之后没有输出,看了网上和书上的连接电路图,基本上是这样,参数也改了一些,但是电路的输出依旧只有0,是电容没有工作么?求指导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A:
方波不用这么连吧  直接写中断  电路也不用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不用这么连吧  直接写中断  电路也不用这样

写中断好像是数字信号来的,这个电路是照着模电书上的方波发生电路连的,用来产生一个正负相间的电压脉冲,不知道是参数问题还是直接proteus本身软件的问题

网友B:
看看这个图。只有仿真,实际电路没有试过。
具体参数自己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图。只有仿真,实际电路没有试过。
具体参数自己调整。

谢啦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图。只有仿真,实际电路没有试过。
具体参数自己调整。

怎么我照着你的图 配的参数,还是没有出方波,你给的激励源是多少,是不是激励源的问题,

网友B:
给你仿真图,自己看吧,你可能给运放的电源不对吧,需要输入一个正负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仿真图,自己看吧,你可能给运放的电源不对吧,需要输入一个正负的电源。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