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串口控制继电器,终于成功了!

楼主(2015-07-09):
      电脑串口控制继电器,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电脑的串口对继电器进行“吸和”,“断开”的控制。进而利用继电器的常开或者常闭触点去控制各种用电器,设备的“开”与“关”。它分为上位机和下位机。上位机就是,电脑用来控制和利用串口与下位机通信的专用软件。这种软件通常用VB编写。下位机就是,利用单片机以及它外围的一些电路(电源电路,串口通信电路,继电器驱动电路,等等)共同构成了下位机。也就是说,上位机是软件,下位机是硬件。
       我做的这个电脑串口控制继电器,主控芯片是AVR的单片机,型号为ATtiny2313。此外还有,74LS373,ULN2003,MAX232。这个东西我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把它给完全搞好。期间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但每一次失败我都去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了大量的试验,看了很多资料,最后,我终于成功了!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
       下位机控制板做的很小,集成了9个芯片,还有其它的一些电子元器件。整个板子做的很紧凑,但很整齐。一共24路继电器控制。共需要4块板子,每一路为6个继电器。我只做了一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继电器和相关的电子元件。
       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熔丝位没有设置好。正确的熔丝位是E4,CB,FF。这一点,是花了我最长的时间和最多金钱的地方。AVR的熔丝位设置问
题,简直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就是一场恶梦!搞不好,芯片会永远的锁死,没有专门的设备是无法进行修复的,有的连修复也不能修复了。熔丝低位的设置如果是设置错误了,还可以解救,解救办法网上有很多,在这就不多说了。但是,如果是熔丝高位设置错了,那就可能没有办法了,最起码,对于向我们这样的电子爱好者,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只能认倒霉了。但是,熔丝位设置错了,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哦。因为,我们最起码知道这样设置熔丝位是不对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就不这样设置了,吃一堑长一智。
       第二,实物必须要用RS232串口通信芯片(因仿真上可不用这个串口通信芯片,我故认为实物就不需要用了,后来做好实物且试验后,发现不能和上位机通信)。RS232的11脚接单片机的第3脚,RS232的12脚接单片机的第2脚。
       第三,USB转串口线,有问题。后来买了个好的(60元一个,工业级,型号为ECS8403,下图中,蓝色的那一根USB转串口线就是。淘宝购买。先前用的也是淘宝上卖的那种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一个的USB转串口线,这种线根本不能正常使用,经常出现通信故障。下图中,那个黑色的外壳,上面写着USB的就是我先前用的那个,不过里面已经脱胎换骨了,废物利用,呵呵)。
废话少说,上图看看吧:

网友A(2021-11-05):
现在流行的都是IP地址控制串口数据了。这才是真正的物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