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大功率直流有刷电机的PWM调速控制

楼主(2015-07-09):
本人最近一直想用51单片机来设计制作一个“大功率直流有刷电机PWM调速控制器”。由于平时工作忙,没时间。所以,这个东东花了我很长时间。每天晚上下了班,回家就弄,一直搞到十一二点钟才休息。期间,也花了我不少钱,也失败了N次。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成功了,哈哈~~
由于这个是大功率的直流有刷电机PWM调速控制器,所以就不能用晶体管来驱动了,必须用MOS管来驱动。MOS管不仅驱动能力强,而且效率高。为了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适用范围广等特点,本系统,采用双电源供电。控制电路一组电源,电压分别为5V15V。功率输出部分一组电源,以适应不同电压的电动机。至于功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并联MOS管来决绝,但同时也要修改下驱动电路的相关参数,否则就很有可能炸MOS管!另外,本人也考虑过在单片机的PWM脉冲输出端与驱动电路之间,通过光耦来连接,实现光电隔离,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但后来又担心光耦的频率响应速率,可能会给驱动电路带来信号的衰减或者错误的信号等因素,造成降低系统的效率或者损坏MOS管。也许是我多虑了吧。呵呵,不过我看到网上好多资料都是用的光电隔离。
目前,这个版本的调速控制器,共4PWM脉冲输出,分别提供给:上,下MOS管驱动电路正转信号。上,下MOS管驱动电路反转信号。待机状态下一个红色的LED灯闪烁,电机运行的各种状态指示,可以低速,中速,高速三个档运行。并可以实现刹车和倒车功能。这个目前可以达到至少100W不成问题。我现在采用的是一个12V  80W的直流有刷电机。低速运行时的电压为:3.7V,中速时:6.5V,高速时:10.5V。目前这个东东只是实现了最基本的控制功能。还不具有其它功能,如,电机过流保护,欠压保护(用蓄电池做电源时,可以用得到此功能,保护蓄电池不会过放电)等等功能。这些功能,在以后的时间里慢慢研究,实现吧。呵呵。不多说了,看看照片吧。

网友A(2015-12-30):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电路,我要做12V直流电机的,我不懂那个电机驱动电路该怎么做。普通H桥感觉不行。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B:
贴主分享一下程序吧

网友C:
楼主用的是P沟道和N沟道的吗,占空比可以最大多少?

网友D(2016-04-02):
想学习一下驱动部分,楼主可上个驱动部分原理图来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E(2016-08-18):
使用光耦隔离高速下会出现问题

网友F(2016-09-29):
我最近也在做电机驱动电路。用的是IR2104s驱动MOS管构成的H桥。还没做好。
楼主能不能发个原理图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G(2018-04-18):
老师作品不错,可是电路图的没有,程序的没有?
所以不好意思也不能够加黑币奖励!

网友H(2020-05-06):
您好,我是学生党,最近也正在以这个基于51单片机的大功率直流有刷电机的PWM调速控制为课题在做,可是基础太差,觉得太艰难了,您能把您的原理图和程序分享下吗,真的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