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动车控制器的场效应管75nf75的好坏,谢谢!

楼主(2015-07-09):
这是我以前回答过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回答如下(与原来的回答有所改动):方法一       将指针式万用表拨至“RX1K”档,并电调零。场效应管带字的一面朝着自己,从左到右依次为:G(栅极),D(漏极),S(源极)。将黑表笔接在D极,红表笔接在S极上,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然后再对换表笔,再测,此时,万用表指针应向右摆动。用指针万用表测,G极,与其余两个极之间,无论是两个表笔怎样对调测,万用表指针均应不动。方法二       将数字万用表拨至“二极管”档,也就是,蜂鸣器档。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此时,应显示一个数值,一般情况下为400多Ω到500Ω多之间。然后,再对换表笔,应无显示,为“1”。然后,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先去触碰一下G极,然后红表笔再接到S极上,此时,会发现显示的数值与原来相比,变小了许多,一般为100多Ω到几十Ω之间。这说明,此场效应管已被触发导通了。在这个时候,黑表笔接S极,红表笔接D极,会发现,有数值显示了。这说明,此场效应管是完好的。    如果所测的结果与上述两种方法均不符,则这个场效应管就是坏的。一般情况下,D极和S极击穿的比较常见。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会听到蜂鸣器的响声。    以上两种方法,几乎适用于任何型号的场效应管。

分享给你的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