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5P40F是什么类型的场效应管?怎样判断管脚和好坏

楼主(2015-07-09):
C25P40F怎样判断管脚和好坏,测量和使用时要注意些什么吗?

回答关于你这个问题,我曾回答过一个和你这个问题很类似的问题。以下是我以前的回答:将指针式万用表拨至“RX1K”档,并电调零。场效应管带字的一面朝着自己,从左到右依次为:G(栅极),D(漏极),S(源极)。先将黑表笔接在G极上,然后红表笔分别触碰D极和S极,然后再对换表笔,再测,如这两次测得的结果,都使万用表的指针不动,那么,初步判断这个场效应管是好的。最后,在将黑表笔接在D极,红表笔接在S极上,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然后再对换表笔,再测,此时,万用表指针应向右摆动。    经过这两次判断,这个场效应管就是好的。如果所测的结果与上述不符,则这个场效应管就是坏的。要么是击穿了,要么是性能不好了。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D极和S极通了(即万用表指针为零),或者G,D,S全通,就说明此管已击穿损坏。这种两种情况最常见。    在使用场效应管时,一般要注意三个最重要的参数:Vds,Id和Pd。只要不超过这三个参数(原则上这三个参数要比电路中大1/2或2/3倍),用在电路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此外,在有些电路中还应该注意场效应管的Rds(on),Gm等参数。有些电路对Vds,Id,Rds(on)要求高,有些电路对Vds,Id和Pd要求高,等等。总之,根据电路的要求,合理选择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