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型逆变器

楼主(2015-07-10):
逆变器(inverter)是把直流电能(电池、蓄电瓶)转变成交流电(一般为220v50HZ正弦或方波)。应急电源,一般是把直流电瓶逆变成220V交流的。通俗的讲,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DC)转化为交流电(AC)的装置。可把12伏电瓶或电动车电池转变为220伏,带动其他用电器。电路图:
材料:
  10K 1/4W  电阻         X2
  470欧  3W电阻            X2
  1N4007二极管                X2
  12V稳压管                 X2
  1200V 0.3μ电磁炉电容      X2
  磁环(电脑电源上有得拆)   X1
  1MM漆包线                      1米
  1.2M漆包线                     数米
  接线端子2P(脚距5mm)           3个
  接线端子3P(脚距5mm)           2个
然后发给布线图,免得一些人迷惘不懂怎么布线。
先焊接好接线端子,然后焊接10K电阻。
然后把12V稳压管焊接上去,我的稳压管于普通的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好。跟普通玻璃壮的稳压管比,这个做ZVS拉弧猛多了。然后把1N4007也焊接上去,然后就是470欧3W的电阻。  然后把两个1200V 0.3μ的电磁炉电容焊上去。
然后检测:
  用万能表红笔测量12V稳压管的白环端,用黑笔测量无环端,导通或蜂鸣器响或电阻率很低(100以下)则稳压管损坏,必须更换,否则会出现场效应管炸管现象,和损坏电源。
  用万能表红笔测量1N4007二极管的白环端,用黑笔测量无环端,导通或蜂鸣器响或电阻率很低(100以下)则二极管损坏,必须更换,否则会出现场效应管炸管现象,和损坏电源。
  然后测量各路是否连同,以防虚焊:虚焊是焊点处只有少量的焊焊锡住,造成接触不良,时通时断。
  虚焊与假焊都是指焊件表面没有充分镀上锡层,焊件之间没有被锡固住,是由于焊件表面没有清除干净或焊剂用得太少以及焊接时间过短所引起的。
  然后开始绕磁环,磁环如下。用1MM的漆包线绕20圈即可。
  然后就用高压包来测试。看看电路是否有损坏。
  用国标1平方的线绕在高压包磁芯上5+5圈。不能绕反,必须是相同方向。然后按照电路图连接好,检测无误,即可通电测试。
然后开始绕逆变线圈。准备好变压器骨架:   铜线的选择,据说线细电流小,线粗就电流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而我用的是0.5mm的QZ-2 漆包线,然后把漆包线的一头刮掉绝缘漆0.5cm。 然后把刮掉漆的漆包线卷在引脚上,然后用焊锡焊接好。然后就绕,平整的绕,之间不要有缝隙。然后绕完第一层,然后又绕回去,然后在刮去中间的漆,然后焊接在引脚上。然后接着绕,这样重复绕。
  最后绕满引脚了,这下可以停止了。然后用绝缘漆给浸泡。然后用1.2mm的漆包线在次级上面绕5+5或8+8或10+10也可以的。然后根据这个电路图把东西装配好,装进小盒子里,一个逆变器就做好了。
注意,在测试电路时,不能用手触摸电路板,否则会有严重的电击事故。
  由于逆变器输出是高流高压,不能触摸,否则会被电击。
  测试时请注意元件的安装和摆放,不能把元件反转来安装。

网友A:
楼主上传张制作完后的实物图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传张制作完后的实物图来看看

发个测试图片学习下

网友C(2016-02-03):
这个是特拉丝前级,ZVS电路,有好多用处呢,自己做过好几个,可以加热螺丝,升压,////

网友D(2018-01-20):
我照做了!只能带25W,变压器是EE42的!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E(2019-02-22):
在吗  能联系一下我吗

网友F:
这个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