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cd12232字幕显示程序

楼主(2015-07-10):
12232在proteus 里模型用关键字P ,“12232” 查不出LCD的,要用1232 查找 。

//12232LCD proteus仿真
//2012 01 20   E:\DPJ_C\12232\12232UV4\12232_2C.C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chr1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B P0

sbit E2=P3^5;
sbit E1=P3^6;
sbit A0=P3^7;

void WR_Mcom(uchar i)
{
E1=1;
_nop_();
_nop_();
A0=0;
_nop_();
_nop_();
LCD_DB=i;
_nop_();
_nop_();
E1=0;
_nop_();
_nop_();
}

void WR_Mdat(uchar i)
{
E1=1;
_nop_();
_nop_();
A0=1;
_nop_();
_nop_();
LCD_DB=i;
_nop_();
_nop_();
E1=0;
_nop_();
_nop_();
}

void WR_Scom(uchar i)

{
A0=0;
_nop_();
_nop_();
E2=1;
_nop_();
_nop_();
LCD_DB=i;
_nop_();
_nop_();
E2=0;
_nop_();
_nop_();
}

void WR_Sdat(uchar i)
{
A0=1;
_nop_();
_nop_();
E2=1;
_nop_();
_nop_();
LCD_DB=i;
_nop_();
_nop_();
E2=0;
_nop_();
_nop_();
}

void lcdini()
{
WR_Mcom(0XE2);
WR_Scom(0XE2);//
WR_Mcom(0XAE);
WR_Scom(0XAE);//POWER SAVE
WR_Mcom(0XA4);
WR_Scom(0XA4);//
WR_Scom(0XA9);//1/32 占空比
WR_Mcom(0XA1);
WR_Scom(0XA1);
WR_Mcom(0XEE);
WR_Scom(0XEE);//写模式
WR_Mcom(0X00);
WR_Mcom(0XC0);
WR_Scom(0X00);
WR_Scom(0XC0);
WR_Mcom(0XAF);
WR_Scom(0XAF);
}

void SetPage(uchar page0,uchar page1)
{
WR_Mcom(0xB8|page1);
WR_Scom(0xB8|page0);
}

void SetAddress(uchar address0,uchar address1)
{
WR_Mcom(address1&0x7F);
WR_Scom(address0&0x7F);
}

void clrscr( )
{
uchar i;
uchar page;
for (page=0;page<4;page++)
{
  SetPage(page,page);
  SetAddress(0,0);
  for (i=0;i<61;i++)
  {
    WR_Mdat(0);
    WR_Sdat(0);
  }
}
}

void display()
{
uchar i,j,page;
for(page=0;page<4;page++)
{
  SetPage(page,page);
  SetAddress(0,0);
  for(i=0;i<4;i++)
  {
   for(j=0;j<15;j++)
   {
    if(page<2)
    {
     WR_Mdat(chr16[2*i][j+page*15]);
     WR_Sdat(chr16[2*i+8][j+page*15]);
    }
    else
    {
     WR_Mdat(chr16[2*i+16][j+(page-2)*15]);
     WR_Sdat(chr16[2*i+24][j+(page-2)*15]);
    }
   }
  }
}
}

void main()
{
lcdini();
clrscr();
  while(1)
{
  display();
}
}

/****************************************************************************************/

CHR16.H  //

unsigned char code chr16[32][15]={

{0x00,0x40,0x40,0xDA,0xFE,0x24,0x20,0xF8,0xDE,0xD6,0xD8,0xC8,0x48,0x00,0x00,},
{0x08,0x0C,0x07,0x3F,0x3F,0x03,0x0F,0x1F,0x17,0xD5,0xFF,0x3F,0x11,0x11,0x01,},/*"梅",0*/

{0x00,0x00,0x10,0x10,0x9C,0x9C,0x10,0x98,0x9E,0x0E,0x88,0x88,0x08,0x00,0x00,},
{0x10,0x18,0x0C,0x7F,0x7F,0x08,0x08,0x3F,0x7F,0x43,0x41,0x40,0x78,0x38,0x00,},/*"花",1*/

{0x00,0x00,0x20,0x20,0xE0,0xE0,0x60,0xFA,0xFE,0x24,0x60,0x60,0x20,0x00,0x00,},
{0x00,0x10,0x19,0x0F,0x07,0x24,0x38,0x1F,0x07,0x0C,0x38,0x30,0x20,0x20,0x00,},/*"欢",2*/

{0x00,0x00,0x00,0x08,0xA8,0xA8,0xFE,0x7E,0xEC,0xC4,0x44,0x00,0x00,0x00,0x00,},
{0x08,0x08,0x08,0x08,0x6A,0xEF,0xAD,0xBD,0xD7,0x77,0x34,0x04,0x04,0x04,0x00,},/*"喜",3*/

{0x00,0x40,0x40,0x18,0x98,0x84,0xFC,0xFC,0xEC,0xFE,0xDE,0xC4,0x40,0x00,0x00,},
{0x00,0x10,0x3C,0x3E,0x42,0x45,0x6D,0x3D,0x1F,0x3F,0x63,0x60,0x40,0x40,0x40},/*"漫",4*/

{0x00,0x00,0x80,0x88,0x88,0x88,0xF8,0x7C,0x44,0x44,0x40,0x40,0x00,0x00,0x00,},
{0x00,0x20,0x20,0x30,0x1C,0x0F,0x03,0x07,0x0E,0x18,0x30,0x30,0x20,0x20,0x00,},/*"天",5*/

{0x00,0x80,0xF0,0x70,0x64,0x64,0xFC,0xFC,0xD6,0xD2,0x10,0x30,0x30,0x00,0x00,},
{0x00,0x00,0x00,0x44,0x55,0x55,0x55,0x5F,0x6A,0x3E,0x1E,0x00,0x00,0x00,0x00,},/*"雪",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68,0x7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

{0x00,0x00,0x10,0xB0,0xB0,0x00,0xE0,0xF8,0xDE,0xD6,0x10,0x10,0x00,0x00,0x00,},
{0x00,0x08,0x0C,0x0F,0x23,0x3B,0x1B,0x42,0x7F,0x7F,0x09,0x39,0x31,0x00,0x00,},/*"冻",8*/

{0x00,0x00,0x00,0xC8,0xE8,0xA8,0x88,0xFC,0xF4,0x84,0xC4,0x40,0x00,0x00,0x00,},
{0x00,0x20,0x31,0x1B,0x0E,0x07,0x01,0x1F,0x3F,0x31,0x20,0x30,0x3C,0x1C,0x00,},/*"死",9*/

{0x00,0x00,0x08,0x08,0x0E,0xCE,0xE8,0x68,0xCE,0x8E,0x0E,0x04,0x00,0x00,0x00,},
{0x08,0x08,0x0C,0x06,0x3F,0x7F,0x42,0x5E,0x5E,0x43,0x73,0x73,0x02,0x02,0x02,},/*"苍",10*/

{0x00,0xC0,0xC0,0xFC,0xFC,0xE0,0xF8,0xB8,0xE8,0xF8,0xDC,0xCC,0x80,0x00,0x00,},
{0x00,0x10,0x19,0x0F,0x07,0x07,0x07,0x0F,0x1F,0x3F,0x27,0x27,0x30,0x30,0x00,},/*"蝇",11*/

{0x00,0x00,0x00,0x00,0x80,0x90,0xFE,0xFE,0x90,0xD0,0x40,0x00,0x00,0x00,0x00,},
{0x00,0x20,0x31,0x19,0x0D,0x07,0xFF,0xFF,0x06,0x0C,0x18,0x10,0x30,0x20,0x00,},/*"未",12*/

{0x00,0x00,0x00,0x80,0xB8,0x78,0xE8,0xEC,0x3C,0x3C,0x00,0x00,0x00,0x00,0x00,},
{0x20,0x30,0x1C,0x0F,0x07,0x04,0x0F,0x0F,0x19,0x31,0x30,0x20,0x20,0x20,0x20,},/*"足",13*/

{0x00,0x80,0x80,0x80,0xC8,0xE8,0xB8,0x9E,0xFE,0xEC,0xC4,0x40,0x4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E,0x0E,0x0E,0x06,0xC2,0xFF,0x3F,0x00,0x00,0x00,0x00,},/*"奇",1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5*/

};

2012 01 24 更新  原来的程序虽然正常运行,但总觉得数组部分有点问题。更改 display()子函数如下,总算可以了。

void display()
{
uchar i,j,page;
for(page=0;page<4;page++)
{
  SetPage(page,page);
  SetAddress(0,0);
  for(i=0;i<4;i++)
  {
   for(j=0;j<15;j++)
   {
    if(page<2)
    {
     WR_Mdat(chr16[2*i+page][j]);
     WR_Sdat(chr16[2*i+8+page][j]);
    }
    else
    {
     WR_Mdat(chr16[2*i+14+page][j]);
       WR_Sdat(chr16[2*i+22+page][j]);
    }
   }
  }
}
}

网友A(2020-03-10):
显示数字应该怎么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数字应该怎么写???

同上面程序一样样先写出字模然后调用,或直接改那个字模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上面程序一样样先写出字模然后调用,或直接改那个字模就可以。

为什么我数字显示的时候数字是反转90度,很纳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上面程序一样样先写出字模然后调用,或直接改那个字模就可以。

老哥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C(2021-03-16):
如何让他们滚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