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流动字幕显示-单片机小制作

楼主(2015-07-10):
单片机字幕控制

点阵引脚看下面的分解图。H为行控,由8个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64行。L为列控,由一个74HC154,4 入16出控制16列,。先0~7列的0行~15行,8~15列的0~15行。再0~7列的16~31行、8~15列的16~31行。以后类推。。。

//4* 16X16 LED点阵流动显示
//2011 12 30  E:\DPJ_C\点阵DIY\4X16X16\4X16X16_C.c

#include<reg51.h>
#include"HZ.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_CP=P2^0;
sbit DS=P2^1;
sbit ST_CP=P2^2;

//顺向、逐列、阴码 楷体 B 字宽16 字高16 向下退一格
//MATRIX-8X8-GREEN 左旋90度 左右翻转 MATRIX-8X8-RED 左旋90度 上下翻转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char j;
while(ms--)
for(j=0;j<123;j++);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k;
for(k=0;k<8;k++)
{
  dat=dat>>1;
  DS=CY;
  SH_CP=0;
  SH_CP=1;
}
}
void main()
{
uchar num,temp,m;
uint n;
while(1)
{
  for(n=0;n<224;n++)  //
     for(m=0;m<5;m++) //重复显示5次
  {
   temp=0;// 不加此条,流动飞快
   for(num=n;num<16+n;num++)
    {
     WriteByte(tab[2*num+6*16+1]);
     WriteByte(tab[2*num+6*16]);
     WriteByte(tab[2*num+4*16+1]);
     WriteByte(tab[2*num+4*16]);

     WriteByte(tab[2*num+2*16+1]);
     WriteByte(tab[2*num+2*16]);
     WriteByte(tab[2*num+1]);
     WriteByte(tab[2*num+0]);
     P1=temp;
     ST_CP=0;
     ST_CP=1;
     delay_ms(1);
     temp++;
     if(temp==16)
     temp=0;
    }
  }
}
}

/*===================================================*/

" HZ.H"

//顺向、逐列、阴码 楷体 B 字宽16 字高16 向下退一格
//MATRIX-8X8-GREEN 左旋90度 左右翻转 MATRIX-8X8-RED 左旋90度 上下翻转
//  (0)  (1)  (2)  (3)  (4)  (5)  (6)  (7) 恭(8) 祝(9) 朋(10) 友(11) 们(12) 新(13) 年(14) 快(15)
// 乐(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7*/

0x00,0x04,0x00,0x0C,0x01,0x18,0x09,0x34,0x09,0x6C,0x3F,0xCA,0x3F,0xFF,0x0A,0x7F,
0x7F,0x0C,0x7F,0x8C,0x12,0xC8,0x12,0x6C,0x02,0x34,0x00,0x30,0x00,0x10,0x00,0x10,/*"恭",8*/

0x01,0x08,0x01,0x18,0x01,0x30,0x23,0x7E,0x33,0xFE,0x13,0xC4,0x00,0x4C,0x0E,0x18,
0x0F,0x70,0x09,0x60,0x19,0xF8,0x13,0xFC,0x1E,0x04,0x1C,0x04,0x00,0x3C,0x00,0x38,/*"祝",9*/

0x00,0x04,0x00,0x0C,0x0F,0xF8,0x1F,0xF0,0x12,0x88,0x1F,0xFC,0x1F,0xFC,0x00,0x04,
0x00,0x1C,0x1F,0xF8,0x3F,0xE0,0x22,0x84,0x3F,0xFE,0x3F,0xFE,0x00,0x00,0x00,0x00,/*"朋",10*/

0x00,0x04,0x00,0x0C,0x00,0x18,0x04,0x32,0x04,0xE2,0x07,0xC6,0x7F,0xEC,0x7C,0xB8,
0x09,0xB0,0x09,0xF8,0x09,0xCC,0x08,0x06,0x08,0x06,0x00,0x02,0x00,0x02,0x00,0x02,/*"友",11*/

0x00,0x80,0x01,0x80,0x03,0x00,0x0F,0xFE,0x3F,0xFE,0x30,0x00,0x07,0xFC,0x17,0xFC,
0x1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4,0x0F,0xFE,0x0F,0xFE,0x00,0x00,0x00,0x00,/*"们",12*/

0x01,0x00,0x01,0x48,0x09,0x58,0x0D,0x58,0x5F,0xFC,0x77,0xFC,0x3E,0xB4,0x1A,0x9C,
0x1F,0xF8,0x0F,0xF0,0x19,0x00,0x33,0xFF,0x33,0xFF,0x02,0x00,0x02,0x00,0x00,0x00,/*"新",13*/

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4,0x20,0x0F,0xE0,0x1B,0xC0,0x72,0x40,0x72,0x40,
0x1F,0xFF,0x3F,0xFF,0x24,0x40,0x24,0x40,0x04,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年",14*/

0x00,0x40,0x03,0xC0,0x03,0x80,0x3F,0xFE,0x3F,0xFE,0x02,0x46,0x02,0x4C,0x02,0x58,
0x3F,0xF0,0x3F,0xF0,0x04,0x98,0x07,0x8C,0x07,0x86,0x00,0x86,0x00,0x82,0x00,0x02,/*"快",1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F,0xBC,0x0F,0xB0,0x08,0x84,0x19,0x86,0x17,0xFE,
0x37,0xFE,0x21,0x00,0x21,0x20,0x21,0x30,0x01,0x18,0x00,0x18,0x00,0x00,0x00,0x00,/*"乐",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CC,0x1F,0xCC,0x1F,0xC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5*/

};

大家可用proteus 和keil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