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DS1302 LCD1602显示年历时钟 汇编程序+电路图

楼主(2015-07-10):
程序清单:
;DS1302 1602LCD显示
;2016 04 26    E:\D[J\DS1302LCD\DS1302LCD.ASM

H_ADJ  BIT P2.0 ;时/年调整
M_ADJ  BIT P2.1 ;分/月调整
S_ADJ  BIT P2.2 ;秒/日调整
DT_SET  BIT P2.3 ;时间/日期选择
W_ADJ  BIT P2.4 ;星期调整
STR  BIT P2.5 ;启动走时

T_RST  BIT P3.2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T_CLK   BIT  P3.3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T_IO   BIT  P3.4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E   BIT  P3.5
RW   BIT  P3.6
RS   BIT  P3.7

DL_BIT   EQU  20H ;日低位
DH_BIT   EQU  21H  ;日高位
MOL_BIT   EQU  22H  ;月低位
MOH_BIT   EQU  23H  ;月高位
YL_BIT   EQU  24H  ;年低位
YH_BIT   EQU  25H  ;年高位

SL_BIT  EQU 26H ;秒低位
SH_BIT  EQU 27H ;秒高位
ML_BIT  EQU 28H ;分低位
MH_BIT  EQU 29H ;分高位
HL_BIT  EQU 2AH ;时低位
HH_BIT  EQU 2BH ;时高位

SEC  EQU 30H
MIN  EQU 31H
HOUR  EQU  32H
DAY  EQU  33H
MONTH  EQU  34H
WEEK  EQU  35H
YEAR  EQU  36H

DS1302_ADDR  EQU  5EH
DS1302_DATA  EQU  5FH

ORG  00H
LJMP  MAIN
ORG 0BH
AJMP T0INT
ORG  30H
MAIN:
MOV SP,#60H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R0,#10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MOV R1,37H

MOV YEAR,#11H ;上电预置日期、时间
MOV WEEK,#00H ;周1 MON
MOV MONTH,#04H ;2011 04 25 12:00:00
MOV DAY,#25H
MOV HOUR,#12H
MOV MIN,#00H
MOV SEC,#00H

MAIN1:
LCALL KEY
JB F0,MAIN10 ;F0=1,开始走时。走时前写,不读。走时后读,不写。
LCALL WR1302
AJMP MAIN2
MAIN10:
LCALL RD1302
MAIN2:
MOV A,YEAR
MOV B,#10H
DIV AB
MOV YL_BIT,B
MOV YH_BIT,A
MOV A,MONTH
MOV B,#10H
DIV AB
MOV MOL_BIT,B
MOV MOH_BIT,A
MOV A,DAY
MOV B,#10H
DIV AB
MOV DL_BIT,B
MOV DH_BIT,A

MOV A,HOUR
MOV B,#10H
DIV AB
MOV HL_BIT,B
MOV HH_BIT,A
MOV A,MIN
MOV B,#10H
DIV AB
MOV ML_BIT,B
MOV MH_BIT,A
MOV A,SEC
MOV B,#10H
DIV AB
MOV SL_BIT,B
MOV SH_BIT,A

JNB 7CH,MAIN1 ;0.5S标志
CLR 7CH
LCALL WEEKCOV         ;星期数字转换成英语缩写3 字母
LCALL DISP

AJMP MAIN1

KEY: ;按键子程序

KEY_SET:
JB DT_SET,KEY_H
ACALL D10MS
JNB DT_SET,$-2
CPL 7FH
JB F0,RT
CPL P2.7  ;点亮日期设定
AJMP RT
KEY_H:
JB H_ADJ,KEY_M
ACALL D10MS
JNB H_ADJ,$-2
AJMP H_ADD
KEY_M:
JB M_ADJ,KEY_S
ACALL D10MS
JNB M_ADJ,$-2
AJMP M_ADD
KEY_S:
JB S_ADJ,KEY_W
ACALL D10MS
JNB S_ADJ,$-2
AJMP S_ADD
KEY_W:
JB W_ADJ,KEY_ST
ACALL D10MS
JNB W_ADJ,$-2
AJMP W_ADD
KEY_ST:
JB STR,RT
ACALL D10MS
JNB STR,$-2
AJMP K_STR
RT:
RET

H_ADD:
JB 7FH,Y_ADD ;7FH为日期/时间切换键标志。1为年月日。
MOV A,HOUR
ADD     A,#01H
DA   A
CJNE A,#24H,H_ADD1
MOV A,#0
H_ADD1:
MOV HOUR,A
AJMP RT
Y_ADD:
MOV A,YEAR
ADD A,#01H
DA A
CJNE A,#20H,Y_ADD1
MOV A,#0
Y_ADD1:
MOV YEAR,A
AJMP RT

M_ADD:
JB 7FH,MO_ADD
MOV A,MIN
ADD     A,#01H
DA   A
CJNE A,#60H,M_ADD1
MOV A,#00H
M_ADD1:
MOV MIN,A
AJMP RT
MO_ADD:
MOV A,MONTH
ADD     A,#01H
DA   A
CJNE A,#13H,MO_ADD1
MOV A,#1
MO_ADD1:
MOV MONTH,A
AJMP RT

S_ADD:
JB 7FH,D_ADD
MOV A,SEC
ADD     A,#01H
DA   A
CJNE A,#60H,S_ADD1
MOV A,#00H
S_ADD1:
MOV SEC,A
AJMP RT
D_ADD:
MOV A,DAY
ADD A,#01H
DA   A
CJNE A,#32H,D_ADD1
MOV A,#01H
D_ADD1:
MOV DAY,A
AJMP RT

W_ADD:
MOV A,WEEK
ADD A,#01H
DA   A
CJNE A,#7H,W_ADD1
MOV A,#0
W_ADD1:
MOV WEEK,A
AJMP RT

K_STR:
MOV DS1302_ADDR,#80H ;开始振荡
MOV DS1302_DATA,SEC
LCALL WRITE
MOV DS1302_ADDR,#8EH ;禁止写入1302
MOV DS1302_DATA,#80H
LCALL WRITE
SETB F0
CLR P2.7
AJMP RT

WR1302:
MOV DS1302_ADDR,#8EH
MOV DS1302_DATA,#00H        ;允许写1302
LCALL WRITE
MOV DS1302_ADDR,#80H
MOV DS1302_DATA,#80H      ;1302停止振荡
LCALL  WRITE

MOV DS1302_ADDR,#8CH ;年写入1302
MOV DS1302_DATA,YEAR
LCALL WRITE

MOV DS1302_ADDR,#8AH ;周写入1302
MOV DS1302_DATA,WEEK
LCALL WRITE

MOV DS1302_ADDR,#88H ;月写入1302
MOV DS1302_DATA,MONTH
LCALL WRITE

MOV DS1302_ADDR,#86H ;日写入1302
MOV DS1302_DATA,DAY
LCALL WRITE

MOV DS1302_ADDR,#84H ;时写入1302
MOV DS1302_DATA,HOUR
LCALL WRITE

MOV DS1302_ADDR,#82H ;分写入1302
MOV DS1302_DATA,MIN
LCALL WRITE

MOV DS1302_ADDR,#82H ;秒写入1302
MOV DS1302_DATA,MIN
LCALL WRITE

RET

WRITE:
CLR  T_CLK
NOP
SETB  T_RST
NOP
MOV  A,DS1302_ADDR
MOV  R4,#8
WRITE1:
RRC  A
NOP
NOP
CLR  T_CLK
NOP
NOP
NOP
MOV  T_IO,C
NOP
NOP
NOP
SETB  T_CLK
NOP
NOP
DJNZ  R4,WRITE1
CLR  T_CLK
NOP
MOV  A,DS1302_DATA
MOV  R4,#8
WRITE2:
RRC  A
NOP
CLR  T_CLK
NOP
NOP
MOV  T_IO,C
NOP
NOP
NOP
SETB  T_CLK
NOP
NOP
DJNZ R4,WRITE2
CLR  T_RST
RET

RD1302:
MOV  DS1302_ADDR,#8DH         ;年读出
LCALL  READ
MOV  YEAR,DS1302_DATA
MOV  DS1302_ADDR,#8BH         ;周读出
LCALL  READ
MOV  WEEK,DS1302_DATA
MOV  DS1302_ADDR,#89H         ;月读出
LCALL  READ
MOV  MONTH,DS1302_DATA
MOV  DS1302_ADDR,#87H         ;日读出
LCALL  READ
MOV  DAY,DS1302_DATA
MOV  DS1302_ADDR,#85H         ;时读出
LCALL  READ
MOV  HOUR,DS1302_DATA
MOV  DS1302_ADDR,#83H         ;分读出
LCALL  READ
MOV  MIN,DS1302_DATA
MOV  DS1302_ADDR,#81H         ;秒读出
LCALL  READ
MOV  SEC,DS1302_DATA
RET

READ:
CLR  T_CLK
NOP
NOP
SETB  T_RST
NOP
MOV  A,DS1302_ADDR
MOV  R4,#8

READ1:
RRC  A
MOV  T_IO,C
NOP
NOP
NOP
SETB  T_CLK
NOP
NOP
NOP
CLR  T_CLK
NOP
NOP
DJNZ  R4,READ1
MOV  R4,#8

READ2:
CLR  T_CLK
NOP
NOP
NOP
MOV  C,T_IO
NOP
NOP
NOP
NOP
NOP
RRC  A
NOP
NOP
NOP
NOP
SETB  T_CLK
NOP
DJNZ  R4,READ2
MOV  DS1302_DATA,A
CLR  T_RST
RET

DISP:

MOV  A,#30H   ;16进制转ASCII
ORL  YH_BIT, A
ORL  YL_BIT, A
ORL  MOH_BIT, A
ORL  MOL_BIT, A
ORL DH_BIT, A
ORL DL_BIT, A

;LCALL WEEKCOV

ORL  HH_BIT, A
ORL  HL_BIT, A
ORL  MH_BIT, A
ORL  ML_BIT, A
ORL SH_BIT, A
ORL SL_BIT, A

LCALL  INIT_1602
MOV  A, #10000000B          ; LINE1
LCALL   WR_CMD
MOV  A,#"2"
LCALL WR_DATA

MOV  A,#"0"
LCALL   WR_DATA
MOV  A, YH_BIT
LCALL WR_DATA

MOV  A, YL_BIT
LCALL   WR_DATA
MOV  A,#" "
LCALL   WR_DATA

MOV  A,MOH_BIT
LCALL   WR_DATA
MOV  A,MOL_BIT
LCALL   WR_DATA
MOV  A,#" "
LCALL   WR_DATA
MOV  A,DH_BIT
LCALL   WR_DATA
MOV  A,DL_BIT
LCALL   WR_DATA
MOV  A,#" "
LCALL  WR_DATA
MOV  A,#" "
LCALL  WR_DATA
LCALL WEEKDISP  ;星期显示英文缩写3个字母

MOV A, #11000000B           ; LINE2
LCALL  WR_CMD

MOV  A,HH_BIT
LCALL WR_DATA

MOV  A,HL_BIT
LCALL   WR_DATA
MOV A,#":"
LCALL   WR_DATA

MOV  A,MH_BIT
LCALL   WR_DATA
MOV  A,ML_BIT
LCALL   WR_DATA
MOV A,#":"
LCALL   WR_DATA
MOV  A,SH_BIT
LCALL   WR_DATA
MOV  A,SL_BIT
LCALL   WR_DATA

RET

WEEKCOV:

MOV A,WEEK
CJNE A,#0,W2
MOV 37H,#"M"
MOV 38H,#"O"
MOV 39H,#"N"

W2:
MOV A,WEEK
CJNE A,#1,W3
MOV 37H,#"T"
MOV 38H,#"U"
MOV 39H,#"E"          ;星期一 MON 星期二 TUE 星期三 WED 星期四 THU
      ;星期五 FRI 星期六 SAT 星期天 SUN
W3:
MOV A,WEEK
CJNE A,#2,W4
MOV 37H,#"W"
MOV 38H,#"E"
MOV 39H,#"D"
W4:
MOV A,WEEK
CJNE A,#3,W5
MOV 37H,#"T"
MOV 38H,#"H"
MOV 39H,#"U"
W5:
MOV A,WEEK
CJNE A,#4,W6
MOV 37H,#"F"
MOV 38H,#"R"
MOV 39H,#"I"
W6:
MOV A,WEEK
CJNE A,#5,W7
MOV 37H,#"S"
MOV 38H,#"A"
MOV 39H,#"T"
W7:
MOV A,WEEK
CJNE A,#6,W8
MOV 37H,#"S"
MOV 38H,#"U"
MOV 39H,#"N"
W8:
RET

WEEKDISP:
MOV  A,37H
LCALL   WR_DATA
MOV  A,38H
LCALL   WR_DATA
MOV  A,39H
LCALL   WR_DATA
RET

INIT_1602:
MOV   A, #01H
LCALL  WR_CMD ;清屏
MOV   A, #38H
LCALL  WR_CMD ;8位数据,16X2,5X7点阵
MOV   A, #0CH
LCALL  WR_CMD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MOV   A, #06H
LCALL  WR_CMD ;读写字符时地址+1,整屏不移动
RET

WR_CMD:
MOV  P1, A
CLR  RS ;写入控制命令
CLR  RW
CLR  E
LCALL  BUSY
SETB  E
RET

WR_DATA:
MOV  P1, A
SETB  RS ;写入数据
CLR  RW
CLR  E
LCALL  BUS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SETB  E
RET

BUSY:   ;查看LCD是否忙
MOV  P1,#0FFH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P1.7,BUSY ;如果P1.7为高电平表示忙就循环等待
RET

T0INT: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0,RTI
MOV R0,#10
setb 7CH
RTI:
RETI

D1MS:
MOV  R7,#250
LOOP0:
NOP
NOP
DJNZ  R7,LOOP0
RET

D10MS:
MOV R4,#25
MOV R3,#200
DJNZ R3,$
DJNZ R2,$-4
RET

END

网友A(2015-12-21):
题目要求是什么??

网友B(2016-12-19):
没看到数据表代码~~~~~~~~~~~

网友C(2018-06-16):
功能可调吗?

网友C:
跪求按键程序

网友D:
有用LED的电路图吗

网友E(2018-11-08):
上面有按键程序的,只有加键,没有减键,我在找减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