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G手机做的行车电脑

楼主:
手机已经装上去了

手机已经装上去了

来个背部照片

来个背部照片

开机1

开机1

开机2

开机2

看看后面的51控制手机的开关机,这个芯片的主要作用是,延时给手机上电两次(因为第一次上电手机没有电池的 ...

看看后面的51控制手机的开关机,这个芯片的主要作用是,延时给手机上电两次(因为第一次上电手机没有电池的 ...

正面

正面

在编写程序

在编写程序

装车效果1

装车效果1

装车效果2,开机进入界面

装车效果2,开机进入界面

开机3,着车效果

开机3,着车效果

看看行驶效果,这可是在高速公路上哦!这个动作有点危险驾驶!

看看行驶效果,这可是在高速公路上哦!这个动作有点危险驾驶!

里程表显示对比

里程表显示对比

网友A(2015-07-10):
这个牛,能共享一下程序吗?和相关软件吗?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用的Java吗?

网友C:
能共享一下程序吗?和相关软件吗?不然发了炫耀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共享一下程序吗?和相关软件吗?不然发了炫耀啊!

手机端软件是,图吧汽车卫士,在app里搜索就有!obd是网上淘来的蓝牙的25元的!简单吧
还有就是在app里搜一个开机运行程序的软件,把需要开机运行的软件添加到里就可以了,我的这个流程是,用单片机触发开机,延时,让手机启动,自动解锁手机,单片机控制给usb接口供电,我在自动运行里设置的是usb充电时自动运行行车电脑软件!就这么简单

网友E(2016-10-17):
能提供更详细的改动接线图及程序吗?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