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显示的时候就只显示字的上半部分,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07-10):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MOSIO=P3^4;
sbit R_CLK=P3^5;
sbit S_CLK=P3^6;

uchar code table1[]={252,63,4,32,244,47,132,32,132,32,228,39,132,32,132,34,132,36,244,47,4,32,4,32,252,63,4,32,0,0,0,0};

uchar code table0[]={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
void HC595SendData(uchar BT3,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void main()
{
int k;
   while(1)
   {
                        for(k=0;k<16;k++)
                        {
                        HC595SendData(~table1[2*k+1],~table1[2*k],table0[2*k],table0[2*k+1]);
                        }

        }

}

void HC595SendData(uchar BT3,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int i;
for(i=0;i<8;i++)
{
MOSIO=BT3>>7;
BT3=BT3<<1;
S_CLK=0;
S_CLK=1;
}

for(i=0;i<8;i++)
{
MOSIO=BT2>>7;
BT2=BT2<<1;
S_CLK=0;
S_CLK=1;
}

for(i=0;i<8;i++)
{
MOSIO=BT1>>7;
BT2=BT2<<1;
S_CLK=0;
S_CLK=1;
}

for(i=0;i<8;i++)
{
MOSIO=BT0>>7;
BT0=BT0<<1;
S_CLK=0;
S_CLK=1;
}

R_CLK=0;
R_CLK=1;
R_CLK=0;
}

楼主:
代码正确,但是在显示的时候就只显示字的上半部分,这是为什么(16x16)

网友A:
楼主 电路图贴上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电路图贴上看一下

图在上面

网友B(2017-01-08):
电路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