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红外接收器无法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5-07-10):
这样正常吗?

红外接收头

红外接收头

未按下键

未按下键

按下键

按下键

网友A:
具体得看看你的电路图才知道。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B:
你把扳子翻个面看看,严重怀疑接收头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扳子翻个面看看,严重怀疑接收头装反了

并没有装反,测过电压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明显你那个电压不对,看板子走线了多半装反了

网友C:
通常方形焊盘的是一脚,你红外接收器正面看的管脚是123. 你现在这样装的是321,明显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方形焊盘的是一脚,你红外接收器正面看的管脚是123. 你现在这样装的是321,明显装反了

嗯的确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