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usr-wifi232-s

楼主(2015-07-11):
单片机怎么控制usr-wifi232-s   求资料  求大神

网友A:
http://www点usr点cn
网站上有个资料下载栏,全是资料,有数据手册,有应用……(玩的时候注意模块电压是3.3V)不过为什么是单片机控制无线模块?不应该是上位机和单片机通过模块传输数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