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编写万年历,还没有写EEPROM,但是为什么1602连显示都没有?

楼主(2015-07-11):
#include"stc12c5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3^5;
sbit        lcden=P3^4;
uchar code table1[]=" 20  -  -  -    ";  //一共16个字符
uchar code table2[]="      :  :      ";
u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week,num,date,add;
void delay(uint x)                                                                   //延时X ms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bit isleapyear()
{                                                                                                    //计算本年是否是润年
        uint a;
    a = 2000+year;                                                                //加2000表示成完整的年
    if((a%4==0 && a%100!=0)||(a%400==0))
        {                                                                                                 //润年的计算公式
        return 1;                                                                        //是润年返回1
    }
    else
        {
        return 0;                                                                        //不是润年返回0
    }
}
void month_day(void)
{
        uchar mon_day[]={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day++;                                                                                //天加1
        week++;                                                                        //星期值加1
        if(week>7)
                {
                week=1;                                                                //时期值限定
        }
        if(day>mon_day[month-1])
                {                                                                                        //检查天是否大于当月的最大值
                if(isleapyear()&&month==2)
                                {                                                                         //计算本月是否是润年的2月份
                    day= 29;                                                //如果是润年又是2月,则天为29
                }
                else
                                {
                        day=1;                                                 //否则就等于1
                        month++;
                                }                                                                        //月加1
                if(month>12)
                                {
                        month=1;                                         //如果月大于12则月等于1
                        year++;                                          //年加1 (公历年无限积加)
                }
        }

}
void time()                                //                 秒分时
{
        if(second>59)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59)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month_day();                                         //接month_day函数
                        }
                }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write_time(uchar add,uchar date)           //5时,8分,11秒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0x30是ascii对应的数字0
        write_date(0x30+ge);                           //由1602初始化得知指针每写一个字符后地址自动加一
}
void write_month_day(uchar add,uchar date)         //4年,7月,10日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0x30是ascii对应的数字0
        write_date(0x30+ge);                           //由1602初始化得知指针每写一个字符后地址自动加一
}
void write_week(week)
{
        write_com(0x80+13);
        switch(week)
        {
                case 1:        write_date('M');delay(5);
                                write_date('O');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case 2: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E');
                                break;
                case 3:        write_date('W');delay(5);
                                write_date('E');delay(5);
                                write_date('D');
                                break;
                case 4: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H');delay(5);
                                write_date('U');
                                break;
                case 5:        write_date('F');delay(5);
                                write_date('R');delay(5);
                                write_date('I');
                                break;
                case 6: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A');delay(5);
                                write_date('T');
                                break;
                case 7: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
}
void write_base()
{
        uchar i;
        for(i=0;i<16;i++)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e(table1[i]);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table2[i]);
                delay(5);
        }
}
void display()
{
        init();
        write_time(5,0);                         //时
        write_time(8,0);                         //分
        write_time(11,0);                         //秒
        write_month_day(4,0);                 //年
        write_month_day(7,0);                 //月
        write_month_day(10,0);         //日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rite_base();
        while(1)
        {
                time();
                display();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50ms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second++;
        }
}

网友A:
可以现在软件中仿真。
你这个软件中,
1)lcd的数据输出为P0口,需要上啦,请检查。
2)lcd1602的RW需要编程或设置,不能不管,请检查。
3)编程时需要分程序段进行编程仿真,再综合。
1),2)解决了显示功能应该就ok的,其余都是数据处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