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门控制

楼主(2015-07-13):
基于单片机的自动门控制系统,开关门速度为1m/s,并且在400mm处,速度减慢,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在400mm处加一个限位开关控制减速,这样成本最低。

网友B(2019-12-28):
引用 网友A:
在400mm处加一个限位开关控制减速,这样成本最低。

用步进电机就OK了

网友C:
用那种弹簧锁比较好

网友A(2020-04-03):
用步进电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