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1秒延时程序 c语言

楼主(2015-07-14):
/2016.03.28       ( E:\DPJ_C\1S_x.c )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a,b;
  for(a=ms;a>0;a--)
  for(b=123;b>0;b--);
}
void main ()
{
  while(1)
{
  delay_ms(1000); //1s 延时,数字即为多少毫秒
  P1=~P1;
}
}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补在这里。 每秒多了23us ,int 改为 char 。 如果用 int ,ms=1000,居然用了1.495S
//  2010 04 01 E:\DPJ_C\ms.c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a;
  while(ms--)     //while()内的ms不为0,即为真
  for(a=0;a<123;a++);
}
void main()
{
while(1)
  {
  delay_ms(1000);
  P1=~P1;
  }
}

网友A(2017-06-28):
C语言程序求助

网友B:
用定时器中断精确延时

网友C:
这种是要求不高时的延时程序,如要求高要用定时器。

网友D(2018-05-10):
怎么算的啊?每次不是123*2个机器周期*1us=0.2m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