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基础-电容全解

楼主(2015-07-14):
电容(或称电容量)是表征电容器容纳电荷本领的物理量。我们把电容器的两极板间的电势差增加1伏所需的电量,叫做电容器的电容。电容器从物理学上讲,它是一种静态电荷存储介质(就像一只水桶一样,你可以把电荷充存进去,在没有放电回路的情况下,刨除介质漏电自放电效应/电解电容比较明显,可能电荷会永久存在,这是它的特征),它的用途较广,它是电子、电力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电子元件。主要用于电源滤波、信号滤波、信号耦合、谐振、隔直流、能量转换、控制电路等电路中。

  电容的符号是C。
  C=εS/d=εS/4πkd(真空)=Q/U
  在国际单位制里,电容的单位是法拉,简称法,符号是F,常用的电容单位有毫法(mF)、微法(μF)、纳法(nF)和皮法(pF)(皮法又称微微法)等,换算关系是:
  1法拉(F)= 1000毫法(mF)=1000000微法(μF)
  1微法(μF)= 1000纳法(nF)= 1000000皮法(pF)。
  电容与电池容量的关系:
  1伏安时=25法拉=3600焦耳
  1法拉=144焦耳

电容符号

  一、 电容器的型号命名方法

  国产电容器的型号一般由四部分组成(不适用于压敏、可变、真空电容器)。依次分别
  代表名称、材料、分类和序号。
  第一部分:名称,用字母表示,电容器用C。
  第二部分:材料,用字母表示。
  第三部分:分类,一般用数字表示,个别用字母表示。
  第四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用字母表示产品的材料:A-钽电解、B-聚苯乙烯等非极性薄膜、C-高频陶瓷、D-铝电解、E- 其它材料电解、G-合金电解、H-复合介质、I-玻璃釉、J-金属化纸、L-涤纶等极性有机薄膜、N-铌电解、O-玻璃膜、Q-漆膜、T-低频陶瓷、V-云母纸、Y-云母、Z-纸介

  二、电容器的分类

  电容的分类方式及种类很多,
  1、按照结构分三大类:固定电容器、可变电容器和微调电容器。
  2、按电解质 分类有:有机介质电容器、无机介质电容器、电解电容器和空气介质电容器等。
  3、按用途分有:高频旁路、低频旁路、滤波、调谐、高频耦合、低频耦合、小型电容器。
  4、频旁路:陶瓷电容器、云母电容器、玻璃膜电容器、涤纶电容器、玻璃釉电容器。
  5、低频旁路:纸介电容器、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涤纶电容器。
  6、滤波:铝电解电容器、纸介电容器、复合纸介电容器、液体钽电容器。
  7、调谐:陶瓷电容器、云母电容器、玻璃膜电容器、聚苯乙烯电容器。
  8、高频耦合:陶瓷电容器、云母电容器、聚苯乙烯电容器。
  9、低耦合:纸介电容器、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涤纶电容器、固体钽电容器。
  10、小型电容:金属化纸介电容器、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聚苯乙烯电 容器、固体钽电容器、玻璃釉电容器、金属化涤纶电容器、聚丙烯电容器、云母电容器。
  11、基于电容的材料特性,其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1)、铝电解电容
  电容容量范围为0.1μF ~ 22000μF,高脉动电流、长寿命、大容量的不二之选,广泛应用于电源滤波、解藕等场合。
  2)、薄膜电容
  电容容量范围为0.1pF ~ 10μF,具有较小公差、较高容量稳定性及极低的压电效应,因此是X、Y 安全电容、EMI/EMC 的首选。
  3)、钽电容
  电容容量范围为2.2μF ~ 560μF,低等效串联电阻(ESR)、低等效串联电感(ESL)。脉动吸收、瞬态响应及噪声抑制都优于铝电解电容,是高稳定电源的理想选择。
  4)、陶瓷电容
  电容容量范围为0.5pF ~ 100μF,独特的材料和薄膜技术的结晶,迎合了当今“更轻、更薄、更节能“的设计理念。
  5)、超级电容
  电容容量范围为0.022F ~ 70F,极高的容值,因此又称做“金电容”或者“法拉电容”。主要特点是:超高容值、良好的充/放电特性,适合于电能存储和电源备份。缺点是耐压较低,工作温度范围较窄。三、常用电容器

  1、 铝电解电容器
  用浸有糊状电解质的吸水纸夹在两条铝箔中间卷绕而成,薄的化氧化膜作介质的电容器。因为氧化膜有单向导电性质,所以电解电容器具有极性。容量大,能耐受大的脉动电流,容量误差大,泄漏电流大;普通的不适于在高频和低温下应用,不宜使用在25kHz 以上频率低频旁路、信号耦合、电源滤波。
  电容量:0.47--10000u
  额定电压:6.3--450V
  主要特点:体积小,容量大,损耗大,漏电大
  应用:电源滤波,低频耦合,去耦,旁路等
  2、 钽电解电容器(CA)铌电解电容(CN)
  用烧结的钽块作正极,电解质使用固体二氧化锰温度特性、频率特性和可靠性均优于普
  通电解电容器,特别是漏电流极小,贮存性良好,寿命长,容量误差小,而且体积小,单位体积下能得到最大的电容电压乘积对脉动电流的耐受能力差,若损坏易呈短路状态超小型高可靠机件中。
  电容量:0.1--1000u
  额定电压:6.3--125V
  主要特点:损耗、漏电小于铝电解电容
  应用:在要求高的电路中代替铝电解电容
  3、 薄膜电容器
  结构与纸质电容器相似,但用聚脂、聚苯乙烯等低损耗塑材作介质频率特性好,介电损
  耗小不能做成大的容量,耐热能力差滤波器、积分、振荡、定时电路。
  a 聚酯(涤纶)电容(CL)
  电容量:40p--4u
  额定电压:63--630V
  主要特点:小体积,大容量,耐热耐湿,稳定性差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b 聚苯乙烯电容(CB)
  电容量:10p--1u
  额定电压:100V--30KV
  主要特点:稳定,低损耗,体积较大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较高的电路
  c 聚丙烯电容(CBB)
  电容量:1000p--10u
  额定电压:63--2000V
  主要特点:性能与聚苯相似但体积小,稳定性略差
  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
  4、 瓷介电容器
  穿心式或支柱式结构瓷介电容器,它的一个电极就是安装螺丝。引线电感极小,频率特
  性好,介电损耗小,有温度补偿作用不能做成大的容量,受振动会引起容量变化特别适于高频旁路。
  a 高频瓷介电容(CC)
  电容量:1--6800p
  额定电压:63--500V
  主要特点:高频损耗小,稳定性好
  应用:高频电路
  b 低频瓷介电容(CT)
  电容量:10p--4.7u
  额定电压:50V--100V
  主要特点:体积小,价廉,损耗大,稳定性差
  应用: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5、 独石电容器
  (多层陶瓷电容器)在若干片陶瓷薄膜坯上被覆以电极桨材料,叠合后一次绕结成一块不可分割的整体,外面再用树脂包封而成小体积、大容量、高可靠和耐高温的新型电容器,高介电常数的低频独石电容器也具有稳定的性能,体积极小,Q 值高容量误差较大噪声旁路、滤波器、积分、振荡电路。
  容量范围:0.5PF--1U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
  应用范围: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6、 纸质电容器
  一般是用两条铝箔作为电极,中间以厚度为0.008~0.012mm 的电容器纸隔开重叠卷绕而成。制造工艺简单,价格便宜,能得到较大的电容量。
  一般在低频电路内,通常不能在高于3~4MHz 的频率上运用。油浸电容器的耐压比普通纸质。电容器高,稳定性也好,适用于高压电路。
  7、 微调电容器
  电容量可在某一小范围内调整,并可在调整后固定于某个电容值。 瓷介微调电容器的Q 值高,体积也小,通常可分为圆管式及圆片式两种。 云母和聚苯乙烯介质的通常都采用弹簧式东,结构简单,但稳定性较差。 线绕瓷介微调电容器是拆铜丝〈外电极〉来变动电容量的,故容量只能变小,不适合在需反复调试的场合使用。
  a 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量:100--1500p
  主要特点:损耗小,效率高;可根据要求制成直线式、直线波长式、直线频率式及对数式等
  应用:电子仪器,广播电视设备等
  b 薄膜介质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量:15--550p
  主要特点:体积小,重量轻;损耗比空气介质的大
  应用:通讯,广播接收机等
  c 薄膜介质微调电容器
  可变电容量:1--29p
  主要特点:损耗较大,体积小
  应用:收录机,电子仪器等电路作电路补偿
  d 陶瓷介质微调电容器
  可变电容量:0.3--22p
  主要特点:损耗较小,体积较小
  应用:精密调谐的高频振荡回路
  8、 陶瓷电容器
  用高介电常数的电容器陶瓷〈钛酸钡一氧化钛〉挤压成圆管、圆片或圆盘作为介质,并用烧渗法将银镀在陶瓷上作为电极制成。它又分高频瓷介和低频瓷介两种。 具有小的正电容温度系数的电容器,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作为回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低频瓷介电容器限于在工作频率较低的回路中作旁路或隔直流用,或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包括高频在内〉。这种电容器不宜使用在脉冲电路中,因为它们易于被脉冲电压击穿。高频瓷介电容器适用于高频电路。
  9、 玻璃釉电容器(CI)
  由一种浓度适于喷涂的特殊混合物喷涂成薄膜而成,介质再以银层电极经烧结而成“独石”结构性能可与云母电容器媲美,能耐受各种气候环境,一般可在200℃或更高温度下工作,额定工作电压可达500V,损耗tgδ0.0005~0.008
  电容量:10p--0.1u
  额定电压:63--400V
  主要特点:稳定性较好,损耗小,耐高温(200 度)
  应用:脉冲、耦合、旁路等电路四、电容器主要特性参数

  1、 标称电容量和允许偏差
  标称电容量是标志在电容器上的电容量。
  电容器实际电容量与标称电容量的偏差称误差,在允许的偏差范围称精度。
  精度等级与允许误差对应关系:00(01)-±1%、0(02)-±2%、Ⅰ-±5%、Ⅱ-±10%、Ⅲ-±20%、 Ⅳ-(+20%-10%)、Ⅴ-(+50%-20%)、Ⅵ-(+50%-30%)
  一般电容器常用Ⅰ、Ⅱ、Ⅲ级,电解电容器用Ⅳ、Ⅴ、Ⅵ级,根据用途选取。
  2、额定电压
  在最低环境温度和额定环境温度下可连续加在电容器的最高直流电压有效值,一般直接标注在电容器外壳上,如果工作电压超过电容器的耐压,电容器击穿,造成不可修复的永久损坏。
  3、绝缘电阻
  直流电压加在电容上,并产生漏电电流,两者之比称为绝缘电阻。
  当电容较小时,主要取决于电容的表面状态,容量〉0.1uf 时,主要取决于介质的性能,绝缘电阻越大越好。
  电容的时间常数:为恰当的评价大容量电容的绝缘情况而引入了时间常数,他等于电容的绝缘电阻与容量的乘积。
  4、损耗
  电容在电场作用下,在单位时间内因发热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损耗。各类电容都规定了其在某频率范围内的损耗允许值,电容的损耗主要由介质损耗,电导损耗和电容所有金属部分的电阻所引起的。
  在直流电场的作用下,电容器的损耗以漏导损耗的形式存在,一般较小,在交变电场的作用下,电容的损耗不仅与漏导有关,而且与周期性的极化建立过程有关。
  5、频率特性
  随着频率的上升,一般电容器的电容量呈现下降的规律。

  五、电容器参数的基本公式

  1、容量(法拉)
  英制: C = ( 0.224 × K · A) / TD
  公制: C = ( 0.0884 × K · A) / TD
  2、电容器中存储的能量
  E = CV^2/2
  3、电容器的线性充电量
  I = C (dV/dt)
  4、电容的总阻抗(欧姆)
  Z = √ [ RS^2 + (XC – XL)^2 ]
  5、容性电抗(欧姆)
  XC = 1/(2πfC)
  6、相位角 Ф
  理想电容器:超前当前电压 90度
  理想电感器:滞后当前电压 90度
  理想电阻器:与当前电压的相位相同
  7、耗散系数 (%)
  D.F. = tan δ (损耗角)
  = ESR / Xc
  = (2πfC)(ESR)
  8、品质因素
  Q = cotan δ = 1/ DF
  9、等效串联电阻ESR(欧姆)
  ESR = (DF) Xc = DF/ 2πfC
  10、功率消耗
  Power Loss = (2πfCV2) (DF)
  11、功率因数
  PF = sin δ (loss angle) – cos Ф (相位角)
  12、均方根
  rms = 0.707 × Vp
  13、千伏安KVA (千瓦)
  KVA = 2πfCV^2 × 10^(-3)
  14、电容器的温度系数
  T.C. = [ (Ct – C25) / C25 (Tt – 25) ] × 10^6
  15、容量损耗(%)
  CD = [ (C1 – C2) / C1 ] × 100
  16、陶瓷电容的可靠性
  L0 / Lt = (Vt / V0) X (Tt / T0)Y
  17、串联时的容值
  n 个电容串联:1/CT = 1/C1 + 1/C2 + … + 1/Cn
  两个电容串联:CT = C1 · C2 / (C1 + C2)
  18、并联时的容值
  CT = C1 + C2 + … + Cn
  19、重复次数(Againg Rate)
  A.R. = % ΔC / decade of time
  上述公式中的符号说明如下:
  K = 介电常数
  A = 面积
  TD = 绝缘层厚度
  V = 电压
  t = 时间
  RS = 串联电阻
  f = 频率
  L = 电感感性系数
  δ = 损耗角
  Ф = 相位角
  L0 = 使用寿命
  Lt = 试验寿命
  Vt = 测试电压
  V0 = 工作电压
  Tt = 测试温度
  T0 = 工作温度
  X , Y = 电压与温度的效应指数。六、 电解电容的电参数

  这里的电解电容器主要指铝电解电容器,其基本的电参数包括下列五点:
  1、电容值
  电解电容器的容值,取决于在交流电压下工作时所呈现的阻抗。因此容值,也就是交流电容值,随着工作频率、电压以及测量方法的变化而变化。在标准JISC 5102 规定:铝电解电容的电容量的测量条件是在频率为 120Hz,最大交
  流电压为 0.5Vrms,DC bias 电压为1.5 ~ 2.0V 的条件下进行。可以断言,铝电解电容器的容量随频率的增加而减小。
  2、损耗角正切值 Tan δ
  在电容器的等效电路中,串联等效电阻 ESR 同容抗 1/ωC 之比称之为 Tan δ, 这里的 ESR 是在 120Hz 下计算获得的值。显然,Tan δ 随着测量频率的增加而变大,随测量温度的下降而增大。
  3、阻抗 Z
  在特定的频率下,阻碍交流电流通过的电阻即为所谓的阻抗(Z)。它与电容等效电路中的电容值、电感值密切相关,且与 ESR 也有关系。
  Z = √ [ESR^2 + (XL - XC)^2 ]
  式中,XC = 1 / ωC = 1 / 2πfC
  XL = ωL = 2πfL
  电容的容抗(XC)在低频率范围内随着频率的增加逐步减小,频率继续增加达到中频范围时电抗(XL)降至 ESR 的值。当频率达到高频范围时感抗(XL)变为主导,所以阻抗是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
  4、漏电流
  电容器的介质对直流电流具有很大的阻碍作用。然而,由于铝氧化膜介质上浸有电解液,在施加电压时,重新形成的以及修复氧化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很小的称之为漏电流的电流。通常,漏电流会随着温度和电压的升高而增大。
  5、纹波电流和纹波电压
  在一些资料中将此二者称做“涟波电流”和“涟波电压”,其实就是 ripple current,ripple voltage。 含义即为电容器所能耐受纹波电流/电压值。 它们和ESR 之间的关系密切,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示:
  Urms = Irms × R
  式中,Vrms 表示纹波电压,Irms 表示纹波电流,R 表示电容的ESR
  由上可见,当纹波电流增大的时候,即使在 ESR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涟波电压也会成倍提高。换言之,当纹波电压增大时,纹波电流也随之增大,这也是要求电容具备更低 ESR 值的原因。叠加入纹波电流后,由于电容内部的等效串连电阻(ESR)引起发热,从而影响到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一般的,纹波电流与频率成正比,因此低频时纹波电流也比较低。

  七、电容器容量标示

  1、 直标法
  用数字和单位符号直接标出。如01uF 表示0.01 微法,有些电容用“R”表
  示小数点,如R56 表示0.56 微法。
  2、 文字符号法
  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容量。如p10 表示0.1pF,1p0 表示
  1pF,6P8 表示6.8pF, 2u2 表示2.2uF
  3、 色标法
  用色环或色点表示电容器的主要参数。电容器的色标法与电阻相同。
  电容器偏差标志符号:+100%-0--H、+100%-10%--R、+50%-10%--T、+30%-10%--Q、+50%-20%--S、+80%-20%--Z。八、电容的作用

  作为无源元件之一的电容,其作用不外乎以下几种:
  1、应用于电源电路,实现旁路、去藕、滤波和储能的作用。下面分类详述之:
  1)旁路
  旁路电容是为本地器件提供能量的储能器件,它能使稳压器的输出均匀化,降低负载需求。 就像小型可充电电池一样,旁路电容能够被充电,并向器件进行放电。为尽量减少阻抗,旁路电容要尽量靠近负载器件的供电电源管脚和地管脚。 这能够很好地防止输入值过大而导致的地电位抬高和噪声。地弹是地连接处在通过大电流毛刺时的电压降。
  2)去藕
  去藕,又称解藕。 从电路来说, 总是可以区分为驱动的源和被驱动的负载。
  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 驱动电路要把电容充电、放电, 才能完成信号的跳变,在上升沿比较陡峭的时候, 电流比较大, 这样驱动的电流就会吸收很大的电源电流,由于电路中的电感,电阻(特别是芯片管脚上的电感,会产生反弹),这种电流相对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声,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是所谓的“耦合”。
  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将旁路电容和去藕电容结合起来将更容易理解。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藕合的,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也就是给高频的开关噪声提高一条低阻抗泄防途径。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取0.1μF、0.01μF 等;
  而去耦合电容的容量一般较大,可能是10μF 或者更大,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以及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来确定。
  旁路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这应该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3)滤波
  从理论上(即假设电容为纯电容)说,电容越大,阻抗越小,通过的频率也越高。但实际上超过1μF 的电容大多为电解电容,有很大的电感成份,所以频率高后反而阻抗会增大。有时会看到有一个电容量较大电解电容并联了一个小电容,这时大电容通低频,小电容通高频。电容的作用就是通高阻低,通高频阻低频。电容越大低频越容易通过,电容越大高频越容易通过。具体用在滤波中,大电容(1000μF)滤低频,小电容(20pF)滤高频。
  曾有网友形象地将滤波电容比作“水塘”。由于电容的两端电压不会突变,由此可知,信号频率越高则衰减越大,可很形象的说电容像个水塘,不会因几滴水的加入或蒸发而引起水量的变化。它把电压的变动转化为电流的变化,频率越高,峰值电流就越大,从而缓冲了电压。滤波就是充电,放电的过程。
  4)储能
  储能型电容器通过整流器收集电荷,并将存储的能量通过变换器引线传送至电源的输出端。 电压额定值为40~450VDC、电容值在220~150 000μF 之间的铝电解电容器(如EPCOS 公司的 B43504 或B43505)是较为常用的。根据不同的电源要求,器件有时会采用串联、并联或其组合的形式, 对于功率级超过10KW 的电源,通常采用体积较大的罐形螺旋端子电容器。
  2、应用于信号电路,主要完成耦合、振荡/同步及时间常数的作用:
  1)耦合
  举个例子来讲,晶体管放大器发射极有一个自给偏压电阻,它同时又使信号产生压降反馈到输入端形成了输入输出信号耦合, 这个电阻就是产生了耦合的元件,如果在这个电阻两端并联一个电容, 由于适当容量的电容器对交流信号较小的阻抗,这样就减小了电阻产生的耦合效应,故称此电容为去耦电容。
  2)振荡/同步
  包括RC、LC 振荡器及晶体的负载电容都属于这一范畴。
  3)时间常数
  这就是常见的 R、C 串联构成的积分电路。当输入信号电压加在输入端时,电容(C)上的电压逐渐上升。而其充电电流则随着电压的上升而减小。电流通过电阻(R)、电容(C)的特性通过下面的公式描述:
  i = (V / R)e - (t / CR)九、电容的选择

  通常,应该如何为我们的电路选择一颗合适的电容呢?笔者认为,应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静电容量;
  2、额定耐压;
  3、容值误差;
  4、直流偏压下的电容变化量;
  5、噪声等级;
  6、电容的类型;
  7、电容的规格。
  那么,是否有捷径可寻呢?其实,电容作为器件的外围元件,几乎每个器件的 Datasheet 或者 Solutions,都比较明确地指明了外围元件的选择参数,也就是说,据此可以获得基本的器件选择要求,然后再进一步完善细化之。
  其实选用电容时不仅仅是只看容量和封装,具体要看产品所使用环境,特殊的电路必须用特殊的电容。
  下面是 chip capacitor 根据电介质的介电常数分类, 介电常数直接影响电路的稳定性。
  NP0 or CH (K < 150): 电气性能最稳定,基本上不随温度﹑电压与时间的改变而改变,适用于对稳定性要求高的高频电路。鉴于K 值较小,所以在0402、0603、0805 封装下很难有大容量的电容。如 0603 一般最大的 10nF以下。
  X7R or YB (2000 < K < 4000): 电气性能较稳定,在温度﹑电压与时间改变时性能的变化并不显著(ΔC < ±10%)。适用于隔直、偶合、旁路与对容量稳定性要求不太高的全频鉴电路。
  Y5V or YF(K > 15000): 容量稳定性较 X7R 差(ΔC < +20% ~ -80%),容量﹑损耗对温度、电压等测试条件较敏感,但由于其K 值较大,所以适用于一些容值要求较高的场合。

  十、多层陶瓷电容(MLCC)

  对于电容而言,小型化和高容量是永恒不变的发展趋势。其中,要数多层陶瓷电容(MLCC)的发展最快。
  多层陶瓷电容在便携产品中广泛应用极为广泛,但近年来数字产品的技术进步对其提出了新要求。例如,手机要求更高的传输速率和更高的性能;基带处理器要求高速度、低电压;LCD 模块要求低厚度(0.5mm)、大容量电容。 而汽车环境的苛刻性对多层陶瓷电容更有特殊的要求:首先是耐高温,放置于其中的多层陶瓷电容必须能满足150℃ 的工作温度;其次是在电池电路上需要短路失效保护设计。
  也就是说,小型化、高速度和高性能、耐高温条件、高可靠性已成为陶瓷电容的关键特性。
  陶瓷电容的容量随直流偏置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直流偏置电压降低了介电常数, 因此需要从材料方面,降低介电常数对电压的依赖,优化直流偏置电压特性。
  应用中较为常见的是 X7R(X5R)类多层陶瓷电容, 它的容量主要集中在1000pF 以上,该类电容器主要性能指标是等效串联电阻(ESR),在高波纹电流的电源去耦、滤波及低频信号耦合电路的低功耗表现比较突出。
  另一类多层陶瓷电容是 C0G 类,它的容量多在 1000pF 以下, 该类电容器主要性能指标是损耗角正切值 tgδ(DF)。传统的贵金属电极(NME)的 C0G产品 DF 值范围是 (2.0 ~ 8.0) × 10-4,而技术创新型贱金属电极(BME)的C0G 产品 DF 值范围为 (1.0 ~ 2.5) × 10-4, 约是前者的 31 ~ 50%。 该类产品在载有 T/R 模块电路的 GSM、CDMA、无绳电话、蓝牙、GPS 系统中低功耗特性较为显著。较多用于各种高频电路,如振荡/同步器、定时器电路等。十一、钽电容替代电解电容的误区

  通常的看法是钽电容性能比铝电容好,因为钽电容的介质为阳极氧化后生成的五氧化二钽,它的介电能力(通常用ε 表示)比铝电容的三氧化二铝介质要高。因此在同样容量的情况下,钽电容的体积能比铝电容做得更小。(电解电容的电容量取决于介质的介电能力和体积,在容量一定的情况下,介电能力越高,体积就可以做得越小,反之,体积就需要做得越大)再加上钽的性质比较稳定,所以通常认为钽电容性能比铝电容好。
  但这种凭阳极判断电容性能的方法已经过时了,目前决定电解电容性能的关键并不在于阳极,而在于电解质,也就是阴极。因为不同的阴极和不同的阳极可以组合成不同种类的电解电容,其性能也大不相同。采用同一种阳极的电容由于电解质的不同,性能可以差距很大,总之阳极对于电容性能的影响远远小于阴极。
  还有一种看法是认为钽电容比铝电容性能好,主要是由于钽加上二氧化锰阴极助威后才有明显好于铝电解液电容的表现。如果把铝电解液电容的阴极更换为二氧化锰, 那么它的性能其实也能提升不少。
  可以肯定,ESR 是衡量一个电容特性的主要参数之一。 但是,选择电容,应避免 ESR 越低越好,品质越高越好等误区。衡量一个产品,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去考虑,切不可把电容的作用有意无意的夸大。
  ---以上引用了部分网友的经验总结。
  普通电解电容的结构是阳极和阴极和电解质,阳极是钝化铝,阴极是纯铝,所以关键是在阳极和电解质。阳极的好坏关系着耐压电介系数等问题。
  一般来说,钽电解电容的ESR 要比同等容量同等耐压的铝电解电容小很多,高频性能更好。如果那个电容是用在滤波器电路(比如中心为50Hz 的带通滤波器)的话,要注意容量变化后对滤波器性能(通带。。。)的影响。

  十二、旁路电容的应用问题

  嵌入式设计中,要求 MCU 从耗电量很大的处理密集型工作模式进入耗电量很少的空闲/休眠模式。这些转换很容易引起线路损耗的急剧增加,增加的速率很高,达到20A/ms 甚至更快。
  通常采用旁路电容来解决稳压器无法适应系统中高速器件引起的负载变化,以确保电源输出的稳定性及良好的瞬态响应。旁路电容是为本地器件提供能量的储能器件,它能使稳压器的输出均匀化,降低负载需求。就像小型可充电电池一样,旁路电容能够被充电,并向器件进行放电。为尽量减少阻抗,旁路电容要尽量靠近负载器件的供电电源管脚和地管脚。这能够很好地防止输入值过大而导致的地电位抬高和噪声。地弹是地连接处在通过大电流毛刺时的电压降。
  应该明白,大容量和小容量的旁路电容都可能是必需的,有的甚至是多个陶瓷电容和钽电容。这样的组合能够解决上述负载电流或许为阶梯变化所带来的问题,而且还能提供足够的去耦以抑制电压和电流毛刺。在负载变化非常剧烈的情况下,则需要三个或更多不同容量的电容,以保证在稳压器稳压前提供足够的电流。快速的瞬态过程由高频小容量电容来抑制,中速的瞬态过程由低频大容量来抑制,剩下则交给稳压器完成了。
  还应记住一点,稳压器也要求电容尽量靠近电压输出端。十三、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普遍的观点是:一个等效串联电阻(ESR)很小的相对较大容量的外部电容能很好地吸收快速转换时的峰值(纹波)电流。但是,有时这样的选择容易引起稳压器(特别是线性稳压器 LDO)的不稳定,所以必须合理选择小容量和大容量电容的容值。永远记住,稳压器就是一个放大器,放大器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它都会出现。
  由于 DC/DC 转换器的响应速度相对较慢,输出去耦电容在负载阶跃的初始阶段起主导的作用,因此需要额外大容量的电容来减缓相对于 DC/DC 转换器的快速转换,同时用高频电容减缓相对于大电容的快速变换。通常,大容量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应该选择为合适的值,以便使输出电压的峰值和毛刺在器件的Dasheet 规定之内。
  高频转换中,小容量电容在 0.01μF 到0.1μF 量级就能很好满足要求。表贴陶瓷电容或者多层陶瓷电容(MLCC)具有更小的 ESR。另外,在这些容值下,它们的体积和 BOM 成本都比较合理。如果局部低频去耦不充分,则从低频向高频转换时将引起输入电压降低。电压下降过程可能持续数毫秒,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稳压器调节增益和提供较大负载电流的时间。
  用 ESR 大的电容并联比用 ESR 恰好那么低的单个电容当然更具成本效益。然而,这需要你在 PCB 面积、器件数目与成本之间寻求折衷。

  十四、电源输入端的X,Y 安全电容

  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一般需要增加三个电容来抑制EMI 传导干扰。
  交流电源的输入一般可分为三根线:火线(L)/零线(N)/地线(G)。在火线和地线之间及在零线和地线之间并接的电容,一般称之为Y 电容。这两个Y电容连接的位置比较关键,必须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以防引起电子设备漏电或机壳带电,容易危及人身安全及生命,所以它们都属于安全电容,要求电容值不能偏大,而耐压必须较高。一般地,工作在亚热带的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7mA;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因此,Y 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4700pF。
  特别提示:Y 电容为安全电容,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Y 电容的耐压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AC250V 或AC275V 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5000V 以上。因此,Y 电容不能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DC400V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在火线和零线抑制之间并联的电容,一般称之为X 电容。由于这个电容连接的位置也比较关键,同样需要符合安全标准。因此,X 电容同样也属于安全电容之一。X 电容的容值允许比Y 电容大,但必须在X 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同理,X 电容也是安全电容,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X 电容的耐压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AC250V 或AC275V 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 以上,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DC400V 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X 电容一般都选用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电容体积一般都很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普通电容纹波电流的指标都很低,动态内阻较高。用普通电容代替X 电容,除了耐压条件不能满足以外,一般纹波电流指标也是难以满足要求的。
  实际上,仅仅依赖于Y 电容和X 电容来完全滤除掉传导干扰信号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干扰信号的频谱非常宽,基本覆盖了几十KHz 到几百MHz,甚至上千MHz 的频率范围。通常,对低端干扰信号的滤除需要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但受到安全条件的限制,Y 电容和X 电容的容量都不能用大;对高端干扰信号的滤除,大容量电容的滤波性能又极差,特别是聚脂薄膜电容的高频性能一般都比较差,因为它是用卷绕工艺生产的,并且聚脂薄膜介质高频响应特性与陶瓷或云母相比相差很远,一般聚脂薄膜介质都具有吸附效应,它会降低电容器的工作频率,聚脂薄膜电容工作频率范围大约都在1MHz 左右,超过1MHz 其阻抗将显著增加。
  因此,为抑制电子设备产生的传导干扰,除了选用Y 电容和X 电容之外,还要同时选用多个类型的电感滤波器,组合起来一起滤除干扰。电感滤波器多属于低通滤波器,但电感滤波器也有很多规格类型,例如有:差模、共模,以及高频、低频等。每种电感主要都是针对某一小段频率的干扰信号滤除而起作用,对其它率的干扰信号的滤除效果不大。通常,电感量很大的电感,其线圈匝数较多,那么电感的分布电容也很大。高频干扰信号将通过分布电容旁路掉。而且,导磁率很高的磁芯,其工作频率则较低。目前,大量使用的电感滤波器磁芯的工作频率大多数都在75MHz 以下。对于工作频率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必须选用高频环形磁芯,高频环形磁芯导磁率一般都不高,但漏感特别小,比如,非晶合金磁芯,坡莫合金等。

网友A:
直接点赞,这确实很有用,很详细。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B(2015-08-27):
这个太有用了

网友C(2015-10-07):
特别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