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2N PLC 单键启停梯形图

楼主:
三菱PLC很久没玩了,只会最基本的了。

X0 为点动的启停按钮(无自锁、自复位的)输入 ,Y0为输出线圈。PLS 为上升沿触发,按下按钮(不论保持时间多长),M0只能得到一极短暂的上升沿信号 。

假设,Y0控制一盏灯。按一下按钮,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三菱GX DEVELOPER 作梯形图 ,GX DEVELOPER装了LLT(PLC的离线模拟运行器),就可以仿真了。

蓝色表示元件接通。

网友A(2015-09-14):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用ALT指令一行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用ALT指令一行就行了。

楼主说他很久没玩PLC了,只会写基本指令。不去弄什么都会忘,我也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C(2016-01-10):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他很久没玩PLC了,只会写基本指令。不去弄什么都会忘,我也忘得差不多了。

但学会后忘记。重新拾起,应该比从头学快

网友D(2021-07-19):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用ALT指令一行就行了。

一键启停,带延时怎么写?

网友E:
工厂控制一键电路很危险的,这个程序学习可以,但不能用在设备设计上面

网友F:
大概就是这样吧

网友G(2023-07-11):
引用 网友D:
一键启停,带延时怎么写?

先是一个常开作为起停使用,再并联一个定时器,当关闭时,定时器计时,计时完毕,电路全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