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裸奔之环境搭建

楼主(2015-07-15):
首先需要搭建一个可以编译代码的环境。从一开始我就不想用ADS(安装完ADS后会产生一个CodeWarrior for ARM Developer Suite的工具,可以编译和调试代码),虽然它是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却隐藏了很多的细节,不利于新手去深度学习。所以我还是希望从Makefile入手,一步一步弄懂所有的细节。
        第一步:需要先搭建一个Linux环境,我是安装在虚拟机上面的。安装好Linux后,再从网上下载arm-linux-gcc,一般解压后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但需要先设置好环境参数。
        第二步:编写代码,然后在Linux系统上进行编译。代码在后面会给出。
        第三步:需要把编译好的bin文件烧写到板子上。这个需要使用J-Link烧录器,还需要安装“Setup_JLinkARM_V408k.exe”软件,特别是一些参数的设置非常重要。

在“Options”->"Project settings"->"Flash"->"Base Addr"填写“00000000”,“Organization”填写“16”Bitsx"1"Chips;Base Addr表示Flash的起始地址。因为flash接在BANK0,所以起始地址为0x00000000;其它的选项可以参考该flash的芯片手册进行配置。
把复选框“Automatically detect flash memory”前的勾去掉,单击“Select flash device”,选择如下图所示的Flash;

在“CPU”选项里按如下配置即可。其中的“Use target RAM(faster)” Addr是板子内嵌的SRAM的地址,可以从芯片手册上查到。使用这一项,会使程序烧写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