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10 USB ROOT HUB自动复位

楼主(2015-07-15):
现象:

使用usb camera 在lcd上显示图像时,偶尔发生USB ROOT HUB reset, 导致camera停止工作,
然后发生usb camera自动断开,然后又重新识别,断开又识别。
如果不使用usb camera,就不会发生 usb reset。

分析:
1、怀疑USB供电问题,导致usb不稳定,但是,使用带外接电源的usb,没有任何改善;
2、分析log,是usb异常中断导致,但是仍然无法判断异常的来源;
3、怀疑是驱动问题,更换linux 内核版本,3.4.2、3.7、3.9.7、3.10、3.13几个版本都有同样问题;
4、使用官方kernel 3.0.8就没有问题,确认还是驱动配置问题。但是仍然找不到原因。
使用排除法,移植3.0.8内核,一步一步添加官方驱动,无论与camera usb相关不相关,都要测试。
最终发现问题在LCD的GPIO配置上。

结果:
从Linux主线下载的新版本的kernel后,配置好LCD的时序,发现lcd能够正常工作,所以就没有继续关心LCD的配置,
尤其是 RGB的GPIO配置,甚至都没有把LCD的GPIO配置成功能引脚,但恰巧是这方面的问题。
最终重新配置LCD的gpio 为功能,并设置驱动能力, 经过很长时间的测试USB没有发生reset。

问题log:

[cpp] view plaincopy

  • [liujia@210]#[  171.257109] lj:port 1, status 0100, change 0001, 12 Mb/s
  • [  171.257174]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23
  • [  171.257219] usb 1-1.2: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24
  • [  171.522012]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5 using s5p-ehci
  • [  171.652422]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2514
  • [  171.652480]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 [  171.657089] hub 1-1:1.0: USB hub found
  • [  171.657294] hub 1-1:1.0: 4 ports detected
  • [  171.857405] lj:port 2, status 0101, change 0000, 12 Mb/s
  • [  171.942257] usb 1-1.2: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6 using s5p-ehci
  • [  172.265034] usb 1-1.2: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6d, idProduct=0825
  • [  172.265093] usb 1-1.2: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2
  • [  172.265154] usb 1-1.2: SerialNumber: F46BE640
  • [  172.269636] uvcvideo: Found UVC 1.00 device <unnamed> (046d:0825)
  • [  172.291195] input: UVC Camera (046d:0825) as /devices/platform/s5p-ehci/usb1/1-1/1-1.2/1-1.2:1.0/input/input10
  • [  174.309219] lj:port 1, status 0100, change 0001, 12 Mb/s
  • [  174.309283]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25
  • [  174.309328] usb 1-1.2: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26
  • [  174.572011]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7 using s5p-ehci
  • [  174.702413]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2514
  • [  174.702471]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 [  174.706912] hub 1-1:1.0: USB hub found
  • [  174.707163] hub 1-1:1.0: 4 ports detected
  • [  174.907402] lj:port 2, status 0101, change 0000, 12 Mb/s
  • [  174.992252] usb 1-1.2: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8 using s5p-ehci
  • [  175.315403] usb 1-1.2: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6d, idProduct=0825
  • [  175.315462] usb 1-1.2: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2
  • [  175.315524] usb 1-1.2: SerialNumber: F46BE640
  • [  175.320003] uvcvideo: Found UVC 1.00 device <unnamed> (046d:0825)
  • [  175.341248] input: UVC Camera (046d:0825) as /devices/platform/s5p-ehci/usb1/1-1/1-1.2/1-1.2:1.0/input/input11

解决办法:
1、
arch/arm/mach-s5pv210/setup-fb-24bpp.c
[cpp] view plaincopy

  • static void s5pv210_fb_cfg_gpios(unsigned int base, unsigned int nr)
  • {
  •     s3c_gpio_cfgrange_nopull(base, nr, S3C_GPIO_SFN(2));
  •
  •     for (; nr > 0; nr--, base++)
  •         s5p_gpio_set_drvstr(base, S5P_GPIO_DRVSTR_LV4);
  • }
  •
  •
  • void s5pv210_fb_gpio_setup_24bpp(void)
  • {
  • #if 0
  •     s5pv210_fb_cfg_gpios(S5PV210_GPF0(0), 8);
  •     s5pv210_fb_cfg_gpios(S5PV210_GPF1(0), 8);
  •     s5pv210_fb_cfg_gpios(S5PV210_GPF2(0), 8);
  •     s5pv210_fb_cfg_gpios(S5PV210_GPF3(0), 4);
  •
  •     /* Set DISPLAY_CONTROL register for Display path selection.
  •      *
  •      * ouput   |   RGB   |   I80   |   ITU
  •      * -----------------------------------
  •      *  00     |   MIE   |  FIMD   |  FIMD
  •      *  01     | MDNIE   | MDNIE   |  FIMD
  •      *  10     |  FIMD   |  FIMD   |  FIMD
  •      *  11     |  FIMD   |  FIMD   |  FIMD
  •      */
  •     writel(0x2, S5P_MDNIE_SEL);
  • #endif
  •     int i;
  •
  •     for (i = 0; i < 8; i++) {
  •         s3c_gpio_cfgpin(S5PV210_GPF0(i), S3C_GPIO_SFN(2));
  •         s3c_gpio_setpull(S5PV210_GPF0(i), S3C_GPIO_PULL_NONE);
  •     }
  •
  •     for (i = 0; i < 8; i++) {
  •         s3c_gpio_cfgpin(S5PV210_GPF1(i), S3C_GPIO_SFN(2));
  •         s3c_gpio_setpull(S5PV210_GPF1(i), S3C_GPIO_PULL_NONE);
  •     }
  •
  •     for (i = 0; i < 8; i++) {
  •         s3c_gpio_cfgpin(S5PV210_GPF2(i), S3C_GPIO_SFN(2));
  •         s3c_gpio_setpull(S5PV210_GPF2(i), S3C_GPIO_PULL_NONE);
  •     }
  •
  •     for (i = 0; i < 4; i++) {
  •         s3c_gpio_cfgpin(S5PV210_GPF3(i), S3C_GPIO_SFN(2));
  •         s3c_gpio_setpull(S5PV210_GPF3(i), S3C_GPIO_PULL_NONE);
  •     }
  •
  •     /* mDNIe SEL: why we shall write 0x2 ? */
  •     writel(0x2, S5P_MDNIE_SEL);
  •
  •     /* drive strength to 2x ....(max for smdkv210) */
  •     writel(0xaaaaaaaa, S5PV210_GPF0_BASE + 0xc);
  •     writel(0xaaaaaaaa, S5PV210_GPF1_BASE + 0xc);
  •     writel(0xaaaaaaaa, S5PV210_GPF2_BASE + 0xc);
  •     writel(0x000000aa, S5PV210_GPF3_BASE + 0xc);
  • }

2、arch/arm/mach-s5pv210/include/mach/regs-gpio.h

[cpp] view plaincopy

  •   /* 添加代码*/
  • #define S5PV210_GPF0_BASE(S5P_VA_GPIO + 0x120)
  • #define S5PV210_GPF1_BASE(S5P_VA_GPIO + 0x140)
  • #define S5PV210_GPF2_BASE(S5P_VA_GPIO + 0x160)
  • #define S5PV210_GPF3_BASE(S5P_VA_GPIO + 0x180)

网友A(2018-06-14):
你好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按照您的思路去修改,效果有所改善,但是,刚开机还是存在复位重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