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eagleBone学习历程---Android驱动修改

楼主(2015-07-15):
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之驱动代码修改根据 TI Android ICS 4.0.3 DevKitV3.0.1 AM335x EMV-SK Sources 进行修改。

1 修改使支持beaglebone上的用户指示灯:

修改的源码位置: $HOME/rowboat-android/kernel/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

找到: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gpio_led_mux[] = {
       {"gpmc_ad4.gpio1_4",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gpmc_ad5.gpio1_5",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gpmc_ad6.gpio1_6",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gpmc_ad7.gpio1_7",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NULL, 0},
};

修改成: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gpio_led_mux[] = {
        {"gpmc_a5.gpio1_21",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gpmc_a6.gpio1_22",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gpmc_a7.gpio1_23",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gpmc_a8.gpio1_24",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NULL, 0},
};

找到:
static struct gpio_led gpio_leds[] = {
        {
                .name                        = "am335x:EVM_SK:usr0",
                .gpio                        = GPIO_TO_PIN(1, 4),        /* D1 */
        },
        {
                .name                        = "am335x:EVM_SK:usr1",
                .gpio                        = GPIO_TO_PIN(1, 5),        /* D2 */
        },
        {
                .name                        = "am335x:EVM_SK:mmc0",
                .gpio                        = GPIO_TO_PIN(1, 7),        /* D3 */
                .default_trigger        = "mmc0",
        },
        {
                .name                        = "am335x:EVM_SK:heartbeat",
                .gpio                        = GPIO_TO_PIN(1, 6),        /* D4 */
                .default_trigger        = "heartbeat",
        },
};

修改成:
static struct gpio_led gpio_leds[] = {
        {
                .name                        = "am335x:EVM_SK:usr0",
                .gpio                        = GPIO_TO_PIN(1,21),        /* D1 */
        },
        {
                .name                        = "am335x:EVM_SK:usr1",
                .gpio                        = GPIO_TO_PIN(1, 22),        /* D2 */
        },
        {
                .name                        = "am335x:EVM_SK:mmc0",
                .gpio                        = GPIO_TO_PIN(1, 23),        /* D3 */
                .default_trigger        = "mmc0",
        },
        {
                .name                        = "am335x:EVM_SK:heartbeat",
                .gpio                        = GPIO_TO_PIN(1, 24),        /* D4 */
                .default_trigger        = "heartbeat",
        },
};

2 修改按键驱动
修改的源码位置: $HOME/rowboat-android/kernel/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
如修改LEDS一样修改两个地方:
/* pinmux for gpio based key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gpio_keys_pin_mux[] = {
        {"gpmc_wait0.gpio0_30",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gpmc_oen_ren.gpio2_3",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gpmc_advn_ale.gpio2_2",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gpmc_ben0_cle.gpio2_5",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
        {NULL, 0},
};
/* Configure GPIOs for GPIO Keys */
static struct gpio_keys_button am335x_evm_gpio_buttons[] = {
        {
                .code                   = BTN_0,
                .gpio                   = GPIO_TO_PIN(2, 3),
                .desc                   = "SW1",
        },
        {
                .code                   = BTN_1,
                .gpio                   = GPIO_TO_PIN(2, 2),
                .desc                   = "SW2",
        },
        {
                .code                   = BTN_2,
                .gpio                   = GPIO_TO_PIN(0, 30),
                .desc                   = "SW3",
                .wakeup                 = 1,
        },
        {
                .code                   = BTN_3,
                .gpio                   = GPIO_TO_PIN(2, 5),
                .desc                   = "SW4",
        },
};

注:修改成扩展板对应的按键管脚,驱动是读取高电平有效,如果是需要低电平有效,就在结构体中加入 :active_low=1;
       驱动源码位于: $HOME/rowboat-android/kernel/arch/driver/input/gpio_keys.c

3 修改触摸屏驱动
修改的源码位置: $HOME/rowboat-android/kernel/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
/* TSc controller */
static struct tsc_data am335x_touchscreen_data  = {
        .wires  = 4,
        .x_max = 0x0fff,
        .y_max = 0x0fff,
        .x_plate_resistance = 200,
};

注:.x_plate_resistance根据具体触摸屏修改。
修改的源码位于: $HOME/rowboat-android/kernel/arch/driver/input/touchscreen/ti_tscadc.c,其中的:
#ifdef CONFIG_MACH_AM335XEVM
/* Define Touch Screen Boundary Limits */
#define AM335X_TS_XMIN                 0xA5
#define AM335X_TS_XMAX                 0xFB0
#define AM335X_TS_YMIN                 0xDC
#define AM335X_TS_YMAX                 0xF43
#endif
根据触摸屏的具体情况修改。可根据校准生成文件修改。

4  7寸液晶屏驱动修改:
修改的源码位置: $HOME/rowboat-android/kernel/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
1
static struct lcd_ctrl_config bone_lcd_cape_cfg = {
        &bone_lcd_cape_disp_panel,
        .ac_bias                = 255,
        .ac_bias_intrpt         = 0,
        .dma_burst_sz           = 16,
        .bpp                    = 16,
        .fdd                    = 0x80,
        .tft_alt_mode           = 0,
        .stn_565_mode           = 0,
        .mono_8bit_mode         = 0,
        .invert_line_clock      = 1,
        .invert_frm_clock       = 1,
        .sync_edge              = 0,
        .sync_ctrl              = 1,
        .raster_order           = 0,
};

注:实际需要参数根据液晶屏修改
2 增加一个da8xx_lcdc_platform_data:
struct da8xx_lcdc_platform_data my_lcd_pdata = {
        .manu_name                = "XXX",
        .controller_data        = &bone_lcd_cape_cfg,
        .type                        = "YYY",
};

注:XXX,YYY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关键是要与接下来的对应起来

3 修改static void bone_lcdc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函数:
if (am33xx_register_lcdc(&TFC_S9700RTWV35TR_01B_bone_lcd_cape_pdata))
修改成:
if (am33xx_register_lcdc(&my_lcd_pdat))

接下来:
修改的源码位于: $HOME/rowboat-android/kernel/arch/driver/video/Da8xx-fb.c
在结构体
static struct da8xx_panel known_lcd_panels[] =  中添加成员:
        [5] = {
                        .name = "YYY",
                        .width = 800,
                        .height = 480,
                        .hfp = 40,
                        .hbp = 38,
                        .hsw = 48,
                        .vfp = 16,
                        .vbp =28,
                        .vsw = 3,
                        .pxl_clk = 30000000,
                        .invert_pxl_clk = 0,
                },

注:YYY与da8xx_lcdc_platform_data中的YYY要一致。

完成上述修改后,需要在
$HOME/rowboat-android/kernel/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 中修改:
static struct evm_dev_cfg beaglebone_dev_cfg[] = {
        {tps65217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mii1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usb0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usb1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mmc0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i2c2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gpio_led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gpio_keys_init,  DEV_ON_BASEBOARD,PROFILE_NONE},
        {bone_lcdc_init,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lcd_cape_tsc_init,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NULL, 0, 0},
};
修改后 重新制作SD卡启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