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启动文件的选择

楼主(2015-07-15):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STM32启动文件的问题帖,都是类似这样的问题:
随便选两个
“startup_stm32f10x_ld、hd、md这3个启动文件有什么不同???”
“官网固件库中的启动文件有啥区别,怎么选择?”
搜索了论坛,也看了一下,有一些回答,但是都不太全或者不甚明了。其实我以前也不清楚,当然我是新手,只不过是个爱折腾的新手,因为我觉得,这个有必要弄清楚。一是启动文件在一个工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二是对于STM32这个让人蛋疼而又强大的东东,经常是新手乱添加启动文件或者去找一下工程例子“依葫芦画瓢”的添加,试问你的MCU和人家工程例子的就是一样,换一款型号,要命[夸张的修辞手法,呵呵]?所有说,基于这些,我就说一说我的认识:
    注意此处只针对MDK-ARM的IDE,其他的一样,只不过想说明的是对不同的IDE,同一芯片型号的启动文件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编译器造成的,意思就是说,启动文件的功能一样,但是指令有所区别。这个每个启动文件也注释了,如:

啰嗦了……
    启动文件的作用:
    无论性能高下,结构简繁,价格贵贱,每一种微控制器(处理器)都必须有启动文件,启动文件的作用便是负责执行微控制器从“复位”到“开始执行main函数”中间这段时间(称为启动过程)所必须进行的工作。最为常见的51,AVR或MSP430等微控制器当然也有对应启动文件,但开发环境往往自动完整地提供了这个启动文件,不需要开发人员再行干预启动过程,只需要从main函数开始进行应用程序的设计即可。[来自网上]
    我的理解,说白了,大家常说,程序执行都从main函数开始,是的,没错,但是在这之前是谁来完成了这一个繁琐而又复杂的启动过程呢?就是它。(看来.s尽干脏活苦活,就像“活雷锋一样,做了好事有不留名”)
    具体的启动过程论坛里有,想了解的可以去细看。
    好了,上图:

   看到是不好多,都晕了,慢慢来看:
   重要的来看这些缩写:
   这几个是代表Flash容量的
   ld   Low-density         小容量   16-32K
   md   Medium-density      中容量   64-128K
   hd   High-density        大容量   256-512K
   xl                       超大容量 512-1024K
   这些都是基本型的,包括STM32F101xx, STM32F102xx 和 STM32F103xx
   然后
   vl  value line devices   超值型系列 大家记住:这个只有STM32F100xx,也就是说只要是vl那一定是STM32F100的启动文件,其他的不予考虑
   下面还有个特殊的:
   cl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互联型 有STM32F105xx和STM32F107xx
   区别完了,我想你大概也知道什么样的片子对应什么启动文件了吧,如果还有点迷糊,不要紧,下面来举个例子:
   如:STM32F103VC
   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容量,这儿IDE下面器件选型

还有这儿,数据手册

都可以知道它的容量,看你习惯,我人懒,经常用第一种方式
    知道容量了之后,因为它不属于超值型STM32F100xx系列,也不属于互联型的STM32F105xx和STM32F107xx,所有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工程下面如是添加
最后你可以打开这个.s看一下,这儿注释得也很明确

网友A(2016-02-23):
STM32 启动文件选择

- startup_stm32f10x_ld_vl.s: for STM32 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ld.s: for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md_vl.s: for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md.s: for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hd.s: for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xl.s: for STM32 XL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cl.s: for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cl:互联型产品,stm32f105/107系列

vl:超值型产品,stm32f100系列

xl:超高密度产品,stm32f101/103系列

ld:低密度产品,FLASH小于64K

md:中等密度产品,FLASH=64 or 128

hd:高密度产品,FLASH大于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