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录程序设计(图形界面)

楼主(2015-07-15):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raphics.h>
#include <conio.h>
int BackColor ;
int Color ;
struct _Linkman
{
char name [20]; //姓名
char age  [5]; //年龄
char sex  [5]; //性别
char phone[12]; //电话
char QQ   [13]; //QQ
};
struct _Mu
{
int _1;
int _2;
int _3;
}Menu;
void (*Key_up_down)(int num) ;
void (*Key_exit)(void) ;
struct _Linkman Pernum[100]; //人数限额
int pernum=0;                   //当前实际人数
int PerNo=0;                    //当前第几个人
int TermNo=0;                   //第几个服务选项
FILE *fp;                       //文件指针
void DisAllLineMan(void);
/***********************************************************************
                文件初始化
***********************************************************************/
void FileInit(void)
{
int i=0;
if ((fp=fopen("LinkemanDate.dat","rd"))==NULL)
{
  printf("文件路径错误!\n");
  pernum=0;
  exit(0);
}
else
{
  while (!feof(fp))
  {
   if (fread(&Pernum[i],sizeof(struct _Linkman),1,fp)==1)
   {
    i++;
   }
  }
  pernum=i;
}
fclose(fp);
}
/***********************************************************************
                文件保存
***********************************************************************/
void SaveFile(void)
{
int i=0;
int Cn=0;
if ((fp=fopen("LinkemanDate.dat","wb"))==NULL)
{
  printf("文件路径错误!\n");
  exit(0);
}
while (i<pernum)
{
  fwrite(&Pernum[i],sizeof(struct _Linkman),1,fp);
  i++;
}
fclose(fp);
}
/***********************************************************************
                防止按键误操作
***********************************************************************/
void Null(int num)
{
int Num=0;
Num+=num;
while(!Key_exit);
Num=0;
}
/***********************************************************************
                主 界 面
***********************************************************************/
void Menu_Init(void)
{
Menu._1=0;Menu._2=0;Menu._3=0;PerNo=0;TermNo=0;
setbkcolor(BackColor);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BackColor);
bar3d(10 , 10 , 310 , 310 , 3 , 1);
    setcolor(WHITE);
loadimage(NULL, "16.jpg");           //插入图片
setbkcolor(BLACK);
    outtextxy(15 , 12+16*0 , "=============通信录设计=============");
    outtextxy(15 , 12+16*1 , "************************************************");
    outtextxy(90 , 12+16*5 , "◆制作人:刘鸿波");
    outtextxy(80 , 12+16*8 , "◆制作时间:2012-5-9");
setcolor(YELLOW);
outtextxy(50 , 15+16*25 ,"←确认");
outtextxy(220, 15+16*25 ,"退出→");
outtextxy(150, 15+16*22 ,"↑");
outtextxy(140, 15+16*23 ,"上翻");
outtextxy(140, 15+16*27 ,"下翻");
outtextxy(150, 15+16*28 ,"↓");
outtextxy(150, 15+16*25,"★");
setcolor(CYAN);
ellipse(50,15+16*22,268,480);           //绘制椭圆
ellipse(98,18+16*24,218,13+16*27);
setcolor(Color);
Key_up_down=Null;
}
/***********************************************************************
        个人信息显示、修改个人信息
***********************************************************************/
void PersonalMessage(int num)
{
loadimage(NULL, "15.jpg");
setbkcolor(LIGHTGRAY);
    setcolor(YELLOW);
setfillstyle(LIGHTGRAY);
bar3d(310-16*4,430,310,470,1,1);
bar3d(10,430,310,470,1,1);
setcolor(BLACK);
line(160,430,160,470);
setcolor(Color);
setbkcolor(LIGHTGRAY);
outtextxy(22 , 442 ,"修 改");
outtextxy(258 ,442 ,"确 定");
    setcolor(YELLOW);
setbkcolor(BLACK);
outtextxy(35 , 12+16*0 ,"============个 人 信 息============");
outtextxy(15 , 12+16*2 ,"姓名:");
outtextxy(15+16*4 , 12+16*2,Pernum[num].name);
outtextxy(15 , 12+16*4 ,"年龄:");
outtextxy(15+16*4 , 12+16*4,Pernum[num].age);
outtextxy(15 , 12+16*6 ,"性别:");
outtextxy(15+16*4 , 12+16*6,Pernum[num].sex);

outtextxy(15 , 12+16*8 ,"电话:");
outtextxy(15+16*4 , 12+16*8,Pernum[num].phone);
outtextxy(15 , 12+16*10 ," Q Q:");
outtextxy(15+16*4 , 12+16*10,Pernum[num].QQ);
}
/***********************************************************************
                选择修改项(↑↓选择)
***********************************************************************/
void ChooseTerm(int num)          //选择修改项
{
TermNo+=num;
if (TermNo==6)
{
  TermNo=1;
}
if (TermNo<1)
{
  TermNo=5;
}
PersonalMessage(PerNo);
setbkcolor(BROWN);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BROWN);
bar3d(15+16*3,12+16*(2*TermNo),310,12+16*(2*TermNo+1),1,1);
setcolor(WHITE);
setbkcolor(BROWN);
switch(TermNo)
{
case 1:outtextxy(15+16*4 , 12+16*2,Pernum[PerNo].name);
  break;
case 2:outtextxy(15+16*4 , 12+16*4,Pernum[PerNo].age);
  break;
case 3:outtextxy(15+16*4 , 12+16*6,Pernum[PerNo].sex);
  break;
case 4:outtextxy(15+16*4 , 12+16*8,Pernum[PerNo].phone);
  break;
case 5:outtextxy(15+16*4 , 12+16*10,Pernum[PerNo].QQ);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OpenLineman(int num)               //选择联系人
{
Menu._3=1;
PersonalMessage(num);
Key_up_down=ChooseTerm;
Key_exit=DisAllLineMan;
}
void Modification(void)                //输入选择修改内容
{
switch(TermNo)
{
case 1:
  {
   InputBox(Pernum[PerNo].name,20,"请输入姓名:");
   outtextxy(15+16*4 , 12+16*2,Pernum[PerNo].name);

  }break;
case 2:
  {
   InputBox(Pernum[PerNo].age,5,"请输入年龄:");
   outtextxy(15+16*4 , 12+16*4,Pernum[PerNo].age);
  }break;
case 3:
  {
   InputBox(Pernum[PerNo].sex,4,"请输入性别:");
   outtextxy(15+16*4 , 12+16*6,Pernum[PerNo].sex);
  }break;
case 4:
  {
   InputBox(Pernum[PerNo].phone,12,"请输入电话:");
   outtextxy(15+16*4 , 12+16*8,Pernum[PerNo].phone);
  }break;
case 5:
  {
   InputBox(Pernum[PerNo].QQ,12,"请输入QQ:");
   outtextxy(15+16*4 , 12+16*10,Pernum[PerNo].QQ);
  }break;

default:break;
}
SaveFile();
}
void OpenLinemanOption(void)
{
switch(Menu._3)
{
case 0:OpenLineman(PerNo);
  break;
case 1:Modificati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添加联系人
***********************************************************************/
void ChooseYesOrNoInit(void)       //姓名重合选择窗口
{
setbkcolor(CYAN);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CYAN);
bar3d(0,12+16*14,320,480,1,1);
setcolor(WHITE);
outtextxy(50, 12+16*17,"该联系人已存在,是否覆盖?");
setbkcolor(LIGHTGRAY);
    setcolor(LIGHTGRAY);
setfillstyle(LIGHTGRAY);
bar3d(10,430,10+16*4,470,3,1);
bar3d(310-16*4,430,310,470,3,1);
setcolor(WHITE);
outtextxy(35 , 442 ,"是");
outtextxy(270 ,442 ,"否");
}
void InputLinkemanMes(int num)        //输入新增联系人信息
{
loadimage(NULL, "15.jpg");
setbkcolor(CYAN);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CYAN);
bar3d(310-16*4,430,310,470,3,1);
outtextxy(258 ,442 ,"退 出");
setcolor(CYAN);
setbkcolor(BLACK);
outtextxy(10 , 12+16*0 ,"=============添加联系人=============");
outtextxy(15 , 12+16*2 ,"姓名:");
InputBox(Pernum[num].name,20,"请输入姓名:");
outtextxy(15+16*4 , 12+16*2,Pernum[num].name);

outtextxy(15 , 12+16*4 ,"年龄:");
InputBox(Pernum[num].age,5,"请输入年龄:");
outtextxy(15+16*4 , 12+16*4,Pernum[num].age);

outtextxy(15 , 12+16*6 ,"性别:");
InputBox(Pernum[num].sex,4,"请输入性别:");
outtextxy(15+16*4 , 12+16*6,Pernum[num].sex);

outtextxy(15 , 12+16*8 ,"电话:");
InputBox(Pernum[num].phone,12,"请输入电话:");
outtextxy(15+16*4 , 12+16*8,Pernum[num].phone);

outtextxy(15 , 12+16*10 ," Q Q:");
InputBox(Pernum[num].QQ,12,"请输入QQ:");
outtextxy(15+16*4 , 12+16*10,Pernum[num].QQ);
}
void DisChoose(int num)                     //显示选择
{
loadimage(NULL, "15.jpg");
setbkcolor(CYAN);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CYAN);
bar3d(310-16*4,430,310,470,3,1);
outtextxy(258 ,442 ,"退 出");
setcolor(CYAN);
setbkcolor(BLACK);
outtextxy(10 , 12+16*0 ,"=============添加联系人=============");
outtextxy(15 , 12+16*2 ,"姓名:");
outtextxy(15+16*4 , 12+16*2,Pernum[num].name);
outtextxy(15 , 12+16*4 ,"年龄:");
outtextxy(15+16*4 , 12+16*4,Pernum[num].age);
outtextxy(15 , 12+16*6 ,"性别:");
outtextxy(15+16*4 , 12+16*6,Pernum[num].sex);
outtextxy(15 , 12+16*8 ,"电话:");
outtextxy(15+16*4 , 12+16*8,Pernum[num].phone);
outtextxy(15 , 12+16*10 ," Q Q:");
outtextxy(15+16*4 , 12+16*10,Pernum[num].QQ);
}
void ChooseYes(int num1,int num2 )
{
strcpy(Pernum[num1].name, Pernum[num2].name);
strcpy(Pernum[num1].age,  Pernum[num2].age);
strcpy(Pernum[num1].sex,  Pernum[num2].sex);
strcpy(Pernum[num1].phone,Pernum[num2].phone);
strcpy(Pernum[num1].QQ,   Pernum[num2].QQ);
DisChoose(num2);
outtextxy(15, 12+16*13,"添加成功!");
}
void AddLinkeman(void)
{
int ch=0;int i=0;
int flag=0;
Menu._3=2;
InputLinkemanMes(pernum);
for (i=0;i<pernum;i++)
{
  if (!strcmp(Pernum[i].name,Pernum[pernum].name))
  {
   flag++;
   ChooseYesOrNoInit();
   ch=getch();
   if (ch==224)
   {
    ch=getch();
    {
     switch(ch)
     {
     case 75:ChooseYes(i,pernum);
      break;
     case 77:{
        DisChoose(pernum);
        pernum++;
        outtextxy(15, 12+16*13,"添加成功!");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if (!flag)
{
  outtextxy(15, 12+16*13,"添加成功!");
  pernum++;
}

SaveFile();
Key_up_down=Null;
Key_exit=DisAllLineMan;
}
/***********************************************************************
                删除当前联系人
***********************************************************************/
void DeleteLinkeman(int num)
{
Menu._3=3;
loadimage(NULL, "14.jpg");
setbkcolor(BROWN);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BROWN);
bar3d(10 , 390 , 310 , 430 , 3 , 1);
setcolor(YELLOW);
outtextxy(15,402,"是否删除");
outtextxy(15+16*4 ,402,Pernum[num].name);
setbkcolor(YELLOW);
setcolor(BROWN);
line(160,430,160,470);
outtextxy(22 , 442 ,"确 定");
outtextxy(258 ,442 ,"退 出");

Key_exit=DisAllLineMan;
}
void Delete(void)
{
int j;
setbkcolor(YELLOW);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YELLOW);
bar3d(10 , 10 , 310 , 470 , 3 , 1);
loadimage(NULL, "14.jpg");
setbkcolor(BROWN);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BROWN);
bar3d(10 , 390 , 310 , 430 , 3 , 1);
bar3d(310-16*4,430,310,470,1,1);
for (j=PerNo;j<pernum;j++)
{
  strcpy(Pernum[j].name, Pernum[j+1].name);
  strcpy(Pernum[j].age,  Pernum[j+1].age);
  strcpy(Pernum[j].sex,  Pernum[j+1].sex);
  strcpy(Pernum[j].phone,Pernum[j+1].phone);
  strcpy(Pernum[j].QQ,   Pernum[j+1].QQ);
}
pernum--;
SaveFile();
setbkcolor(BROWN);
    setcolor(YELLOW);
outtextxy(128,402,"删除成功");
outtextxy(258 ,442 ,"退 出");

Key_up_down=Null;
Key_exit=DisAllLineMan;
}
void DeleteOption(void)
{
switch(Menu._3)
{
case 0:DeleteLinkeman(PerNo);
  break;
case 3:Delete();
  break;
}
}
/***********************************************************************
         选择初始界面的联系人(↑↓键选择)
***********************************************************************/
void ChooseLineMan(int num)
{
int i=0,j=0;
int CurrentPer=0;
PerNo+=num;
if (PerNo>pernum)
{
  PerNo=pernum;
}
if (PerNo<0)
{
  PerNo=0;
}
loadimage(NULL, "15.jpg");
setbkcolor(LIGHTGRAY);
    setcolor(LIGHTGRAY);
setfillstyle(LIGHTGRAY);
bar3d(10,430,10+16*4,470,3,1);
bar3d(310-16*4,430,310,470,3,1);
setcolor(YELLOW);
setbkcolor(RED);
outtextxy(22 , 442 ,"选 项");
setbkcolor(GREEN);
outtextxy(258 ,442 ,"退 出");
    setcolor(YELLOW);
setbkcolor(BLACK);
outtextxy(15+16*5 , 12+16*1 ,"AddressBook");
outtextxy(15+16*2 , 12+16*2 ,"姓名");
outtextxy(15+16*11 , 12+16*2 ,"电话");

if (PerNo>9)
  CurrentPer=PerNo-9;
else
  CurrentPer=0;

for (i=0,j=CurrentPer;j<pernum && i<10;j++,i++)
{
  outtextxy(15+16*1 , 12+16*(4+i),Pernum[j].name);
  outtextxy(15+16*9 , 12+16*(4+i),Pernum[j].phone);
}
setbkcolor(BROWN);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BROWN);
if (PerNo<10)
{
  bar3d(10,12+16*(4+PerNo),310,12+16*(5+PerNo),1,1);
  setcolor(LIGHTGRAY);
  outtextxy(15+16*1 , 12+16*(4+PerNo),Pernum[PerNo].name);
  outtextxy(15+16*9 , 12+16*(4+PerNo),Pernum[PerNo].phone);
}
else
{
  bar3d(10,12+16*(4+9),310,12+16*(5+9),1,1);
  setcolor(LIGHTGRAY);
  outtextxy(15+16*1 , 12+16*(4+9),Pernum[PerNo].name);
  outtextxy(15+16*9 , 12+16*(4+9),Pernum[PerNo].phone);
}
}
/***********************************************************************
           初始界面(显示全部联系人)
***********************************************************************/
void DisAllLineMan(void)
{
int i,j;
Menu._1=1;Menu._2=0;Menu._3=0;TermNo=0;
loadimage(NULL, "15.jpg");
setbkcolor(LIGHTGRAY);
    setcolor(LIGHTGRAY);
setfillstyle(LIGHTGRAY);
bar3d(10,430,10+16*4,470,3,1);
bar3d(310-16*4,430,310,470,3,1);
setcolor(YELLOW);
setbkcolor(RED);
outtextxy(22 , 442 ,"选 项");
setbkcolor(GREEN);
outtextxy(258 ,442 ,"退 出");
    setcolor(YELLOW);
setbkcolor(BLACK);
    setcolor(YELLOW);
setbkcolor(BLACK);
outtextxy(15+16*5 , 12+16*1 ,"AddressBook");
outtextxy(15+16*2 , 12+16*2 ,"姓名");
outtextxy(15+16*11 , 12+16*2 ,"电话");
for (i=0,j=0;j<pernum && i<10;j++,i++)
{
  outtextxy(15+16*1 , 12+16*(4+i),Pernum[j].name);
  outtextxy(15+16*9 , 12+16*(4+i),Pernum[j].phone);
}
setbkcolor(BROWN);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BROWN);
if (PerNo>10)
{
  bar3d(10,12+16*(4+9),310,12+16*(5+9),1,1);
  setcolor(LIGHTGRAY);
  outtextxy(15+16*1 , 12+16*(4+9),Pernum[PerNo].name);
  outtextxy(15+16*9 , 12+16*(4+9),Pernum[PerNo].phone);
}
else
{
  bar3d(10,12+16*(4+PerNo),310,12+16*(5+PerNo),1,1);
  setcolor(LIGHTGRAY);
  outtextxy(15+16*1 , 12+16*(4+PerNo),Pernum[PerNo].name);
  outtextxy(15+16*9 , 12+16*(4+PerNo),Pernum[PerNo].phone);
}

Key_up_down=ChooseLineMan;
Key_exit=Menu_Init;
}
/***********************************************************************
               条件查找(可混音输入)
***********************************************************************/
void TermRefer(void)
{
char Temp[20]={' '};
int temp=0;
int i,j,n=0,k;
int InputCharLen=0;
int LineNo=0;
setbkcolor(YELLOW);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YELLOW);
bar3d(10 , 10 , 310 , 470 , 3 , 1);
loadimage(NULL, "15.jpg");
setbkcolor(BROWN);
    setcolor(YELLOW);
setfillstyle(BROWN);
bar3d(10 , 10 , 310 , 50 , 1 , 1);
bar3d(310-16*4,430,310,470,1,1);
outtextxy(15,30,"请输入您需要查找的姓名:");
outtextxy(258 ,442 ,"退 出");
InputBox(Temp,20,"请输入姓名:");
outtextxy(15+16*12,30,Temp);
setcolor(YELLOW);
setbkcolor(BLACK);
while (Temp[n]!='\0')
{
  InputCharLen++;
  n++;
}
for (i=0; i<pernum; i++)
{
  temp=0;
  for (k=0;k<InputCharLen;k++)
  {
   for (j=0;j<20;j++)
   {
    if(Pernum[i].name[j]==Temp[k])
    {
     temp++;
    }
   }
  }
  if (temp==InputCharLen)
  {
   outtextxy(15+16*1 , 12+16*(6+LineNo),Pernum[i].name);
   outtextxy(15+16*9 , 12+16*(6+LineNo),Pernum[i].phone);
   LineNo++;
  }
}
if (LineNo==0)
{
  outtextxy(15+16*3,12+16*7,"没找到符合您要求的人");
}
setbkcolor(BLACK);
outtextxy(15+16*0 , 12+16*3,"查找结果如下:");
setcolor(GREEN);
outtextxy(15+16*1 , 12+16*5,"姓名");
outtextxy(15+16*9 , 12+16*5,"电话号码");
Key_up_down=Null;
Key_exit=DisAllLineMan;
}
/***********************************************************************
                选择服务项
***********************************************************************/
void ChooseOption(int num)
{
Menu._2+=num;
if (Menu._2==5)
{
  Menu._2=1;
}
if (Menu._2<1)
{
  Menu._2=4;
}
setbkcolor(YELLOW);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YELLOW);
bar3d(10 , 240 , 160 , 470 , 3 , 1);
setcolor(BLACK);
outtextxy(15,240+16*1,"◆打开");
outtextxy(15,240+16*2,"◆添加联系人");
outtextxy(15,240+16*3,"◆删除联系人");
outtextxy(15,240+16*4,"◆查找联系人");

setbkcolor(BROWN);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BROWN);
bar3d(10,240+16*(Menu._2),160,240+16*(Menu._2+1),1,1);
setcolor(LIGHTGRAY);
switch(Menu._2)
{
case 1:outtextxy(15,240+16*1,"◆打开");
  break;
case 2:outtextxy(15,240+16*2,"◆添加联系人");
  break;
case 3:outtextxy(15,240+16*3,"◆删除联系人");
  break;
case 4:outtextxy(15,240+16*4,"◆查找联系人");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ServeOption(void)                //服务项初始化
{
Menu._2=1;Menu._3=0;
setbkcolor(YELLOW);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YELLOW);
bar3d(10 , 240 , 160 , 470 , 3 , 1);
setcolor(BLACK);
outtextxy(15,240+16*1,"◆打开");
outtextxy(15,240+16*2,"◆添加联系人");
outtextxy(15,240+16*3,"◆删除联系人");
outtextxy(15,240+16*4,"◆查找联系人");
setbkcolor(BROWN);
    setcolor(Color);
setfillstyle(BROWN);
bar3d(10,(240+16),160,240+16*2,1,1);
setcolor(LIGHTGRAY);
outtextxy(15,240+16*1,"◆打开");

Key_up_down=ChooseOption;
Key_exit=DisAllLineMan;
}
void ChooseServe(void)             //选择服务项操作
{
switch(Menu._2)
{
case 0:ServeOption();
  break;
case 1:OpenLinemanOption();
  break;
case 2:AddLinkeman();
  break;
  case 3:DeleteOption();
  break;
case 4:TermRefer();
   break;
default:break;
}
}
/***********************************************************************
                按键扫描
***********************************************************************/
int GetKeyValue(void)
{
static int value=0;
int ch=0;

ch=getch();
if (ch==224)
{
  ch=getch();
  switch(ch)
  {
  case 72: return 1;break;
  case 80: return 2;break;
  case 75: return 3;break;
  case 77: return 4;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10;
}
/***********************************************************************
                按键处理函数
***********************************************************************/
void Sure(void)                 //确认
{
if(Menu._1>0)
{
  ChooseServe();
}else
  DisAllLineMan();
}
void Up_key(void)              //上翻
{
(*Key_up_down)(-1);
}
void Down_key(void)            //下翻
{
(*Key_up_down)(+1);
}
void Exit_key(void)            //退出
{
(*Key_exit)();
}
void Key_with(int name)        //按键选择
{
switch(name)
{
case 1:Up_key();break;
case 2:Down_key();break;
case 3:Sure();break;
case 4:Exit_key();break;
default :break;
}
}
/***********************************************************************
                main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t MenuCnt = 0 ;
BackColor = WHITE ;
    Color = RED ;
    initgraph(320 , 480);
Menu_Init();
FileInit();
SaveFile();
while (1)
{
  MenuCnt=GetKeyValue();
  if (MenuCnt<5)
  {
   Key_with(MenuCnt);
  }
}
closegraph();
}

网友A(2024-04-17):
厉害,这是对那款单片机或者什么IDE开发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