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89C2051控制的TC9153数字音量电位器+TDA1521功放

楼主(2015-07-15):
这几天闲着没事干翻翻资料说TC9153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可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郁闷~想没有就自己试吧~而且是越看我以前那个小功放外观越难看,想反正也是闲着改了!心一横就把以前那套给拆了~然后后悔了,改先用哪个放个音乐来干也好啊~唉~先看下原来的那个~
然后开始画板子还是用的油性记号笔腐蚀好了的图:

打孔焊接元件,单片机用的AT89C2051本想用C51做带液晶显示的呢,结果用的光驱的外壳,实在是放不开液晶显示器所以用的LED数码管来显示音量的调节~

P1口做的LED驱动因为不需要小数位所以用的P1.0~P1.6P。1.7做低位LED驱动,P3.7做高位驱动~
P3.3,3.4,3.5分别是静音和音量加/减键~P3.0做的音量CLK输出,P3.1做的增减音量控制高为UP低为DONW P3.2做静音驱动

上面是整体做好了的图,最后来个总图~

外观比以前强多了吧嘿嘿~
下面介绍下TC9153这个电路:
􀁺 衰减:0~-66dB,2dB/级(也就是共32级控制)其实上电后默认音量为07所以在程序里要先把音量显示初始设置为07,双通道
􀁺 可以漏用单电源模式􀁺 利用内置振荡器和U/D 端来控制衰减
􀁺 内部漏用了C2MOS结构,工作电压范围宽,电流绵耗小。
VDD=6~12V(备份电源需4V)
供电一定要注意刚开始想为他 采用正负电源供电的,也就是正负5V,但因为2051最大电压才到5。5V所以给他的控制电压达不到他要求了,所以开始没有调试出来~后来改为单5V供电才好。
采用了NE5532(我的是NE5532P据说不是什么正品可怎么也买不到NE5532N的郁闷)做的前级通过7805和7905做的稳压电源~然后后极采用的TDA1521双15W功率放大器做的驱动~用的7666做的音量电平驱动指示
滤波先用了个10000UF的电容然后采用了2个1000UF加小电容组起来的
其实驱动TC9153很简单给U/D端先设好高或低电平后直接给CLK端送控制脉冲就可以了,脉冲选在10HZ左右因为9153内部有上拉电阻所以2051外面用不用都可以,我的就没有加~
另外TC9153可以单独使用的我前一个就是直接驱动的下面把图也发上来大家可以参考:

其实那个缓冲放大器不加就可以很多电路图是直接接在一起的,但我实际用时音量调的那段时会有一个明显的突变,增高的比较大,所以我加了个330欧的电阻~

A-GND直接接地就可以~
在电源正和电源负之间最好接个104~1UF的电容~
最后把我的程序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LED选用的共阳的所以用了2个PNP型三极管做选通,我用的8550
晶振用的6MHZ的~
D1 BIT P1.7
D2 BIT P3.7
K1 BIT P3.5
K2 BIT P3.4
K3 BIT P3.3
JI BIT P3.2
UD BIT P3.1
CLK BIT P3.0
D3 BIT 20H
D4 BIT 21H
;P1.0~P1.6 :A~G
ORG 00H
LJMP MAIN
ORG 30H
MAIN: MOV SP,#40H
      MOV P1,#0FFH
      MOV P3,#0FFH
      CLR P3.2
      CLR CLK
      CLR UD
      SETB D1
      SETB D2
      CLR D3
      CLR D4
      MOV R7,#08H
      MOV R6,#08H
      LCALL CS
      SETB P3.2
      MOV R7,#07H
      MOV R6,#00H
MA:   LCALL XS
      LCALL KAY
      LJMP MA
KAY: SETB K1
      SETB K2
      SETB K3
      JNB K1,KAY1
      JNB K2,KAY2
      JNB K3,KAY3
      LCALL XS
      RET
KAY1: LCALL XS
      LCALL XS
      LCALL XS
      LCALL AD1
      CLR D3
      LCALL XS
      JNB K1,KAY1
      RET
KAY2: LCALL XS
      LCALL XS
      LCALL XS
      LCALL XS
      LCALL DC1
      CLR D4
      JNB K2,KAY2
      LCALL XS
      RET
KAY3: LCALL XS
      JNB K3,KAY3
      CPL P3.2
      RET
XS:   MOV A,R7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D1
      LCALL DELAY
      MOV P1,#0FFH
      MOV A,R6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D2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MOV P1,#0FFH
      SETB P1.7
      SETB P3.7
      RET
DELAY:MOV R0,#0FFH
      MOV R1,#06H
S1:   DJNZ R0,S1
      DJNZ R1,S1
      RET
CS:   MOV R5,#80H
CD:   LCALL XS
      DJNZ R5,CD
      MOV P1,#00H
      SETB P1.7
      SETB P3.7
      MOV R5,#70H
SC:   CALL DELAY
      DJNZ R5,SC
      RET
AD1: JB D4,AA
      SETB UD
      CLR CLK
      LCALL XS
      LCALL XS
      LCALL XS
      SETB CLK
      LCALL XS
      LCALL XS
      LCALL XS
      CLR CLK
      INC R7
      CJNE R7,#02H,BB
      SJMP CC
BB:   CJNE R7,#10,AA
      MOV R7,#00H
      INC R6
AA:   LCALL XS
      LCALL XS
      RET
CC:   CJNE R6,#03H,AA
      SETB D4
      SJMP AA
DC1: JB D3,EE
      CLR UD
      CLR CLK
      LCALL XS
      LCALL XS
      LCALL XS
      SETB CLK
      LCALL XS
      LCALL XS
      LCALL XS
      CLR CLK
      CJNE R6,#00H,DD
      CJNE R7,#00H,DD
      SETB D3
      SJMP EE
DD:   CJNE R7,#00H,KKK
      MOV R7 ,#09H
      DEC R6
      SJMP EE
KKK: DEC R7
EE:   RET
TAB1: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10H
      END

网友A:
楼主太给力了,改天我也仿照一个。不知道音质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给力了,改天我也仿照一个。不知道音质如何啊?

好啊,TDA1521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听感还行。。毕竟当时也是HIFI级芯片来着。。

网友B(2020-11-21):
我也要搞一个旋转编码器+C51的数字音量调节的前级,后级用LM3886已经做好,等待数字音量前级做好就可以装整机,音量调节IC还没选好,SPI 或者IIC 的都可以,音质要好。

网友C(2022-11-20):
不错,正好需要就搜索到了,可以参考和借鉴,谢谢楼主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