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子求教!单片机输出占空比为50%的PWM,且可调节频率大小

楼主:
   作为妹子,当初真的不应该选电子专业。555555
    以下程序是输出脉冲是固定频率的可调节占空比图中所示为初始50%占空比的波形图以及20%、40%、60%

   怎么在这基础上改成:占空比(50%)不变频率可调节(初始频率5HZ,可向上调节6、 7 、8HZ,向下调节5、 4 、3HZ。
   求指点,万分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0^7;
sbit k1=P2^0;
sbit k2=P2^1;

bit bz;//定义一个按键是否松开的标志位

uchar b;
uchar m=5;//m为控制占空比的变量,初始占空比50%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ingshi() interrupt 1//定时中断
{
        TL0=(65536-1000)%256; //1ms初始化
        TH0=(65536-1000)/256;
        b++;
        if(b==10)
                b=0;   //10ms周期定时
        if(b<m)
                pwm=1;
        else
                pwm=0;//高低电平保持时间分配
}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定时0工作在方式1,1ms中断1次
        TL0=(65536-1000)%256;
        TH0=(65536-1000)/256;
        TR0=1;//开中断
        while (1)
        {
                if((k1==0)&&(bz==0))
                {
                        delay(1110);
                        if(k1==0)
                        {
                                bz=1;
                                m++;
                                if(m==11)
                                        m=10;
                        }
                }//每按一次占空比自增10%

                if((k2==0)&&(bz==0))
                {
                        delay(1110);
                        if(k2==0)
                        {
                                bz=1;
                                m--;
                                if(m==255) if((k1==1)&&(k2==1))
                        bz=0;//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

网友A(2015-07-16):
我觉得你可以改b,既然占空比一定,那么m的值就不用变了,按照你原先的程序里1ms进去一次中断,进入十次中断为一周期,也就是10ms一周期,频率为100hz你要该成5hz的话就是1000ms/5=200,然后b设置成两百,m就为b/2,占空比就为50%了,同理就可以设置其他频率了,不过像3这样除不尽的数可能就会有误差了,你可以试试,我也没做过这个程序,目前就这一种想法了,要是有什么好的方法也麻烦你发出来,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B:
TMOD=0x01;//定时0工作在方式1,1ms中断1次

网友C:
改变高底电平的时间。

网友D:
已经解决了。
外部再加两个I/O口进行周期的加减输入。同脉宽调节部分程序一样。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