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密码锁源代码

楼主(2015-07-15):
电路图:http://www.51hei.com/f/51hei-5.pdf

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Port P1

sbit Dula=P2^2;   //段选
sbit Wela=P2^3;   //位选
sbit Led =P2^0;

uchar code sm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段码
uchar code smg_w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码
uchar password[8];
uchar dis_smg[8];
bit Flag=0;

uchar KeyScan(void);
uchar KeyPro(void);

/**********************************************************************************
*************************  延 时 函 数   ******************************************
***********************************************************************************/
void delayus(u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char t)
{
while(t--)
{
  delayus(245);
  delayus(245);
}
}

/**********************************************************************************
*************************  显 示 函 数   ******************************************
***********************************************************************************/
void Display(uchar Firstbit ,uchar Num)
{
static uchar i;

P0=0x00;
Dula=1;Dula=0;

P0=smg_we[i+Firstbit];
Wela=1;Wela=0;

P0=dis_smg[i];
Dula=1;Dula=0;

i++;
if(i==Num)
  i=0;
}

/**********************************************************************************
***************************  定时初始化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
TR0=1;
ET0=1;
EA=1;
}

/**********************************************************************************
*************************  设 置 密 码   ******************************************
***********************************************************************************/
void SetPassword(uchar KeyNum)
{
static uchar i=0;
uchar j,n;
uchar tempcode[8];
if((KeyNum>=0)&&(KeyNum<=9))
{
  Led=1;
  if(i==0)
  {
   for(j=0;j<8;j++)
   tempcode[j]=0;
  }
  if(i<8)
  {
   tempcode[i]=smg_du[KeyNum];
   for(j=0;j<=i;j++)
     dis_smg[7-i+j]=tempcode[j];
  }
  i++;
  if(i==8)
   i=0;
}
if(KeyNum==15)      //密码修改确认键
{
  KeyNum=0xff;
  for(n=0;n<8;n++)
  {
    password[n]=tempcode[n];
    dis_smg[n]=0;
  }
  dis_smg[0]=0x3f;
  dis_smg[1]=0x76;
  Flag=0;
  i=0;      //静态变量清零,下次进入时可以从新开始
}
}

/**********************************************************************************
*************************  输 入 密 码   ******************************************
***********************************************************************************/
void KeyControl(uchar Keynum)
{
static uchar i=0;
uchar j;
uchar temp[8];
bit flag;
if((Keynum>=0)&&(Keynum<=9))    //数字输入按键
{
  Led=0;
  if(i==0)
  {

   for(j=0;j<8;j++)
   dis_smg[j]=0;
  }
  if(i<8)
  {
   temp[i]=smg_du[Keynum];
   for(j=0;j<=i;j++)
    dis_smg[7-i+j]=temp[j];
  }
  i++;
  if(i==8)
   i=0;
}
if(Keynum==15)       //确认键
{
  Keynum=0xff;
  flag=1;
  for(j=0;j<8;j++)
  {
   flag=flag&&(temp[j]==password[j]);//比较八位密码数字是否全正确
   dis_smg[j]=0;
  }
  if(flag)
  {
    dis_smg[0]=0x3f; // "o"
          dis_smg[1]=0x73; // "p"
    dis_smg[2]=0x79; // "E"
    dis_smg[3]=0x37; // "n"
  }
  else
  {
    dis_smg[0]=0x79; // "E"
          dis_smg[1]=0x50; // "r"
    dis_smg[2]=0x50; // "r"
  }
  i=0;   //清零,准备下次输入密码
}
if(Keynum==14)        //修改密码键
{
  Flag=1;
  for(i=0;i<8;i++)
  {
   dis_smg[i]=0x40;
  }
  i=0;      //静态变量清零,下次进入时可以从新开始
}
}

/**********************************************************************************
*************************  控 制 函 数   ******************************************
***********************************************************************************/
void Dominate(void)
{
uchar keynum;
keynum=KeyPro();
if(keynum!=0xff)
{
  if(Flag==0)
   KeyControl(keynum);
  else
   SetPassword(keynum);
}
}

/**********************************************************************************
*************************   main 函 数   ******************************************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Dominate();
}
}

/**********************************************************************************
************************* 中断服务函数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F8;
TL0=0X30; //2ms

Display(0,8);
}

/**********************************************************************************
*************************  按 键 扫 描(反复式扫描法)   **************************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cord_h,cord_l;
KeyPort=0x0f;
cord_l=KeyPort&0x0f;
if(cord_l!=0x0f)
{
  delayms(10);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l=KeyPort&0x0f;
   KeyPort=cord_l|0xf0;
   cord_h=KeyPort&0xf0;
   while((KeyPort&0xf0)!=0xf0);

   return (cord_h+cord_l);
  }
}return (0xff);
}

u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return 1;break;//1
    case 0x7b:return 2;break;//2
    case 0x77:return 3;break;//3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case 0xb7:return 7;break;//7
    case 0xde:return 8;break;//8
    case 0xdd:return 9;break;//9
    case 0xdb:return 10;break;//a
    case 0xd7:return 11;break;//b
    case 0xee:return 12;break;//c
    case 0xed:return 13;break;//d
    case 0xeb:return 14;break;//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网友A(2015-11-23):
那原始密码是多少?程序一进去的是输入密码而不是设置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