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可调时钟程序源代码

楼主:
数码管显示部分的原理图(开发板中只需要截图显示部分即可):http://www.51hei.com/f/51hei-5.pdf

电路:红外接收头接在 单片机的外部中断0口。数码管用8位共阴极数码管,2个573锁存 详见上面的51hei单片机开发板的pdf图,本人测试成了.

程序源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sm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smg_w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miao,fen,shi,flag_set,key_can;
uchar startflag,bitnum,irtime;
uchar irreceok,irprosok,flag_s;
bit flag_500ms;
uchar dis_smg[6];
uchar irdata[33];
uchar ircode[4];
uchar bdata bdat;
sbit dat0=bdat^0;
sbit dat1=bdat^1;
sbit dat2=bdat^2;
sbit dat3=bdat^3;
sbit dat4=bdat^4;
sbit dat5=bdat^5;
sbit dat6=bdat^6;
sbit dat7=bdat^7;
void smg_s(uchar dat)     //用于闪烁
{
bdat=dat;
if(dat0==1)
    dis_smg[0]=0x00;
if(dat1==1)
    dis_smg[1]=0x00;
if(dat2==1)
    dis_smg[2]=0x00;
if(dat3==1)
    dis_smg[3]=0x00;
if(dat4==1)
    dis_smg[4]=0x00;
if(dat5==1)
    dis_smg[5]=0x00;
if(dat6==1)
    dis_smg[6]=0x00;
if(dat7==1)
    dis_smg[7]=0x00;
}

void dis_init()        //显示初始化
{
dis_smg[0]=smg_du[miao%10];
dis_smg[1]=smg_du[miao/10];
dis_smg[2]=smg_du[fen%10]|0x80;
dis_smg[3]=smg_du[fen/10];
dis_smg[4]=smg_du[shi%10]|0x80;
dis_smg[5]=smg_du[shi/10];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P0=0x00;
dula=1;
dula=0;
P0=smg_we[5-i];
wela=1;
wela=0;
P0=dis_smg[i];
dula=1;
dula=0;
i++;
if(i==6)
i=0;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方式1,用于时钟定时
{

TH0=0;
TL0=0;
ET0=1;
TR0=1;
}
           //定时器1方式2,用于红外时间加数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20|0x01;       //选择定时器0和定时器1
TH1=0;
TL1=0;
ET1=1;
TR1=1;
EA=1;
}
              //外部中断0,用于确定红外数据
void int0_init()
{              //下降沿触发
IT0=1;
EX0=1;
EA=1;
}
void irpros()     //红外数据处理函数
{
uchar k=1,value;
uchar i,j;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value>>1;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if(irdata[k]>6)     //比较数据,确定数据为1还是为0
   {
    value=value|0x80; //数据为一
   }
   k++;
  }
  ircode[j]=value;
}
irprosok=1;
}
void keyinit()     //按键初始化
{
switch(ircode[3])
{
  case 0xfe:key_can=1;break;   //选择键
  case 0xfd:key_can=2;break;   //加键
  case 0xff:key_can=3;break;   //减键
}
ircode[3]=0;     //红外数据最后一位
}
void clock_can()    //时间调整
{
if(key_can==1)
{
     key_can=0;
  flag_set++;
  if(flag_set>=4)
  {
   flag_set=0;
   flag_s=0x00;
  }
  if(flag_set==1)
     flag_s=0x30;
  if(flag_set==2)
     flag_s=0x0c;
  if(flag_set==3)
     flag_s=0x03;
}
if(key_can==2)
{
  key_can=0;
  if(flag_set==1)
  {
   shi++;
   if(shi>=24)
   shi=0;
  }
  if(flag_set==2)
  {
   fen++;
   if(fen>=60)
   fen=0;
  }
  if(flag_set==3)
  {
   miao++;
   if(miao>=60)
   miao=0;
  }
}
if(key_can==3)
{
  key_can=0;
  if(flag_set==1)
  {
   if(shi==0)
    shi=24;
    shi--;
  }
  if(flag_set==2)
  {
   if(fen==0)
    fen=60;
    fen--;
  }
  if(flag_set==3)
  {
   if(miao==0)
    miao=60;
    miao--;
  }
}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int0_init();
dis_init();
while(1)
{
     if(flag_500ms)
   dis_init();
  else
   smg_s(flag_s);
  if(irreceok)
  {
   irpros();
   irreceok=0;
  }
  if(irprosok)
  {
   irprosok=0;
   dis_init();
  }
  keyinit();
  clock_can();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i,j;
  TH0=0x3c;
  TL0=0xb0;
  j++;
  if(j>=10)
  {
   j=0;
  flag_500ms=~flag_500ms;
  }
  i++;
  if(flag_set==0)
  if(i>=20)
  {
   i=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irtime++;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receok=1;
  }
}
else
{
  startflag=1;
  irtime=0;
}
}

网友A(2017-05-01):
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B:
用的什么遥控器,是不是图片这种遥控器,我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6位数码管能显示走时,但是按遥控器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