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的一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5-07-16):
1:作为外部中断输入的I/O口,可以设置为上拉或者下拉,浮空输入。但是浮空的时候外部一定要带上,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否则可能导致中断不停的触发;另外在干扰较大的地方,就算外部使用了上拉下拉电阻,也建议开启单片机管脚内部的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A(2022-01-26):
也就是说可以不用接外部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