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warning Deprecated declaration/函数/ - give arg types

楼主(2015-07-16):
1,warning Deprecateddeclaration/函数/ - give arg types
该函数如果没有参数就要在括号里加“void”
例如:函数定义
void TP_GetAdXY()
{
    intadx,ady;
   adx=Read_X();
   ady=Read_Y();
   //*x=adx;
   //*y=ady;
Lcd_ColorBox(adx,ady,adx+10,adx+10,Red);
}

函数声明
void TP_GetAdXY();
就会出现下面警告
USER\ADS7843.h(77):warning:  #1295-D: Deprecated declarationTP_GetAdXY - give arg types

如果是下边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警告

void TP_GetAdXY(void)
{
    intadx,ady;
   adx=Read_X();
   ady=Read_Y();
   //*x=adx;
   //*y=ady;
Lcd_ColorBox(adx,ady,adx+10,adx+10,Red);
}

函数声明
void TP_GetAdXY(void);

网友A(2019-03-04):
按照楼主说的做了,没问题,warning 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