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驱动美新加速度传感器MXC6202(模拟IIC)

楼主(2015-07-16):
                        参加了美新杯MEMS应用大赛,之前刚学过STM32,就用它来练习练习。我用的是2.0的固件库
1.模拟IIC文件
iic_driver.h文件
宏定义模拟IIC要用到的管脚和说明模拟IIC函数
PB0模拟IIC SCL管脚,PB1模拟IIC SDA管脚

#ifndef __I2C_Driver_H
#define __I2C_Driver_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defineSCL_H        GPIOB->BSRR =GPIO_Pin_0 //模拟IIC时钟线置高
#defineSCL_L        GPIOB->BRR  = GPIO_Pin_0 //模拟IIC时钟线置低

#defineSDA_H        GPIOB->BSRR = GPIO_Pin_1 //模拟IIC数据线置高
#defineSDA_L        GPIOB->BRR  =GPIO_Pin_1  //模拟IIC数据线置低
#defineSCL_read     GPIOB->IDR  &GPIO_Pin_0  //读到模拟IIC时钟线上电平
#defineSDA_read     GPIOB->IDR  &GPIO_Pin_1   //读到模拟IIC时数据上电平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模拟IIC的端口配置
bool iic_write(void);  //IIC写命令函数
void iic_read(void);  //IIC读数据函数
voidgetdata(void);   //提取加速度值函数
void I2C_delay(void);  //模拟IIC时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16 n);

#endif

iic_driver.c文件
模拟IIC时序文件

#include "iic_driver.h"

u8  table[4],datax,datay;
u16   datamx,datamy;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2C_delay(void)
{

   u8 i=5;//这里可以优化速度 ,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while(i)
   {
    i--;
   }
}

bool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returnFALSE;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SDA_L;
I2C_delay();
if(SDA_read) returnFALSE;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SDA_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void I2C_Stop(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void I2C_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void I2C_No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bool I2C_WaitAck(void)   //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SCL_L;
     return FALSE;
}
SCL_L;
return TRUE;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i=8;
   while(i--)
    {
       SCL_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SDA_H;
     else
       SDA_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SCL_L;
}

u8 I2C_Rade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i=8;
    u8ReceiveByte=0;
   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returnReceiveByte;
}

bool iic_write(void)
{
I2C_Start();//开始
I2C_SendByte(0x20);//写入从写设备MXC62022地址
if(I2C_WaitAck()) I2C_SendByte(0x00);//写入从设备寄丛器首地址
if(I2C_WaitAck()) I2C_SendByte(0x00);//将从设备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if(I2C_WaitAck()) I2C_Stop();//停止
Delay_nms(80);
I2C_Start();//开始
I2C_SendByte(0x20);//写入写从设备MXC62022地址
if(I2C_WaitAck()) I2C_SendByte(0x01);//写入读设备寄丛器首地址
if(I2C_WaitAck()) I2C_Stop();//停止
I2C_Start();//开始
I2C_SendByte(0x21);//写入读从设备MXC62022地址
if(I2C_WaitAck()==0);returnTRUE;
}

void iic_read(void)
{
table[0]=I2C_RadeByte();I2C_delay();I2C_Ack();//X高八位
table[1]=I2C_RadeByte();I2C_delay();I2C_Ack();//X高八位
table[2]=I2C_RadeByte();I2C_delay();I2C_Ack();//X高八位
table[3]=I2C_RadeByte();I2C_delay();I2C_NoAck();//X高八位
I2C_Stop();//停止
}

void getdata(void)
{

datamx=(table[0]<<8)+table[1];
datamx&=0x0fff;
datax=datamx>>4;
datamy=(table[2]<<8)+table[3];
datamy&=0x0fff;
datay=datamy>>4;
}
2,数码管显示文件
led.h文件
用8个数码管显示读到的加速度X,Y轴值
段选和位选由同一个引脚输出,通过锁存器协调显示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段选和位选锁存器锁存管脚定义
#define  D_LE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数码管段控制位为0
#define  D_LE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数码管段控制位为1
#define  W_LE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数码管位控制位为0
#define  W_LE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数码管位控制位为1

void Delay_nus(u16 m);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16 n);
void INIT_LedGpio(void);
void LED(void);   //LED闪烁
void display(u8 datax,u8 datay); //数码管显示加速度计数据
#endif

led.c文件

#include"led.h"
extern u8 datax,datay;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8tabledat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数据码值0..9
u8tablecs[1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数码管段选
u8  datas[8];//个、十、百、千位值

void INIT_LedGpio(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打开用到的gpioF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选择要配置的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配置为推免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转换速度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6); //先复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All;//选择要配置的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配置为推免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转换速度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All); //先复位
   锁存器595控制端口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打开用到的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GPIO_Pin_7;//选择要配置的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配置为推免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转换速度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GPIO_Pin_7); //先复位
}

void LED(void)
{
if(datax<135)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6 );//点亮led

//Delay_nms(60);
else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6);//熄灭led
//Delay_nms(60);

}

void display(u8 x,u8 y)
{
u8 i;
datas[0]=datax/1000;
datas[1]=datax%1000/100;
datas[2]=datax%100/10;
datas[3]=datax%1000;
datas[4]=datay/1000;
datas[5]=datay%1000/100;
datas[6]=datay%100/10;
datas[7]=datay%1000;

  for(i=0;i<8;i++)
   {
   D_LE1;                   //控制数码管段数据的74HC573的LE管脚置高
   W_LE1;                   //控制数码管位的74HC573的LE管脚置高
   GPIOC->ODR=tablecs[ i];              //设置要显示的位,也就是哪一个数码管亮
   W_LE0;                   //锁存位数据,下面送上段数据以后,就显示出来了

   GPIOC->ODR=tabledate[datas[ i]];        //送要显示的数据,就是段数据,如显示0送的是0x3f
   D_LE0;                   //锁存段数据,数码管亮一个时间片刻
   Delay_nus(150);             //显示一个时间片刻,会影响亮度和闪烁性
Delay_nms(100);
   }

}

void Delay_nus(u16 m)
{
u16 i,j;
  for(i=0; i< m; i++)
  {
     for(j=0;j< 72; j++);
  }
}
void Delay_nms(u16n)
{
u16 i;
  for(i=0; i< n; i++)
  {
    Delay_nus(1000);
  }
}

3,主函数
main.h文件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iic_driver.h"
#include"led.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中断和向量表

#endif

main.c文件
#include "main.h"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extern u8 datax,datay;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时钟

  NVIC_Configuration();
  I2C_GPIO_Config();
  INIT_LedGpio();

  while (1)
  {

  if(iic_write());
  iic_read();
   getdata();
   display(datax,datay);
   LED();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复位rcc寄存器

  RCC_HSEConfig(RCC_HSE_ON);//使能外部晶振

  HSEStartUpStatus =RCC_WaitForHSEStartUp();//等待外部晶振ok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设定flash等待周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使能倍频模块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打开用到的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打开用到的gpioc时钟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