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问题汇总

楼主(2015-07-17):
1 在flash中跑程序时,能进入中断,但在ram中跑时,进不了中断的原因。
看以下的中断配置函数可以知道,要在ram中调试程序,需要定义VECT_TAB_RAM。
定义方法a:在Project\Options for taget 'xxx'的对话框的c/c++中定义宏VECT_TAB_RAM

定义方法b:在程序中直接定义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ADC1_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2 SysTickHandler 函数不能进入。
原先初始化的语句为
SysTick_Config();

修改为以下时可以进入
SysTick_Config();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3 如何解决链接时错误"..\obj\LowCostDA.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symbol assert_failed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flash.o)."?
如果所加入的库是STM32F10xD.LIB(即调试模式库),则需要在无论什么得放添加函数定义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while (1)
  {
  }
}

如果所加入的库是STM32F10xR.LIB(即发布模式库),则不会报错。

4 打开中断的时机不正确,导致无法进行任务切换。

由于我过早地打开了 SysTick 中断,而我在SysTickHandler 中有如下语句:

{

...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OSTimeTick();

   OSIntExit();
...

}

因为打开过早,因此 OSIntNesting++能够执行,而OSIntExit函数却没有把OSIntNesting减1.因此,导致了无法进行任务切换。

注意2点可以避免该情况:
a 同时使用 OSIntExit(); 和OSIntEnter(); 而不是像我这样使用OSIntNesting++和OSIntExit()。
b 开中断要在操作系统初始化后完成,即在OSStart之后。

5 程序中只要使用了printf函数,就会执行到BKTP语句挂掉。

解决方法:Project\Options  Target选项页中选中 UseMicroLIB

关于 MicroLIB的详细说明见网友文章

6 参考99的rtc时钟的使用方法,出现问题并顺利解决。

在程序中我修改当前时间是调用的以下函数
void Time_SetUnixTime(time_t t)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u32)t);

   RTC_WaitForLastTask();
   return;
}
但是程序会一直运行在 RTC_WaitForLastTask 中无法出来。

最终顺利解决。
99所介绍的程序启动是配置rtc的函数如下:

void RTC_Config(void)
{
   //我们在BKP的后备寄存器1中,存了一个特殊字符0xA5A5
   //第一次上电或后备电源掉电后,该寄存器数据丢失,
   //表明RTC数据丢失,需要重新配置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重新配置RTC
      RTC_Configuration();
      //配置完成后,向后备寄存器中写特殊字符0xA5A5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
      //若后备寄存器没有掉电,则无需重新配置RTC
      //这里我们可以利用RCC_GetFlagStatus()函数查看本次复位类型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RESET)
      {
         //这是上电复位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RESET)
      {
         //这是外部RST管脚复位
      }
      //清除RCC中复位标志
      RCC_ClearFlag();

      //虽然RTC模块不需要重新配置,且掉电后依靠后备电池依然运行
      //但是每次上电后,还是要使能RTCCLK???????
      //RCC_RTCCLKCmd(ENABLE);
      //等待RTC时钟与APB1时钟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使能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等待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

#ifdef RTCClockOutput_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
#endif

   return;
}

要调用Time_SetUnixTime设置时间 应该在if分支里边。

而不是在else分支里边。
我正好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7 关于堆栈对齐的问题
程序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char g_cpTask2Buffer[200];

void Task2(void *arg)
{
...

sprintf(g_cpTask2Buffer,"%.3f",ADCInfoArray[0].m_fVolt);
...

}

ADCInfoArray[0].m_fVolt是一个float值。

在执行完 sprintf后,无论m_fVolt是多少,始终得到的g_cpTask2Buffer的内容都是"0.000"。

调试了好几天的汇编终于解决了问题,根源竟然是ucos的堆栈需要以8字节对齐。

Task2是一个ucos的任务,Stack2 是Task2的任务堆栈。

如果是以下形式则出错:

Stack2                                  0x200084ac  Data        804  main.o(.bss)
Stack3                                  0x200087d0  Data        800  main.o(.bss)
如果是以下形式则不出错:
Stack2                                  0x200084ac  Data        800  main.o(.bss)
Stack3                                  0x200087cc  Data        800  main.o(.bss)

为什么 sprintf在Task2的中,但是执行结果的正确与否却看起来似乎与Task3的任务堆栈Stack3相关?

原因是,任务 Task2 的堆栈顶实际上位于Stack2 + (Stack2STKSIZE -1),该值正好与Stack3
相连。

为什么堆栈必须要8字节对齐?
因为在汇编中有这样的语句:
BIC     r0,r2,#0x07

该句得到double型值(在处理过程中,m_fVolt先从float被转换为double型) 的存储地址。

该汇编的意思是把r2的最低一个字节的二进制最后3位清零,即把r2变为形如16进制xxxxxxx0或者xxxxxxx8,然后放入r0。

可以看到该地址必然是8字节对齐的。

最根本的原因我仍然没有找到,但算是解决了问题。

8 外部sram用作堆栈的一个问题

系统中使用了ucos,由于任务堆栈的空间需要的比较多,因此把其放到了外部sram中,使用这样的语句:

OS_STK Stack1[STKSIZE] __at (Bank1_SRAM3_ADDR) ;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使用sdio方式操作sd卡时,总是出现SDIO_IT_TXUNDERR 中断。

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只能老老实实地把任务堆栈放入片内的sram。

想来,恐怕原因是系统在和SD卡交换数据时用到了任务堆栈区,而任务堆栈区所在的片外的sram速度不够快导致的问题。

虽然问题凑合解决了,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外部sram到底能怎么用? 如果外部sram能和片内的sram一样方便地使用就好了。

看到这篇博客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9 闹钟中断的问题(RTCAlarm)

打算在standby模式下使用闹钟中断,但由于standby模式调试不方便,因此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先测试闹钟中断。

没想到遇到了问题:
关掉了RTC_IRQHandler,只打开RTCAlarm_IRQHandler。但是依然能进入RTC_IRQHandler中断函数,但不是正常状态下的进,而是不停地进中断,
而且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得到状态也确实不是秒中断发生。

同时,也会进RTCAlarm_IRQHandler中断,也不是正常状态下的进,而是不停地进中断,而且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得到状态也确实不是闹钟中断发生。

最终找到了问题所在:
一定要在RTCAlarm_IRQHandler函数中有这句: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