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应用笔记

楼主(2015-07-17):
  一、基本概念

1.ARM cortex_m3 内核支持 256 个中断(16 个内核+240 外部)和可编程 256 级中断优先级
的设置,与其相关的中断控制和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NVIC、SYSTICK 等)也都属于
cortex_m3 内核的部分。STM32 采用了 cortex_m3 内核,所以这部分仍旧保留使用,但 STM32
并没有使用 cortex_m3 内核全部的东西(如内存保护单元 MPU 等),因此它的 NVIC 是
cortex_m3 内核的 NVIC 的子集。

2.STM32 目前支持的中断共为 84 个(16 个内核+68 个外部),和 16 级可编程中断优先级
的设置(仅使用中断优先级设置 8bit 中的高 4 位,见后面解释)。《参考最新 101xx-107xx
STM32 Reference manual, RM0008》。

3.以下主要对“外部中断通道”进行说明。
对于 cortex_m3 内核所支持的 240 个外部中断,我在这里使用了“中断通道”这个概
念,因为尽管每个中断对应一个外围设备,但该外围设备通常具备若干个可以引起中断的
中断源或中断事件。而该设备的所有的中断都只能通过该指定的“中断通道”向内核申请
中断。因此,下面关于中断优先级的概念都是针对“中断通道”的。当该中断通道的优先
级确定后,也就确定了该外围设备的中断优先级,并且该设备所能产生的所有类型的中断,
都享有相同的通道中断优先级。至于该设备本身产生的多个中断的执行顺序,则取决于用
户的中断服务程序。

4. STM32 可以支持的 68 个外部中断通道,已经固定的分配给相应的外部设备。每个中断
通道都具备自己的中断优先级控制字节 PRI_n(8 位,但在 STM32 中只使用 4 位,高 4 位有
效),每 4 个通道的 8 位中断优先级控制字(PRI_n)构成一个 32 位的优先级寄存器(Priority
Register)。68 个通道的优先级控制字至少构成 17 个 32 位的优先级寄存器,它们是 NVIC
寄存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5.对于这 4bit 的中断优先级控制位还必须分成 2 组看:从高位开始,前面是定义抢先式优
先级的位,后面用于定义子优先级。4bit 的分组组合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

编号      分配情况
7           0:4       无抢先式优先级,16 个子优先级
6          1:3       2 个抢先式优先级,8 个子优先级
5         2:2       4 个抢先式优先级,4 个子优先级
4         3:1       8 个抢先式优先级,2 个子优先级
3/2/1/0  4:0       16 个抢先式优先级,无子优先级

6.在一个系统中,通常只使用上面 5 种分配情况的一种,具体采用哪一种,需要在初始化
时写入到一个 32 位寄存器 AIRC(Application Interrupt and Reset ControlRegister)的第[10:8]这 3 个位中。这 3 个 bit位有专门的称呼:PRIGROUP(具体写操作后面介绍)。
比如你将 0x05(即上表中的编号)写到 AIRC 的[10:8]中,那么也就规定了你的系统中只
有 4 个抢先式优先级,相同的抢先式优先级下还可以有 4 个不同级别的子优先级。
7.AIRC 中 PRIGROUP 的值规定了设置和确定每个外部中断通道优先级的格式。例如,在上
面将 0x05 写入了 AIRC 中 PRIGROUP,也就规定了当前系统中只能有 4 个抢先式优先级,相
同的抢先式优先级下还可以有 4 个不同级别的子优先级,他们分别为:

位[7:6]
位[5:4]
位[3:0]
00        0 号抢先优先级  00       0 号子优先级   无效
01        1 号抢先优先级  01       1 号子优先级   无效
10        2 号抢先优先级  10       2 号子优先级   无效
11        3 号抢先优先级  11       3 号子优先级   无效

8.如果在你的系统中使用了 TIME2(中断通道 28)和 EXTI0(中断通道 6)两个中断,而
TIME2 中断必须优先响应,而且当系统在执行 EXIT0 中断服务时也必须打断(抢先、嵌套),
就必须设置 TIME2 的抢先优先级比 EXTI0 的抢先优先级要高(数目小)。假定 EXTI0 为 2 号
抢先优先级,那么 TIME2 就必须设置成 0 或 1 号抢先优先级。这些工作需要在 AIRC 中的
PRIGROUP 设置完成,确定了整个系统所具有的优先级个数后,再分别对每个中断通道(设
备)进行设置。
9.具体优先级的确定和嵌套规则。ARM cortex_m3(STM32)规定
a/ 只能高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低抢先优先级的中断服务,构成中断嵌套。
b/ 当 2(n)个相同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出现,它们之间不能构成中断嵌套,但 STM32 首
先响应子优先级高的中断。
c/ 当 2(n)个相同抢先优先级和相同子优先级的中断出现,STM32 首先响应中断通道
所对应的中断向量地址低的那个中断(见 ROM0008,表 52)。
具体一点:
0 号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任何中断抢先优先级为非 0 号的中断;1 号抢先优先
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任何中断抢先优先级为 2、3、4 号的中断;……;构成中断嵌套。
如果两个中断的抢先优先级相同,谁先出现,就先响应谁,不构成嵌套。如果一起出
现(或挂在那里等待),就看它们 2 个谁的子优先级高了,如果子优先级也相同,就看它们
的中断向量位置了。
10.上电 Reset 后,寄存器 AIRC 中 PRIGROUP[10:8]的值为 0(编号 0),因此此时系统使
用 16 个抢先优先级,无子优先级。另外由于所有外部中断通道的优先级控制字 PRI_n 也都
是 0,所以根据上面的定义可以得出,此时 68 个外部中断通道的抢先优先级都是 0 号,没
有子优先级的区分。故此时不会发生任何的中断嵌套行为,谁也不能打断当前正在执行的中
断服务。当多个中断出现后,则看它们的中断向量地址:地址越低,中断级别越高,STM32
优先响应。
注意:此时内部中断的抢先优先级也都是 0 号,由于它们的中断向量地址比外部中断向
量地址都低,所以它们的优先级比外部中断通道高,但如果此时正在执行一个外部中断服务,
它们也必须排队等待,只是可以插队,当正在执行的中断完成后,它们可以优先得到执行。
了解以上基本概念还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具体中断的控制有那些途径,中断服务程序
如何正确的编写。下面的描述主要以 TIME2 通道为例。
二、中断控制

1.对于 STM32 讲,外部中断通道位置 28(35 号优先级)是给外部设备 TIME2 的,但 TIME2
本身能够引起中断的中断源或事件有好多个,比如更新事件(上溢/下溢)、输入捕获、输出
匹配、DMA 申请等。所有 TIME2 的中断事件都是通过一个 TIME2 的中断通道向 STM32 内核提
出中断申请,那么 STM32 中如何处理和控制 TIME2 和它众多的、不同的、中断申请呢?

(题外话:STM32 中的一个通用定时计数器,就比 8 位控制器(如 AVR,MCS-51 就更不必说了)中 TIME
要复杂多了。学过 AVR 的,可能对输入捕获、输出匹配等还有概念,但如果你学的标准架构的 MCS-51,那
么上手 32 位可能困难就更多了。所以我一直推荐学习 8 位机应该认真的从 AVR 开始。尽管 51 有很大的市
场,价格也相对便宜,但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从后续掌握 32 位的使用,考虑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AVR
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2.cortex_m3 内核对于每一个外部中断通道都有相应的控制字和控制位,用于单独的和总
的控制该中断通道。它们包括有:
z   中断优先级控制字:PRI_n(上面提到的)
z    中断允许设置位:在ISER 寄存器中
z    中断允许清除位:在ICER 寄存器中
z    中断悬挂Pending(排队等待)位置位:在 ISPR 寄存器中(类似于置中断通道标志位)
z    中断悬挂Pending(排队等待)位清除:在 ICPR 寄存器中(用于清除中断通道标志位)
z   正在被服务(活动)的中断(Active)标志位:在 IABR 寄存器中,(只读,可以知道当
前内核正在处理哪个中断通道)
因此,与 TIME2 中断通道相关的,在 NVIC 中有 13 个 bits,它们是 PRI_28(IP[28]),
的 8 个 bits(只用高 4 位);加上中断通道允许,中断通道清除(相当禁止中断),中断通道
Pending 置位(我的理解是中断请求发生了,但当前有其它中断服务在执行,你的中断级别
又不能打断别人,所以 Pending 等待,这个应该由硬件自动置位的),中断 Pending 位清除
(可以通过软件将本次中断请求、且尚处在 Pending 状态,取消掉),正在被服务的中断
(Active)标志位,各 1 个 bit。
上面的控制字和控制位都是分布在 NVIC 的寄存器组中的,可惜在 STM32 手册中竟然不
给出任何的解释和说明。
3.作为外围设备 TIME2 本身也包括更具体的,管理自己不同中断的中断控制器(位),它们
主要是自身各个不同类型中断的允许控制位,和各自相应的中断标志位(这个在 STM32 的手
册中有详细的说明了)。

4.在弄清楚 2、3 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全程、全面和综合的来了解 TIME2 的中断过程,
以及如何控制的。

a/ 初始化过程
首先要设置寄存器 AIRC 中 PRIGROUP 的值,规定系统中的抢先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的个数(在 4 个 bits中占用的位数);
设置 TIME2 本身的寄存器,允许相应的中断,如允许 UIE(TIME2_DIER 的第[0]位)
设置 TIME2 中断通道的抢先优先级和子优先级(IP[28],在 NVIC 寄存器组中)
设置允许 TIME2 中断通道。在 NVIC 寄存器组的 ISER 寄存器中的一位。
b/ 中断响应过程
当 TIME2 的 UIE 条件成立(更新,上溢或下溢),硬件将 TIME2 本身寄存器中 UIE 中断
标志置位,然后通过 TIME2 中断通道向内核申请中断服务。
此时内核硬件将 TIME2 中断通道的 Pending 标志置位(相当与中断通道标志置位),表
示 TIME2 有中断申请。
如果当前有中断在处理,TIME2 的中断级别不够高,那么就保持 Pending 标志,当然用
户可以在软件中通过写 ICPR 寄存器中相应的位把本次中断清除掉。
当内核有空,开始响应 TIME2 的中断,进入 TIME2 的中断服务。此时硬件将 IABR 寄存
器中相应的标志位置位,表示 TIME2 中断正在被处理。同时硬件清除 TIME2 的 Pending 标志
位。

c/ 执行 TIME2 的中断服务程序
所有 TIME2 的中断事件,都是在一个 TIME2 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的,所以进入中断程序
后,中断程序需要首先判断是哪个 TIME2 的具体事件的中断,然后转移到相应的服务代码段
去。
注意不要忘了把该具体中断事件的中断标志位清除掉,硬件是不会自动清除 TIME2 寄存
器中具体的中断标志位的。
如果 TIME2 本身的中断事件多于 2 个,那么它们服务的先后次序就由用户编写的中断服
务决定了。换句话说,对于 TIME2 本身的多个中断的优先级,系统是不能设置的。所以用户
在编写服务程序时,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和要求,通过软件的方式,将重要的中断优先处理
掉。
当然你也可以每次中断服务只处理其中的一个,然后再次进入中断,处理下一个。
d/ 中断返回
内核执行完中断服务后,便进入中断返回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
硬件将 IABR 寄存器中相应的标志位清另,表示该中断处理完成
如果 TIME2 本身还有中断标志位置位,表示 TIME2 还有中断在申请,则重新将 TIME2
的 Pending 标志置为 1,等待再次进入 TIME2 的中断服务。

以上中断过程在《ARM Cortex-M3 权威指南》中有详细描述,并配合时序图说明,可以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