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 单片机蓝牙模块

楼主(2015-07-17):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蓝牙模块,通电后用手机搜到了,然后用蓝牙调试软件在手机发送命令,为什么发送了,没有回执悉尼型呢?
发送的指令是对的,
我刚学,不懂,求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也许是电源有问题,或者没有配置好,或者是这个模块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电源有问题,或者没有配置好,或者是这个模块本身就有问题。

我也不清楚,电源应该没什么问题,没配置好?那要怎么配置呢

网友B:
首先判断接线是否正确,再看看波特率正确不

网友C:
设置一下AT指令

网友D:
首先判断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E:
这样问问题还不如多百度或找淘宝卖家

楼主:
怎么设置,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问问题还不如多百度或找淘宝卖家

我百度了,,,淘宝卖家不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F:
蓝牙要先设置AT指令,包括波特率,密码这些,然后你单片机要有相应的串口程序蓝牙模块才会返回数据的。我刚做完了关于蓝牙模块的,手机程序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牙要先设置AT指令,包括波特率,密码这些,然后你单片机要有相应的串口程序蓝牙模块才会返回数据的。我刚 ...

请问怎么设置,,,模块不应该原先设置好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模块不应该原先设置好的吗

事先设置好的是默认的,但是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的

网友F:
还有,在做蓝牙串口的时候,波特率很重要,不要使用12M的晶振,12M的晶振是得不到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在做蓝牙串口的时候,波特率很重要,不要使用12M的晶振,12M的晶振是得不到结果的

谢谢了各位,我弄好了,,,总算明白了。
当单片机和电脑用串口调试的时候,蓝牙的TXD和RXD不用与单片机对调。
当单片机与手机通信时,TXD要与RXD对调,,波特率我没有改,现在正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各位,我弄好了,,,总算明白了。
当单片机和电脑用串口调试的时候,蓝牙的TXD和RXD不用与单片机 ...

你好,方便告知你的qq嘛?我有单片机的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H:
没有研究过

网友I:
看波特率是不是对的 看下蓝牙配置正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方便告知你的qq嘛?我有单片机的问题想请教你。

1379719591  额 我也是新手哦

网友J:
key接上高电平,用USB转串口连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进入AT模式,具体的可以指令可以参考百度,要设置的就是主从模式,名字,密码还有波特率

网友K:
看一下你的通讯对不

网友L(2015-08-17):
看下波特率吧

网友M:
是电源有问题,没有配置好,

网友N:
没有配置好

网友O(2015-10-24):
亲,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的解决方法

网友P(2017-04-19):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各位,我弄好了,,,总算明白了。
当单片机和电脑用串口调试的时候,蓝牙的TXD和RXD不用与单片机 ...

嗯非常谢谢

网友Q(2017-07-15):
看波特率是不是对的 看下蓝牙配置正确没有,我发个详细资料

网友R:
用到蓝牙串口通讯,所以晶振频率是11.0592MHz,用12.000MHz的会出错

网友S:
晶振11.0592的   然后接线TX RX应该反借单片机上面的  然后AT指令之类的

网友T:
看看蓝牙的波特率匹配不

网友U:
再去看看书。查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V:
检查一下电源,波特率。建议先和电脑连蓝牙检查模块坏没坏

网友W:
什么型号的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