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几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17):
我是初学小白,求大神赐教解释,谢了先!

void DelayMS(INT16U cnt)
{
  INT16U i,j;
   for(i=0;i<cnt;i++)
   {
            for(j=800;j>0;j--);
   }
}

网友A:
这是一个延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延时函数,,

谢版主!能拜详细点儿吗?

网友B:
是个常用的延时函数,在调用此函数时延迟时间取决于传入参数“c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常用的延时函数,在调用此函数时延迟时间取决于传入参数“cnt”。

我可能比较明白了,参数cnt值是在头文件里定义的,不知对不对。谢谢!

网友C:
简单的延时函数,在调用延时函数时可以具体输入CNT的值,来决定延时的具体时间。

网友D:
延时函数,延时取决于变量cnt的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比较明白了,参数cnt值是在头文件里定义的,不知对不对。谢谢!

不是在头文件里定义的,而是使用此函数时直接用实参(数值)代替此形参

网友F:
这是一个带形参的延时函数,INT16U具体是什么,还要看前面的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