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于LED及节能灯的单火(可以直接替换开关)声光控延时开关

楼主(2015-07-17):
网上找了很久都是用于白炽灯的,没有一款是可以用于LED及节能灯的单火线控制的声光控开关电路图。试做了很多电路,比如555的358的和分立元件的,都不能正常工作于LED及节能灯。555和358的工作电 流就可以点亮LED了。分立元件的工作不稳定且点亮后灯会闪一闪的,关断不干脆。
      网上看到有4011制作的电路图,手头当时没有,但是看网上的电路参数也是不能用于LED及节能灯的,按图上参数电流大了,阻容降压的LED会微亮,开关电源的LED和节能灯接上就会闪一闪的。但看4011的参数工作电流很小的,改一下电路参数想来应该是可以的。前几天顺带在网上买了几只4011,经过几天测试修改电路及参数。终于成功。
电路图:对网上的电路及参数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耗电不到0.1W。用洞洞板做的忘了拍照已经装上使用了。

R1可以在39k-47k选择,阻值小了电流供不上,阻值大了驻极体话筒不能正常工作,要保证话筒有1V以上的电压。话筒占了整个电路耗电的大半。R2越大声控越灵敏,我现在用的5.1M,开关门的声音都会点亮,非常灵敏。R4可以调节启控亮度,电阻加太大,白天都会亮。R5、C3乘积越大灯亮的时间越长,现在参数在45秒左右。
    可用于LED及节能灯的关键是R6,网上参数都是100k-200k之间,不能用于单火的声光控。我把它改到820k(手头电阻470K过了就是820k,就用820k了,470k是肯定不行的,可以直接点亮LED了)。加上一个C4增加一点供电电流,否则电压难以升到12V。电阻全是1/16的,C1用的贴片,电解电容C2 C3 25V,C4 400V
    做好的已经安装到卫生间了,效果很好。门厅也准备搞一个。

我家里现在全是用的LED灯,节能灯都是换下来的。各种成品灯我都试过,都没有问题。就是自己买配件组装的LED灯有闪烁现象,可能是电源太差。我试过我组装的灯要串联1.5M的电阻才不会闪烁,如果用1.5M以上的电阻限流降压,电流供不上话筒的电流需要,除非找到极低电流的话筒!用的100-8的可控硅功率不超过60W应该没有问题。电路和功率没有多大关系,主要看可控硅的导通电流大小。这个电路要求可控硅触发电流足够小。100-8我量了一下触发电流只有12uA左右。要想增大功率也可以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A(2019-07-28):
照搬的电路,仿真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20-08-24):
这个软件是没有麦克风器件的吧

网友C:
只要控制器件漏电流小,LED就不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