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单片机开发板 5V的手机充电器电源能用

楼主(2015-07-17):
不用USB电源,买个5V的手机充电器电源能用吗

网友A:
可以使用,不过尽量使用电流比较大的,现在的智能机的充电器基本都是1A。可以使用

网友B:
能用的,请注意充电器正负极是否与实验板上的对应哦。

网友C:
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用的,请注意充电器正负极是否与实验板上的对应哦。

如果是USB接口,正负极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E:
你说的是移动电源吗,移动电源给手机充电就是转换成5v电压,而开发板上用的也是5v的电压,所以可愿意的

网友F:
可以用的,我都是用手机充电头供电的

网友C:
可以用,不过要注意电流不要太大,不然有烧坏芯片的可能

网友G:
可以用!!只要接口可以就行

网友H:
没问题的!

网友I:
可以的  开发板的供5v 完全没问题

网友J(2015-09-05):
能,完全没问题

网友K:
当然可以

网友L:
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M:
应该能实现

网友N:
可以用的  。

网友O:
接电脑上用不就可以

网友P:
可以用的,不过下载程序的时候就得用USB了~

网友Q:
能用  一般5v1a的,注意usb接口的极性

网友R:
这个要看你额开发板是多少的电压,如果是5V的就可以用。一般电压在4.8---5.2之间都没问题。或者从电脑的USB口取电也可以

网友S:
可以,3.3V都可以了,5V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