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51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5-07-17):
今天用做了个小东西:数码管显示接近开关变化值接近开关通过外部中断0连接单片机;数码管示数增加到50后清零;

#include <reg51.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Op   0x00             // 空操作寄存器
#define Digit0 0x01             // 数码管1寄存器
#define Digit1 0x02             // 数码管2寄存器
#define Digit2 0x03              // 数码管3寄存器
#define Digit3 0x04             // 数码管4寄存器
#define Digit4 0x05             // 数码管5寄存器
#define Digit5 0x06             // 数码管6寄存器
#define Digit6 0x07             // 数码管7寄存器
#define Digit7 0x08             // 数码管8寄存器
#define DecodeMode 0x09            // 译码模式寄存器
#define Intensity 0x0a                 // 亮度寄存器
#define ScanLimit 0x0b              // 扫描位数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 0x0c               // 低功耗模式寄存器
#define DisplayTest 0x0f            // 显示测试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Mode 0x00            // 低功耗方式
#define NormalOperation 0x01         // 正常操作方式
#define ScanDigit 0x07                 // 扫描位数设置,显示8位数码管
#define DecodeDigit 0xff           // 译码设置,8位均为BCD码
#define IntensityGrade 0x0a          // 亮度级别设置
#define TestMode 0x01                  // 显示测试模式,
#define TextEnd 0x00                   // 显示测试结束,恢复正常工作模式

sbit DIN = P0^3;                    //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CLK = P0^4;                    // 串行时钟

sbit LOAD = P0^5;                   // 显示数据锁存控制

uchar DisBuffer[8]={0,0,0,0,0,0,0,0};    // 显示缓存区0x06
uchar a[]={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uchar num11;

/* 延时t毫秒 */

void delay(uint a)

{uchar x,y;
  for(x=a;x>0;x--)
  for(y=110;y>0;y--);

}

/* 向MAX7219写入字节(8位)*/

void SendChar (uchar ch)

{

    uchar i,temp;

    _nop_();

   for(i=0;i<8;i++)

    {

       temp=ch&0x80;

       ch=ch<<1;

       if(temp)

        {

               DIN=1;

               CLK=0;

               CLK=1;

        }

        else

        {

               DIN=0;

               CLK=0;

               CLK=1;

        }

    }

}

/* 向MAX7219写入字(16位)*/

void WriteWord (uchar addr,uchar num)

{

    LOAD=0;

    _nop_();

    SendChar(addr);

    _nop_();

    SendChar(num);

    _nop_();

    LOAD=1;                            // 锁存进相应寄存器

}

/* MAX7219初始化 */

void InitDisplay (void)

{

    WriteWord (ScanLimit,ScanDigit);         //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 (DecodeMode,DecodeDigit);      //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Word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 设置亮度

    WriteWord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 设置为正常工作模式

}

// show

// 外部中断0
void show1(uchar dat)
{uchar shi,ge;
shi=dat/10;
ge=dat%10;
delay(1);
WriteWord (Digit6,a[ge]);
WriteWord (Digit7,a[shi]);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Display ();                                              // MAX7219初始化

         IE=0x81;
         IT0=1;

      show1(0);
          WriteWord (Digit1,0xff);
          WriteWord (Digit0,0xff);
      WriteWord (Digit2,0xff);
          WriteWord (Digit3,0xff);
          WriteWord (Digit4,0xff);
          WriteWord (Digit5,0xff);
while(1)

{
        if(num11==50)
    num11=0;

    show1(num11);

}
}

void exint0(void)interrupt 0
{
num11++;

InitDisplay();
delay(1);
show1(num11);
delay(1);

}

网友A:
这个很好谢谢楼主分享,能添一个电路图吗?或者说明下电路的连接也行,方便大家制作

楼主:
电路图没有画; 我就说说电路的连接吧,
数码管有5个引脚,分别是CLK  CS  DIN GND  VCC;
CLK和单片机P04相连,CS和P05相连,P03和DIN相连;

近接开关有三根线 黑色 棕色 蓝色 ,黑色为信号线,蓝色接负极,棕色接正极;
黑色连接单片机P32,棕色连接单片机5VVCC端,蓝色连接单片机GND端

网友B(2019-11-16):
这个接近开关是金属检测开关吗?要单片来供电?

网友C(2020-04-12):
我用这个接触开关来计数,记的数据比专用的计米器要多很多,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2021-07-26):
传感器输出的是TTL电平吗?若不是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E(2022-03-03):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没有画; 我就说说电路的连接吧,
数码管有5个引脚,分别是CLK  CS  DIN GND  VCC;
CLK和单片 ...

5v的接近开关吗,我买的是12v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