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推荐单片机好书

楼主(2015-07-17):
吐血推荐单片机顶级好书,此书的编写建立在作者十多年的产品研发经验基础之上,又经历了大约5年的精心编写整理时间,每一章都是实际运用中非常重要的精华知识,此书可作为普通高校计算机类、电子类、自动控制类、仪器仪表类、机电一体化类等相关专业教学用书,对已有一定设计经验的单片机工程师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特色:
1. 内容真实、言语简洁、通俗易懂。
2. 讲解功能强大的最新主流芯片,学会后即可用于产品开发。
3. 配套视频教程可辅助参考。
4. 提供作者邮箱答疑、QQ在线答疑、国内知名网站单片机论坛答疑。

淘宝购买地址:http://shop117387413.taobao.com/ ... qq-pf-to=pcqq.group

QQ群: 324284310(STC51-STM32)  邮箱:xgliyouquan@126.com

楼主:
目   录
第1章  单片机高效入门
  1.1  单片机简介
1.1.1  认识单片机
1.1.2  单片机的用途
1.1.3  学习的典型芯片与C语言介绍
1.1.4  本书配套实验板及相关学习工具介绍
1.2  点亮1个发光二极管
  1.2.1  单片机型号命名规则
  1.2.2  单片机引脚功能说明
1.2.3  制作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实验电路
1.2.4  使用Keil uVsion3环境编写最简单的程序
1.2.5  ISP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将电脑上的目标代码“灌入”单片机中运行)
1.2.6  程序解释
1.3  Keil 仿真
1.3.1  软件仿真(标准8051方式仿真,不能仿真单片机新增功能)
1.3.2  硬件仿真(利用STC专用仿真芯片仿真,可仿真所有功能)
1.4  经典流水灯实例
1.5  单片机C语言延时程序详解
  1.5.1 学会使用计算软件
  1.5.2 计算软件内部运算过程详解
  1.5.3 利用库函数实现短暂精确延时
1.5.4 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实现精确延时
1.6  main()、void main()和int main()的区别
1.7  printf 格式化输出函数
第2章  单片机开发必须掌握的C语言基础
2.1  简单数据类型与运算符
2.1.1  原码、反码、补码、BCD码、格雷码
    2.1.2  常量
    2.1.3  变量的数据类型(bit、char、int、long、float)
2.1.4  变量存储空间(code、data 、bdata 、idata、xdata)
2.1.5  变量存储类型(auto、static、extern)
2.1.6  变量作用域
2.1.7  运算符
2.1.8  运算符的优先级与结合性
2.2  C51构造数据类型
2.2.1  数组:将相同类型数据组合在一起就构成数组(如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2.2.2  结构体:将不同类型数据组合在一起就构成结构体(如年月日2014-12-31)
2.2.3  共用体:不同变量占用相同内存地址就是共用体
2.2.4  指针:用于直接读取或修改内存值
2.2.5  #define与typedef的差别
2.3  流程与控制
  2.3.1  分支结构
  2.3.2  循环结构
  2.3.3  跳转结构
2.4   函数
    2.4.1  函数定义
2.4.2  调用格式
2.4.3  传值调用与传地址调用2种方式对比
2.4.4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
2.4.5  使用指针变量作函数形式参数
2.4.6  使用结构体变量指针作为函数参数
2.4.7  函数作用域
2.4.8  库函数
2.5   模块化编程
    2.5.1  头文件的编写
    2.5.2  条件编译
2.5.3  多文件程序(模块化编程)
第3章  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
3.1 定时器/计数器
3.1.1 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原理概述
3.1.2 定时器/计数器的相关寄存器
3.1.3 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
3.1.4 初值计算
3.1.5 编程举例
3.2 可编程时钟输出
3.3 中断系统
3.3.1 中断系统结构图
3.3.2 操作电路图中的开关(相关寄存器介绍)
3.3.3 编写中断函数
3.3.4 中断程序举例
3.3.5 外中断代码调试(按键的防抖技术)
第4章  串口通信
4.1  最基本的串口通信
4.1.1  串口数据发送格式
4.1.2  串口相关寄存器
4.1.3  波特率计算步骤详解
4.1.4  单片机与计算机通信的简单例子
4.2  彻底理解串口通信协议
4.3  串口隔离电路
4.4  计算机扩展串口(USB 转串口芯片CH340G)
4.5  RS485串行通信
4.6  SSI通信
4.6.1  SSI数据通信格式
4.6.2  SSI硬件电路
4.6.3  SSI软件实现
4.7 数据通信中的错误校验
4.7.1 校验和(CheckSum)与重要的串口通信实例
4.7.2 CRC校验(全称:循环冗余码校验)
4.8  单片机串口向计算机串口发送2进制、16进制、数值与字符串
第5章  SPI通信
5.1  SPI总线数据传输格式
5.1.1  接口定义
5.1.2  传输格式
5.2  SPI接口相关寄存器
5.2.1  SPI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5.2.2  SPI接口引脚切换
5.3  SPI接口运用举例
第6章  I2C通信
6.1  I2C总线数据传输格式
6.1.1  各个位的传输要求
  6.1.2  多字节传输格式
6.2  程序模块功能测试
6.2.1  硬件仿真观察24C02读写结果(R/C时钟:22.1184MHz)
  6.2.2  硬件仿真观察24C32/64读写结果(R/C时钟:22.1184MHz)
6.3  24C02运用实例(断电瞬间存储整数或浮点数)
第7章  单片机内部比较器与DataFlash存储器
7.1  STC15W系列单片机内部比较器
7.1.1  比较器结构图
7.1.2  寄存器说明
7.1.3  电路讲解与程序实例
7.2  DataFlash存储器
  7.2.1  DataFlash操作有关的寄存器介绍
7.2.2  DataFlash操作实例(断电瞬间存储数据)
第8章  可编程计数阵列CCP/PCA/PWM模块(可用作DAC)
8.1  PCA模块总体结构图
8.2  PCA模块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8.3  PCA模块的工作模式与应用举例
第9章  模数转换器ADC
9.1  模数转换器ADC主要技术指标
9.2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10位ADC转换器
9.2.1、ADC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9.2.2、实例代码
9.3  12位ADC转换芯片MCP3202-B
9.4  16位ADC转换芯片ADS1110A0
9.5  18位ADC转换芯片MCP3421A0T-E/CH
第10章  数模转换器DAC
10.1  TLC5615数模转换电路与基本测试程序
10.2  TLC5615产生锯齿波、正弦波、三角波
10.3  TLC5615的高级运用(播放歌曲)
第11章  单片机实用小知识
11.1  复位
11.1.1  外部RST引脚复位
11.1.2  软件复位
11.1.3  内部低压检测复位
11.1.4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
11.2  单片机的低功耗设计
11.2.1  相关寄存器说明
11.2.2  应用举例
11.3  单片机扩展32K外部数据存储器62256
11.3.1  电路讲解
11.3.2  软件测试实例
第12章  常用单片机接口程序
12.1  数码管静态显示
12.2  数码管动态显示
12.3  独立键盘
12.4  矩阵键盘
第13章  1602液晶
13.1 1602液晶外形与电路图
13.2 1602液晶运用举例
13.3 1602液晶显示汉字与特殊符号
第14章  精密电压表\电流表\通用显示器\计数器制作
14.1  功能说明与电路原理分析
14.2  程序实例
14.2.1  通用显示器功能检测程序(外部程序)
14.2.2  计数器功能检测程序(外部程序)
14.2.3  模块程序
第15章  步进电机测试
15.1  步进电机特点
15.2  步进电机的3种励磁方式
15.3  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15.4  步进电机驱动实例
15.5  步进电机专用驱动器介绍
第16章  频率检测
16.1  频率检测的用途与频率定义
16.2  频率检测实例
第17章  DS1302时钟芯片
17.1  DS1302的SPI数据通信格式
17.2  程序实例
第18章  红外通信
18.1  红外通信电路与基本原理
18.2  红外接收软件实例
第19章  单总线DS18B20 通信(长距离无线通信)
19.1  DS18B20运用基础
     19.1.1  单只DS18B20温度检测电路
     19.1.2  DS18B20通信时序
     19.1.3  DS18B20内部功能部件ROM、RAM、E2RAM、指令集
   19.1.4  读取温度步骤
19.2  单只DS18B20的温度检测实例
19.3  多只DS18B20的温度检测
     19.3.1  读取传感器代码实例
19.3.2  读取传感器温度实例
第20章  SD卡与znFAT文件系统
20.1  认识SD卡与SD卡驱动程序
20.1.1  认识SD卡
20.1.2  电路讲解
20.1.3  通信时序与完整驱动程序说明
20.2  znFAT文件系统
20.2.1  znFAT的移植方法
20.2.2  znFAT移植实例
第21章  MP3播放器实验(znFAT文件系统运用实例)
21.1  MP3介绍与电路讲解
21.2  正弦测试
21.3  通过SD卡播放MP3文件
第22章  数字存储示波器技巧与逻辑分析仪的操作
22.1  测量直流电源开关机瞬间输出毛剌浪涌
22.2  测量稍纵即逝的红外发射信号
22.3  精确测量直流电源纹波
22.4  示波器带宽选用依据
22.5  逻辑分析仪快速入门
附录1   ASCII码表
参   考   文   献

楼主:
原书稿名,可以试读。 从入门到精通STC8051单片机核心技术

网友A(2019-01-11):
谢谢,讲到printf 格式化输出函数

网友B:
下载以后出现的格式里有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