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十步开关电源模块改可调

楼主(2015-07-18):
昨天文字说明了下如何改可调,今天有翻到两个电源模块,准备改了做可调电源用。
拍的不是很仔细,大家将就着看。
第一次发图文,又不懂的大家尽管提。

今天翻出来的两个电源模块,现场拆回来的旧的,很脏但没坏。

懒得画了,从网上找到的电路图。

以上电路基本和手里的模块电路相同,大家可以参考下,对比手上的模块。
可以看出这个电路比atx的简洁,没有需要大面积拆除的部分。
有我们需要的恒流恒压控制环路,不需要刻画pcb。
整体改造顺利的话半天就可搞定。

首先先肢解模块,我拆的比较彻底实际只要能取出电路就可以了。
因为是就模块,需要清洗和涂硅脂,所以就拆散了。

第一个模块是带风扇的,风扇已经废了。
开上盖。

俯视内部,灰尘遍布。

取出电路板后的躯壳。

取出的电路板,大家拆到这里就好了。
模块的特征已经很明显,两个功率管,两个高压电容,一个主变,还有一个驱动变压器,当然还有tl494。

电路板反面。

后面,注意保护绝缘垫。

接线端子,最左侧的电位器是微调输出的。

功率三极管,两个。

主变,肖特基,滤波电感,输出电容。

再拆另一个,先拆掉右边的那颗螺丝。

端子排旁边还有一颗。

向左一推,就能拿下来了。

这个相对干净些,同样的两个高压电容,两个功率管,一个控制变压器,tl494芯片。

拆下外壳外边剩余的螺丝。

即可取出电路板。

看到额外的散热片了没,比带风扇的那个强。

同样端子排旁边有个微调电位器。

右下角的就是tl494,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芯片。

固定功率管的螺丝,拆。

背面还带绝缘膜,不错!

去掉看看。

再近点看看,大面积的铺铜是功率输出部分。

拆除散热片。

功率管近照。左边是高压电容,图中间是控制变压器,右边是tl494。

高压电容和电压转换开关,不出国的话直接把开关拆掉就好。

输入滤波部分。

tl494特写。

肖特基特写。

暂时用不到的外壳和螺丝,堆一起。

杂乱的工作台,必须收拾下了,没有地方下手了。

先去给电路板洗澡,回来再收拾战场。
洗完澡的电路板,干净多了。

等待电路板干燥的时候收拾下战场。

干净多了吧!
顺便晒晒家当。
万用表,没有一个好表笔。在厂里用,不想掏自己钱买。

利利普示波器,注意看波形。

这里干扰很大,旁边就是高压室,毛刺很多。
红丝的是一通道,探头已短接,毛刺是平板电源的,为此测试时要关掉它。

平板和可调电源,还有元件库。

看我的元件库,纸隔板胡的,分类存放。

里面用自封袋储存。

食堂的盒饭,赞一个,只要五块钱。

第一步:去掉自启动电阻。
为什么要去掉自启动电阻呢?
因为这个电源上电时,高压部分会产生微弱的自激震荡,次级感应出一定能量。
达到tl494启动门限时,tl494接管控制为它激可控,使输出受控。
这个震荡对我们来说无用,且有害。
在tl494未启动之前或是关闭后,电源处于非控自激状态,输出不受控制。
图中红圈标记的就是。

在电源里找到功率三极管的c极(一般为中间脚),会看到连接有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一般就为启动电阻,它直接或间接连到三极管b极。
有的地方是一个电阻,有的用两个电阻串联,以分摊功耗和压降。
对应模块到里面。
拆启动电阻前元件面,图中1/2w的电阻就是。

背面pcb走线。

拆出来的电阻和拆除后的电路板。

另一个模块拆前元件面。

背面pcb走线。

拆出的电阻和拆除后的电路板。

这个电阻一般为300k,如果有两个就是150k每个。
拆除后加电,模块不能启动就对了。

第二步:拆除tl494原供电电路。
启动电路拆除后原供电电路也就没用了,拆之。
如果不拆也可以工作,只是tl494工作电压变化,可能会有参数变化。
原供电电路为了保证启动顺利和可靠控制选取的工作电压一般较高,约20v左右且随负载变化。
红圈内的二极管既是。
黄圈内的电阻有的是在电容和二极管之间,需要拆除。
有的是在图中位置,需要用导线短接。

对应线路板二极管一般在主变附近,只连接辅助绕组和一个低压电容的小肖特基。

元件面,输出电抗旁边的二极管就是。

电路板背面连线,这一个辅助绕组没有走主变接线柱。

拆除后。

拆除的东西放到原位。

拆除的电阻需短接。

另一个模块元件面,隐藏在主变下面。

背面走线。

换个方向看。

拆除后,这个电路原电阻位就是短接线。

拆除的原件放回原处。

第三步:用单独的变压器给tl494供电。
准备一个变压器,约12伏-19伏。
如果表头是正负电源供电则需要双12v,否则单12伏即可。
我这里正好两种都有大家借鉴一下。
这是单5伏供电的,自带7660负压电路,设备上拆下的双路7107。

另一个是温控器上拆下的,正负电源供电,之前改成电池供电了,也是7107。

另一个是单片机控制的,带7805,九伏供电。

先进行输出功率测试,因为以前吃过亏。
这是双12v的,负载是每路一个100欧电阻。

另一路电压。

另一个变压器是双6v的,这里当单12v用,负载是两个100欧电阻。

也基本合格。
准备整流稳压电路。
单路的全桥整流,双路的全波整流,滤波电容100uf就行,可降低7805功耗。
tl494供电从整流后串一二极管接470uf,增强滤波效果,延缓掉电时间。

先做双路的,用到7805和7905,7805驱动数码管电流大所以加了散热片。

把件固定到板上。

为防止7805和7905相碰,90度放置。

背面针板,哈哈。

焊接完成。

再做一个单路的,同样7805需要加散热片,小片没有了大片顶上。

正面布局,固定原件。

背面针板。

焊接完成。

切割下来。

反面再划一刀。

掰下,再切。

最后一刀。

组装。

测试两个都正常输出。

下面连接到开关电源,接到原供电拆除二极管的位置。

反面

在变压器附近找到与tl494的7脚相连的地的空焊盘。
藏在变压器下面。

反面。

连接到供电板。

另一个模块相同大家对着改吧!
连接负极的时候注意,一定要连到变压器上的地,这样可以保证线路板上地电流与原设计相同。
防止出现地电位差,影响控制精度。

第四步:改电流检测电阻。
实测原模块的康铜丝单根5.5a压降是17毫伏,一共用了两根。

实测电流反馈电阻560欧。电流给定电阻47k。
也就是说输出检流电阻压降达到5/47k*560=59毫伏时才能限流保护。
检流电阻为0.17/5.5=0.003,两根并联就是0.0015,要达到59毫伏电流是39a。
模块是10a的,也就是要到四倍的电流才保护,这样能保证不至于烧毁。
但我们要求的是恒流控制,取样电阻太小的话不易控制和显示。
这里选用0.01欧的水泥线绕电阻,功率5w。巧了脚距正好相符。

10a压降0.01*10=0.1v,用满量程200mv的电压表刚好显示。
电阻功耗0.01*10^2=1w,五倍功率余量,保证温升较低,减少温飘。
反馈环路不变的话,最大电流降到大约5.9a左右,如果不够用的话在最后一步改。

康铜丝的位置在输出地与输出电抗之间,下面有散热孔的就是。
没有散热孔的一般是跳线,哈哈!
这里一般焊锡很多且铜箔面积大,烙铁小了不好拆。
大家可以剪断再拆,就容易得多。
我用的是936,大家有用t12的试试好拆吗?

元件面,康铜丝藏在胶里了,清了一部分胶。

拆了一半焊锡的pcb。

好不容易拆下来了。

换上电阻,焊接同样困难。

这里建议大家不要剪腿,有利于散热。
有要求精度的请从电阻跟处引线改造成四线的。

另一个模块,这里没洗干净。也被胶挡住一半。

焊接面。

拆完了。

再焊上电阻。

完成。

仔细看的话,两个模块取样位置不同。
第一个在一侧,焊接电阻的时候靠近这一侧,有利于减少误差。
第二个在两端,比较难处理了。我焊在了中间位,要求高的可能要劈叉了。

第五步:改输出可调。改电压可调。
   在输出接线端子旁边有一个电位器,一端连接一个电阻到地。测量电位器另一与tl494的1脚还是16脚相连。
   如果与1脚相连则断开2脚连往14脚的电阻的14脚端,接到多圈电位器的动臂上,电位器一端接地,另一端接14脚。
改电流可调。
   如果电压调节用的是1脚则电流调节就是16脚,找到16脚连往14脚的电阻的14脚端,同电压接法一样。
这是之前的帖子里介绍的方法比较麻烦。

今天发现一个简单的方法,看电路图。

从14脚找到两个相连的电阻,一个去15脚一个去2脚,挑开接电位器就行。
至于哪个是调压哪个是调流装壳前试一下就行了,反正电位器连法是一样的。
这里电位器选择在5k-10k左右的就行。
阻值太低了tl494发热大,误差大。
阻值太大了调节非线性,高压或大电流没法微调。

元件面,因原件密集且相近不易辨认这里用红圈标出。

焊接面。

挑起电阻接14脚的一端。
元件面。

焊接面。

另一个模块元件面。

焊接面。

拆除后。

焊接面。

挑起的一端接到电位器动臂。

电位器调到底的那一端接控制地,tl494的7脚,在电路板上找一个和7相连的空焊盘。
电位器调到顶的那一端接参考源,tl494的14脚,连到挑起的空孔位。

接完后用胶封住以防松脱。
万一松脱电源会没有输出,不会输出高压,请放心使用。

第六步:增加电流电压表。
这里用这个双路7107显示做例,另外那两个显示模块有点小众。
给显示送入5v电压。

上电,显示正常。

连接信号线。

假设左侧为电压显示,则左侧的正输入连接到开关电源的输出正,输入地连接到开关电源输出地。
可以在电路板上找到输出电容的空位焊接。

右侧为电流显示,比较特殊,因为检流电阻是低端检测,所以电流表头输入是反接的。
电流表输入地连接开关电源的输出地端,直接连到检流电阻位置,减少误差。

用另外的电源接入开关电源输入端,校准电压显示,输入30v。

任选一点检查一下校准效果。

电流表需改量程到200mv,短接基准调节电位器低端的电阻。

外电源接入检流电阻两端,校准量程。

电源设定不太清楚,实际设定为5a显示4.88a。

这里电流显示始终是负的,看着别扭。
可以把7107的符号输出位切断。
我懒直接胶布贴住。

这里看到零输出状态下有0.02v和0.04a的显示,这个是由地电位差引入的。
要解决需改差分输入,有需要的自己弄一下。
本来没想让它太精确所以大致校准下,就这样收货。

第七步:增加开关机输出保护。
因为tl494改为独立供电,而高压电容所带电量巨大。
当轻载输出时,tl494以低压关断了,高压电容上仍有大量电荷。
因为失去tl494控制所以电源又会工作到自激状态,输出失控。
那么就需要一个器件来在tl494失电时接管控制。
因为这个器件必须为无源的,所以就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来担任。
当tl494有电时,让继电器也得电,继电器吸合,控制权移交。
当tl494失电时,让继电器也失电或更早失电,继电器释放,常闭触点抢夺控制权。

找到驱动三极管的c极,用导线从焊接面连到元件面。

焊接到继电器上常闭触点位置。

给继电器供电,直流继电器在整流后取电,交流继电器在整流前取电。
推荐使用ac12v继电器,可以更在断开。
我这里是拆的直流12v的连到整流后7805输入端。

这里我把继电器塞到了控制继电器旁边,后来测试发现放在这里受控制变压器影响。
继电器无法完全吸合,交流声较大。
虽不影响控制效果但嗡嗡的心烦,远离一点就好了。
继电器要注意绝缘,这里省略此步,大家自由发挥。

第八步:增加输出控制开关。待续……

第九步:改输出范围。
因为改大了电流采样电阻,所以电流输出范围比原来小。
先将两个电位器都调到最小,加电(可以在交流线上串上一个220v的白炽灯)。
试调一下,分辨哪一个是电压调节,另外一个就是电流调节。
电压调节应能到原始电压,先调到1v输出,然后用导线短接输出。
这是一般会有一定电流显示,这是由于tl494的运放失调的关系,需要使用负压调零,这一个模块没负压所以略过。
慢慢调大电流电位器至最大,记录下这个电流,我这里是5.32a。
断电,顺着电流电位器动臂,找到与之相连的电阻。

拆下测量,我这里是47k。
计算替换电阻的阻值,实测电阻*实测电流/期望电流。
期望电流就是你需要的输出电流,可以在原模块的基础上小幅增加,以不超过20%为宜。
一般质量好的电源过载25%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打算扩大输出电流请增加一只肖特基管,以降低肖特基发热。

注意补全跨接导线。
我按原设计电流计算,电阻=47k*5.32/10=25.004k。
手上最近的就是30k,反算输出大概是8.33a,够用了。
换上重测短路最大电流。

8.28a,与计算基本相符。
下面来改电压,24v我做实验不太够用,吃掉原设计的电压冗余,上调到30v。
找到原模块的微调电位器,在接线端子旁边。

这里还有一个指示灯,没用了拆掉。

剩下的这个电阻就是,如果这里没有就顺着电位器连线往前找。

焊下测量为3.9k。减去原微调电阻的阻值,从原来最高输出电压开始上调。

这个看不清,一般都是2k。
3.9k-2k=1.9k,手上有2k和1.5k,直接上1.5k,反正还能往下调。
换上后调到最高刚好29.9v。

实际还能往上调,到38v没问题,不过要换电容了,电容耐压是35v。

第十步:增加预设显示。待续……

网友A(2016-01-14):
这么详细,辛苦了

网友B:
看到好贴还是忍不住,就像顶个帖。楼主的电源很漂亮,我手里没有一个是494芯片的

uc3842的也好改,就是单独供电比较麻烦。
uc3842工作在高压端,反馈工作在低压端。
一个是16v,一个只要3v,还要互相隔离。
只能定做变压器,或是用两个变压器,比较啰嗦。我改造用的变压器,双9v变压器拆成两组独立。一路倍压整流给uc3842供电,另一路全桥整流给调节反馈供电。

这是简单测试时改的电路板,电压可调0-60,电流0-2a

实际控制很好,动态响应也可以调的很好,波纹在30mv以内,就是射频干扰厉害。

还有一种是三极管自激的,这个真心没法改。
手上有一个,直接炸管的,懒得修了。

这种电源一般50w以内。
200w以内uc3842和tl494各半。
工业用的100w以上基本都是tl494的了,最大见过800w。
大家估计手头上uc3842居多,多是淘汰下来的充电器。
这个电路很经典,就是辅助供电难弄。
因为变压器紧缺,已经拆了。
等有合适变压器时在再搭一个。

因为原设计不能满足从零起调,所以高压测改动较大。

仔细看uc3842周边的改动,这个原是想改成线性可调前级的。
所以低压侧基本全拆,后发现干扰太大,后极调整不掉,放弃了。

tl494的干扰较小,相比uc3842基本可以忽略。

看到高低压之间有两个光耦,可以断定是uc3842一类。
tl494是不需要光偶的。
低压有一个独立小板,猜想是恒流恒压控制。
uc3842比较难改,改动较大。
如果不是需要高压的朋友可能没有什么改的必要。
不过uc3842一般是反激工作,电压适应能力很好,可以很容易的改成低压供电隔离电源。
反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输出电压低的时候可以增大输出电流,而不会对前级有影响。
正激电源低输出时占空比小,电流变比不变。

可能大家手上的电源都无法从零起调,这需要改动高压反馈电路。
因为原始设计是不会有零输出可能。
稍后我会改一个uc3842的充电器,大家留意一下。

网友C(2016-03-23):
能说明一下,开关电源可调有什么意义吗?12V恒压输出,调成 13.5V,是否会对电源有影响

网友D(2016-06-26):
难得一见的好帖,开始时不是将自启电阻拆除了吗?为什么后面又说高压电容储电会使电路自激,这一点不太明白,请楼主赐教。还有我一直有个想法,把手头上那些输出只有几十伏的开关电源改输出电压,希望能达到 输出200V以上,希望能提供改装思路,

网友E:
给个大写的赞

网友F:
好爽,我想改ATM电源,随便10元买个二手的,改成300W电源,不知有多麻烦。

网友G(2016-08-25):
引用 网友B:
uc3842的也好改,就是单独供电比较麻烦。
uc3842工作在高压端,反馈工作在低压端。
一个是16v,一个只 ...

网友H:
这才是大神啊,太牛了

网友I:
才是大神啊

网友J(2016-10-16):
大神啊!向你学习

网友K:
发一个 电脑电源 咋开可调呗

网友L:
我有一个48V 7.3A的开关电源,跟楼主的略有不同。想简单的改成可调5V-12V-18V-30V输出行不行。能有100W以上的输出功率就行。有7812带散热片的不知道是不是给tl494供电的。

网友M(2016-12-05):
为了点赞注册一个号

网友N(2017-01-06):
和我的48V,7.5A有点区别,可以好好参考

网友O:
看上去感觉用料一般,电路结构也比较普通!

网友P:
那个驱动三极管的两个C级焊接到继电器上常闭触点位置。继电器的另外一端连接到哪里啊,一般继电器起码是4个触点,两组常闭,两组常开,你这种常闭是不是那种,闭合的意思啊,就是不通电的情况下处于闭合状态,通电处于常开状态,另外这种电源修改之后最低输出电压可以调整到多少?

网友Q(2017-02-05):
很好很实用的改动,操作很详细

网友R(2017-03-17):
买了一只ATX电脑电源,想改可调,打开一看,是CM6800,真是改不了了,白买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开关电源只有几十伏输出的电源滤波电容了受不了呀。。。。

网友S:
引用 网友U:
膜拜大神 我有个36V的开关电源也想改和上面的思路一样吧

加一个22K的可调电阻可以在最低36伏最高55伏之间调节。。。。不能调的太高,因为开关电源直流输出的电源滤波电容一般为63伏。。。我改过好几个都OK....

网友S:
引用 网友U:
膜拜大神 我有个36V的开关电源也想改和上面的思路一样吧

能改36伏至50伏之间可调。。。。只要加一个22K的可调电位器。。。

网友S:
只需加一个22K的可调电位器就可从原来输出的电压到上升50%电压之间可调。。。。

网友V(2017-04-23):
谢谢楼主的无私共享!辛苦了!

网友W:
楼主改的电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X(2017-07-31):
请问358控制的494 什么改电源可调 16脚跟358的4脚一块接地线,15脚跟14脚接在一起,然后通过4.7K电阻接到2脚,电源现在0~50V调压正常,请问要什么改调电流,电源本身是双40V8.8A电源 地是中间地

网友Y:
我的和楼主的一样的电源 改完后输出最高16v   怎么别人改后输出可以达到30v  楼主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Z:
调低压时变压器会响,烦人

网友Y:
12v带负载 5分钟两个开关管都烧掉了

网友AA(2017-09-01):
这么详细,辛苦了。。。。。

网友AB(2017-11-07):
楼主威武,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个开关电源。输入有点高,想降低输入端电压,请楼主赐教

网友AC:
改了个s350-24,没有加辅助电源,先改调压,可以从6.5/25.5v,高于25.5v就保护,降到23.5v。板子上有lm358,一路作为高电压保护,另一路为风扇温控,去除zd1,d19,d21,q6.电压都调不上去,到25.5v就保护。何故?

网友AD:
老师很舍得晒图呀,
也可以做成一份120页的附件WPS,PDF文档,方便我们学习.

网友AE(2017-12-11):
留个记号留个记号

网友AF(2018-04-12):
看着不错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AG(2018-05-16):
改造过程非常详细,抽空也改一个试试

网友AH(2018-06-16):
你好,为什么我最低只能调到4.20v就保护呢?你的好像可以调到1v诶?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H:
楼主你好,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也想改一个电源。

网友AI(2018-07-26):
10m,可以哦

网友AJ:
启动电阻拆掉后,自激震荡应该不存在了,你加的继电器将俩开关管的集电极相连有何意义?494供电换一大电容,可使其断电后工作一段时间

网友AK(2018-09-23):
感觉手里的几个电源有用武之地了,多谢了,收藏起来先。

网友AL:
楼主辛苦了,手头有几个12V40A开关电源学习下。最好能调到100v就好了。

网友AM(2018-11-10):
输出电压可调,输出纹波效果好吗

网友AN:
大神,来个完整原理图可好?

网友AK:
楼主强大,我正在按照楼主的方法,将我手里的几个闲置的12V350W的电源改成可调电压可调电流的。

网友AO:
我有150-5的几块改一下充电锂电池,2.4-4.2可调,请问怎么改

网友AK:
引用 网友AP:

看着和12V20A的开关电源电路一样一样的。

网友AK:
楼主,我手里的几个12V29A的,按照您这个思路改,我直接用一个12V适配器给TL494供电可以不?12V1A的,无线路由器的适配器。

网友AK(2018-12-14):
那个辅助电源,我用一个12V的适配器行不?

网友AL:
引用 网友AP:

为什么我的开关电源少了一块运放多了两个c1815的三极管。

网友AQ(2019-01-24):
大哥麻烦问一下为什么我改的可调电流调不大呀?怎么回事?帮帮我

网友AR:
没有多圈电位器可以用普通电位器吗?

网友AS:
不错 能做一份PDF 当手册留着

网友AT(2019-03-18):
准备试试

网友AU:
为了顶帖特意注册账号

网友AV:
引用 网友B:
uc3842的也好改,就是单独供电比较麻烦。
uc3842工作在高压端,反馈工作在低压端。
一个是16v,一个只 ...

非常详细,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AW(2019-05-10):
有改成功的吗?

网友AX:
楼主在么请教一下

网友AY:
辛苦了!用心更您学!!!!

网友AZ(2019-10-24):
有个闲置12V,10A开关电源,找到这个帖子,非常详细,看来可以动手试着改着玩玩了

网友BA:
谢谢,高手,电子技术专业,,

网友BB:
引用 网友AP:

谢谢  谢谢分享

网友BC(2019-12-13):
高手,给楼主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BD:
没多大实际意义,开关变压器设计的是12V的输出的,光只改一此次要器件,变压器不改始终达不到大功率输出 ,保护电路也起不到作用!

网友BE:
请收下我的双膝盖

网友BF(2020-01-17):
494的供电可以利用供电变压器搭建一个。这样可以泄放掉300V直流电。

网友BG:
好详细的说明教程,点赞

网友BH(2020-02-25):
这个必须要赞!太好了!

网友BI:
非常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BJ:
这个怎么改

网友BK:
写得很好很详细,非常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谢谢!

网友BL:
引用 网友BJ:
这个怎么改

7500和494一样的功能,按494改就行。

网友BJ:
引用 网友BL:
7500和494一样的功能,按494改就行。

好的,谢谢了

网友BM:
很专业也很科普,mark一下,谢谢

网友BN:
有幸找到这个网站,楼主辛苦了,讲的详细,学习学习

网友BO(2020-03-26):
6800怎么改,一样的吗?

网友BP:
这个好详细,而且不用下载,正在改。

网友BQ:
好详细的说明教程,谢谢,高手,电子技术专业.

网友BR:
点赞老贴,经典永留传

网友BS:
为了点咱注册了一个账号,图片改动位置能用红圈标记出来就好了

网友BT(2020-04-30):
我手里也有个24V的电源。跟这两个都不太一样  是包装机上的电源  型号PROKALT S-250-24

网友BU:
我这个怎么只能调到23伏

网友BU:
引用 网友BU:
我这个怎么只能调到23伏

问题己解决,改了变压器,现在能从0一40Ⅴ调节

网友BV:
非常详细、图文并茂,看到此贴特意注册。

网友BW:
这真是经典开关电源改可调教程,看完后想把手里电脑电源和充电器改40v调压调流

网友BX(2020-10-26):
找到驱动三极管的c极,用导线从焊接面连到元件面。

三极管的c极,那你为什么 连接的是两条线呢,????c极和什么 连接到继电器呢??????

网友BX:
引用 网友BY:

输入端的电压 都 是市 电,你的为什么 会高???要是输入市电有点高,你找电力局给你调低一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BX:
引用 网友BZ:

驱动三极管会有两个c极吗??????????

网友BX:
又细细读细细看了一遍,两个C极接到继电器 的常闭触点,那么 就是两个c极短路,就没有推动信号 了,电路怎么工作呢?????

网友CA(2021-04-25):
看了你的帖,专门注册账号来点赞了

网友CB(2021-08-07):
学习了!!!!!!!!!!!!!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CC:
高手就是高手,值得学习,我会常来。

网友CD(2021-09-18):
  老师您好;请问我这款12v16.6安的 给提供改可调电源的方案 谢谢

网友CE(2021-11-27):
站位吧,一直想改一个可调电源,慢慢学习

网友CF:
创联350-27,调高电压

网友CG(2021-12-29):
很详细,功底很好,就是有点繁琐,没有突出重点,改可调是关键,简单的绘图,重点的讲解就可以了。

网友CH(2022-07-03):
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CI(2022-11-20):
引用 网友Y:
我的和楼主的一样的电源 改完后输出最高16v   怎么别人改后输出可以达到30v  楼主知道怎么回事吗

需要改动次级整流回路,原来的双共阳二极管整流,再增加一个双共阴二极管,拆掉次级中心抽头,变成全波整流。还要改电压保护和反馈电压电阻

网友CJ: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谢谢分享

网友CK:
楼主帖子很细致,主贴这种电源改动完毕可以可以当输出电压可调的充电器使用吗?

网友CL(2023-04-09):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