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脑ATX电源为30V8A数控稳压恒流电源

楼主(2015-07-18):
普通M8电源需要大功率变压器,一是成本高,二是调整管热量大;所以我一直想找到更好的办法。有一次在网上发现了一位网友把ATX电源(TL494或KA7500控制)改装成110V2A稳压恒流电源,受到了启发,就动手试验了一下,手动控制确实好用,数控的还需要验证,现在先把我改装手动控制的过程叙述一下:
    首先,按照图3(网友的图片)拆除ATX电源中不需要的元件,只保留辅助电源跟TL494外围的元件;然后,拆下开关变压器,加温到70°C左右(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是把变压器整个浸泡到热水里面拆的,要小心,不要把磁芯弄断),拆开外围的初级线圈(记好原来的方向),拆除所有的次级线圈,然后用1MM左右的绝缘铜线绕15圈左右,引出两端线,分别接到原5V的其中一个输出端跟地端,再继续绕15圈,按顺序接到5V地端跟另一输出端;再把隔离层和绝缘胶带缠好,将初级线圈按照原来的方向绕回去,焊接并包装好;
    先不要急着把变压器焊上去,先将原来的输出整流管全部拆下来,将原12V的整流管(我的电源是BYQ28-200)焊到5V整流管的位置,焊上开关变压器;
    输出滤波电感,把原来的5V滤波串联(原来是2组并联的)以增大电感量,滤波电容使用了50V1000uF 2+2  共4个;
    TL494外围的元件按照图3电路焊接好。
    把保险丝先焊下来,串接一个60W左右的灯泡,接通交流电,正常情况下,灯泡会闪一下马上熄灭;这时输出端会有30V以下电压输出;如果灯泡常亮,说明电路存在短路。
    先接一个较小的负载试验一下,如果没有异常就可以将灯泡去掉,换回保险丝,接通220V电源(风扇我是改接到辅助电源的20V输出端,用一个LM317+温敏电阻做温控风扇)。
    我试验了一下12V8A的情况,可能是变压器没摸绝缘漆的原因,有轻微的吱吱声。

图1 ATX电源1

图2 ATX电源2

图3 网友改的电路

图4 计划做数控用的PWM滤波

图5 TL494外围电路
    我把这部分电路跟图4单独做了一块板子,这样可以利用几根线接到原来的ATX电源里面,就不用在TL494外围切割线路了。寒假里画的板子,已经送去加工了,还没有做回来,等做好后,再试验数控部分,上实物图片跟实际使用的图片。

边充电边拍照,好不容易拍了几张,先传上来看看。
1、这是外壳,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号称300W,实际内里很简化,没有EMI滤波,开关管用的是13007,我把板子丢一边了,没用原来的;找了一个以前的坏的板子,看了一下,就是保险丝烧了、还有一个压敏电阻坏了,直接拆除了,保险丝也没换,直接用2根细铜丝先连过去了。

2、风扇近照,之所以用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风扇大,而且是静音的。

3、拆除元件后的图片,下方另焊接了一个电阻,因为暂时只需要小电压,所以我用了一个10K的,最高输出12V左右。

4、我重新绕的变压器,还不错吧。

5、滤波电感,我是把5V滤波串联,又把其余的全并联在一起再串上了。

6、辅助电源部分,这部分元件,还有推动部分不要动。

这个电源用料比较实在,电容看着也不错,开关管是TO-3A封装的2SC2625( 450V 10A  80W)。等酷哥哥的电压电流表到手后再测试具体输出情况吧。

网友A:
有没有全部的原理图?能不能分享下730327007@qq.com

网友B(2018-09-08):
求程序源代码!1651290307@qq.com

网友C(2019-05-14):
这个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D:
没有源代码细节

网友E:
求程序源码

网友F(2021-10-04):
不知道成功了没有,日月如梭啊!